keil添加stc文件

楼主:
为什么这里添加stc型号失败呢?新手手上现在没有单片机,打算用keil和proteus做仿真ORZ   卡在这一步了。

网友A(2018-01-12):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B:
不需要这一步骤,只需在proteus里双击单片机添加 .c(c语言)或 .asm(汇编) 文件,再点击运行即可

网友C:
只需要将hex文件烧录到proteus里就行

网友D:
按照提示就行吧

网友E:
添加失败很无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软件问题???

可能是我keil软件的问题,我打算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G:
确实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