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上周弄的温度传感器AD原理图+pcb文件+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8-01-12):
我上周弄的温度传感器课程设计

里面包含单片机代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IE_value 0x82
#define XIA 20
#define SHANG 90
//#define P0_value 0x3f
/*******************端口定义及开辟相应的存储单元***************************/
sbit DQ = P2^0; //DS18B20单总线接入点
bit flag; //检测芯片是否存在的标志位
bit signal; //温度符号标志位

sbit L1=P2^4; //芯片存在P1.0置0点亮LED灯
sbit L2=P2^3; //芯片不存在P1.1置0点亮LED灯

uchar buf[3] ; //存储转换后温度的高8位与低8位
uchar buf1[3];
uchar temper_value; //存储转化后温度的结果值

sbit lcd_ce=P2^7; //使能端
sbit lcd_rs=P2^5;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_rw=P2^6; //读/写选择端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beep=P2^2;

uchar count,k1num,beepp;
char shi,fen,miao;

uchar code table[]="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1[]="T: 00C S:90 X:00";
uchar num,aa,gao,di;
uchar shang,xia;                //上下限温度设置

void chushihua(); //申明初始化子函数
void delay_1(uint z); //申明延时函数
void write_ml(uchar m); //申明写命令子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s); //申明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
void write_fsm2(uchar add,uchar dat);

/********************************************************************
函 数 名:蜂鸣器控制
功 能:蜂鸣器箱
说 明:
入口参数: 无
返 回 值:无
日 期:2018-1-2
***********************************************************************/
void beepf()
{
        if(temper_value<=xia || temper_value>=shang)
                {
                        beepp=1;
                }
                else
                {
                        beepp=0;
                }
        if(beepp==1){
                ET1=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0
        }

        else{
                ET1=0; //开定时器0中断
                TR1=0; //启动定时器0
        }
}

/********************************************************************
函 数 名:按键控制
功 能:判断按键
说 明:
入口参数: 无
返 回 值:无
日 期:2018-1-2
***********************************************************************/
void anjian()
{
        if(K1==0)
        {
                xia++;
                while(K1!=1);
        }
        if(K2==0)
        {
                xia--;
                while(K2!=1);
        }
        if(K3==0)
        {
                shang++;
                while(K3!=1);
        }
        if(K4==0)
        {
                shang--;
                while(K4!=1);
        }
}

/********************************************************************
函 数 名:延时子函数delay
功 能:延时
说 明:
入口参数: i
返 回 值:无
日 期:2018-1-2
***********************************************************************/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
函 数 名:初始化子函数 reset_signal
功 能:信号复位进行初始化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reset_signal()
{
        DQ = 1;
        _nop_(); //空语句延时1uS
        DQ = 0; //主机发送复位脉冲至少持续480uS
        delay(250); //480uS~960uS之间
        DQ = 1; //复位结束,将单总线拉高
        delay(20); //延时至少16uS
        flag = DQ; //等待16uS后发送存在脉冲(低电平)持续60uS~240uS,DS18B20与MCU达成基本协议
        if(flag==0) //若flag=0则表示存在
        {
                L1= 0; //P1.4亮
                delay(90); //延时60uS~240uS之间
        }
        else
                L2=0;
                //不存在则P2.3亮
        DQ = 1;
}

/********************************************************************
函 数 名: w_order
功 能:写入将要执行操作的命令
说 明:
入口参数:cmd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w_order(uchar cmd)
{
        uchar i;
        for(i=0;i<8;i++)
        {
                if(cmd&(0x01<<i)) //写1
                {
                        DQ = 0; //主机将数据线拉至低电平产生写时间片
                        _nop_(); //最好是拉至低电平后就释放(但延时至少1uS以上),这样才能在15uS内恢复到高电平
                        _nop_();
                        DQ = 1; //15uS内必须拉至高电平(因为DS18B20在15uS~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
                        delay(28); //延时60uS(因为一个写周期至少延时60uS)
                }
                else //写0
                {
                        DQ = 0; //主机将数据线拉至低电平产生写时间片
                        delay(40); //延时60uS以上(因为一个写周期至少延时60uS)
                        DQ = 1;
                        _nop_(); //恢复延时(因为个写周期之间至少有1uS的恢复时间)
                        _nop_();
                        _nop_();
                        _nop_();
                }
        }
}
/********************************************************************
函 数 名:r_data
功 能:读出转换后的温度结果存入 buf 1中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r_data()
{
        uint i,j;
        for(j=0;j<2;j++)
        {
                buf[j] = 0;
                for(i=0;i<8;i++)
                {
                        DQ = 1;
                        _nop_();
                        DQ = 0; //主机将数据线拉至低电平产生读时间片
                        _nop_(); //最好是拉至低电平后就释放(但延时至少1uS以上),这样才能在15uS内恢复到高电平
                        _nop_(); //15uS内必须驱动至高电平(因为DS18B20输出数据在读时间片下降沿后15uS有效)
                        DQ = 1;
                        _nop_();
                        if(DQ) //提高总线后马上读取
                        {
                                buf[j]|=(1<<i);
                        }
                        else
                        {
                                buf[j]&=~(1<<i);
                        }
                        delay(28); //每个读周期至少持续60uS
                        DQ = 1;
                        _nop_(); //恢复延时(因为个读周期之间至少有1uS的恢复时间)
                }
        }
}
/********************************************************************
函 数 名:get_temper_value
功 能:获得当前的温度值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get_temper_value()
{
        DQ = 1;
        reset_signal(); //初始化 ,检测是否存在 DS18B20
        if(flag==0)
        {
                w_order(0xcc); //跳过ROM
                w_order(0x44); //启动温度变换
                reset_signal(); //复位
                w_order(0xcc); //跳过ROM
                w_order(0xbe); //准备读暂存器
                r_data(); //读暂存器中温度变化的结果
        }
}
/********************************************************************
函 数 名:二-十进制转换子函数Conversion
功 能:将二进制数转入十进制中
说 明: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Conversion()
{
        signal = (buf[1]&0xf8); //检温度测是正还是负
        buf1[2] = 0; //温度的符号位
        if(signal)
        {
                buf[0]=~buf[0];
                buf[1]=~buf[1];
                buf1[2]=10;
        }
        buf[0]=(buf[0]>>4); //将温度转换结果的低8位的高4位移入低4位
        //这里我们抛弃了温度转换结果的第四位(小数部分,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准确)
        buf[0]=(buf[0]&0x0f); //保留低4位并存入buf[0]中
        buf[1]=(buf[1]<<4); //将温度转换结果的高8位的低4位移入高4位
        buf[1]=(buf[1]&0xf0); //保留高4位并存入buf[1]中
        temper_value=(buf[0]|buf[1]); //将buf[0]与buf[1]相或得温度转换结果存入temper_value中
        if(signal)
        {temper_value++;} //为负时取反加1
        buf1[0]=temper_value%10; //将个位保存在buf1[0]中
        buf1[1]=temper_value/10; //将十位保存在buf1[1]中
}
/********************************************************************
函 数 名: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功 能:定时对DS18B20的转换温度进行更新
说 明:定时器0中断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0x3c; //(65536-50000)/256;
        TL0 =0xb0; //(65536-50000)%256;
        get_temper_value();
        Conversion();
        count++;
        aa++;
        if(aa==18) //大约1S
        {
                aa=0;
                write_ml(0x80+0x47);
                /*write_ml(0x80+0x00);
                for(num=0;num<15;num++)
                {write_data(table[num]);delay_1(5);}
                write_ml(0x80+0x40); //重新设置数据指针
                for(num=0;num<16;num++)
                {write_data(table1[num]);delay_1(5);} */
                write_sfm(3,gao);
                write_sfm(4,di);
                write_fsm2(14,xia);
                write_fsm2(9,shang);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0xfd; //(65536-50000)/256;
        TL1 =0xfd; //(65536-50000)%256;
        beep=~beep;
}

/********************************************************************
函 数 名:void chushihua()
功 能:初始化子函数
说 明: 见注释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chushihua()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0x11; //定时器0设为工作方式1
        TH0 =0x3c; //(65536-50000)/256;
        TL0 =0xb0; //(65536-50000)%256;
        TH1 =0x3c; //(65536-50000)/256;
        TL1 =0xb0; //(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IE = IE_value;
        shang=SHANG;
        xia=XIA;
        beepp=0;
        beep=0;
        lcd_ce=0;
        lcd_rw=0;
        write_ml(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ml(0x08); //显示关闭
        write_ml(0x0c); //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write_ml(0x06); //地址加1整屏不移动
        write_ml(0x01); //清零
        //write_ml(0x80); //将数据指针移动
        write_ml(0x80+0x0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delay_1(5);}
                write_ml(0x80+0x40); //重新设置数据指针
                for(num=0;num<16;num++)
                {write_data(table1[num]);delay_1(5);}
}
/********************************************************************
函 数 名: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
功 能:函数
说 明: 见注释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
{
        //uchar shi,ge;
        //shi=da/10;
        //ge=da%10;
        write_ml(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
        //write_data(0x30+da);
}

void write_fsm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ml(0x8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fsm2(uchar add,uchar dat)
{
        uchar shi,ge;
        shi=dat/10;
        ge=dat%10;
        write_ml(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
函 数 名:void write_ml(uchar m)
功 能:写命令子函数
说 明: 见注释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write_ml(uchar m)
{
        lcd_rs=0;
        P0=m;
        delay_1(5);
        lcd_ce=1;
        delay_1(5);
        lcd_ce=0;
}
/********************************************************************
函 数 名:void write_data(uchar s)
功 能:写数据子函数
说 明: 见注释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write_data(uchar s)
{
        lcd_rs=1;
        P0=s;
        delay_1(5);
        lcd_ce=1;
        delay_1(5);
        lcd_ce=0;
}
/********************************************************************
函 数 名:void delay_1(uint z)
功 能:延时ms函数
说 明:
入口参数:延时时间
返 回 值:无
设 计: 日 期:2018-1-2
***********************************************************************/
void delay_1(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大约1毫秒
}
/********************************************************************
函 数 名:jianxian()
……………………

楼主:
可以实现上下限温度调控

网友A(2018-06-14):
用了你的程序,但是温度显示是00

网友B(2019-05-19):
芯片下面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C:
有封装库吗

网友D(2019-09-03):
有软件仿真吗

网友E(2019-12-27):
这个帖子很棒  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