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液晶几段几段的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8-01-12):
我的lcd有20个seg,4个com。这是什么类型的液晶,是20段吗。液晶几段几段的是什么概念

网友A:
LCD都是使用SEG,COM的扫描来驱动的,为使需要点亮的内容呈显示状态,须将交流驱动电压加在LCD的段电极与公共电极之间。打个比喻:一个‘井’字,是两行两列组成的,共有四个交点,其实就好比是2个SEG,2个COM,要驱动一个固定的点,要相应的一条COM和一条SEG都有效如果要几个点亮,几个点灭,就需要用到扫描的原理,与行列键盘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都是使用SEG,COM的扫描来驱动的,为使需要点亮的内容呈显示状态,须将交流驱动电压加在LCD的段电极与公 ...

液晶驱动路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需要读一下液晶显示原理方面的书。

网友C:
可以参考网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