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测速源程序代码

楼主(2018-01-1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8unsigned char
#define u16unsigned int
u8 codetable_d[]="Distance:     mm";   //显示界面
u8 codetable_v[]="Velocity:    m/s";
u8 codetable1[]="Hello everyone! ";   //欢迎界面
u8 codetable2[]=" D/V measurement";
u8 codetable3[]="Set max D:0000mm";   //设置界面
u8 codetable4[]="Set max V:0.0m/s";
sbittrig=P1^0;            //    位定义   定义功能寄存器的位变量           超声波模块输出与输入端口
sbitecho=P1^1;
sbitbeep=P2^3;      //     蜂鸣器
sbitdula=P2^6;
sbitwela=P2^7;
sbitlcdrs=P3^5;        //  LCD的两个端口
sbitlcden=P3^4;
sbit rd=P3^7;
sbitkey1=P3^0;          //按键的四个口
sbitkey2=P3^1;
sbitkey3=P3^2;
sbitkey4=P3^3;
unsigned longtime0=0;         //定义变量类型
longTh0=0,Tl0=0;
u8num,keynum=0,task_flag=0;
bit TimeUp=0;
u16measureresult=0;
voiddelayms(u16 xms)              //定义一个延时程序
{
    u16 x,y;
    for(x=xms;x>0;x--)
       for(y=80;y>0;y--);
}
#include"lcd1602.h"
void di()             //蜂鸣器报警程序
{
    beep=0;
    delayms(200);
    beep=1;
}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trig=0;
    echo=0;
    beep=1;      //先设置为不响应
    rd=0;
}
voidlcd_init1()    //液晶初始化
{
    u8 i,j;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_d);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_v[j]);
       delayms(5);
    }
}
void start()      //触发超声波需要至少10us的高频信号
{
       trig=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trig=0;
}
u16measure(void)        //获取数据
{
    bit flag_back=1;
    trig=0;Th0=0;Tl0=0;TimeUp=0;
    TR0=0;TH0=0;TL0=0;
    start();
    while(echo==0);
    TH0=0;
    TL0=0;
    TR0=1; //开定时器0
    while(flag_back)
    {
       if(echo==0||TimeUp==1)
       {
           TR0=0;Th0=TH0;Tl0=TL0;TR0=1;flag_back=0;
       }
    }
    while(!TimeUp);
    time0=Th0*256+Tl0;
    measureresult=((unsignedlong)(344)*time0)/2000;
    if(measureresult<30||measureresult>5000){measureresult=0;}
    return measureresult;
}
voiddisplay_w()     //欢迎界面
{
    u8 i,j;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1);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2[j]);
       delayms(5);
    }
}
voiddisplay_d()     //显示距离
{
    u8 qian,bai,shi,ge;
    u16 S;
    S=measure();
    qian=S/1000;
    bai=S%1000/100;
    shi=S%100/10;
    ge=S%1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a(0x30+qian);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display_v()      //显示速度
{
    u16 S1,S2,delt,v;
    u8 mi,fen,li;
    TH1=(65536-50000)/256;    //设置计时
    TL1=(65536-50000)%256;
    ET1=1;

    S1=measure();
    TR1=1;
    num=10;
    while(num);
    TR1=0;
    S2=measure();           //计时0.5S
    delt=abs(S1-S2);
    if(delt<30||delt>4000){delt=0;}
    v=delt/0.5;                     //计算出速度
    mi=v/1000;
    fen=v%1000/100;
    li=v%100/10;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a(0x30+mi);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fen);
    write_data(0x30+li);
}
voiddisplay()                   //显示设置界面
{
    display_d();
    display_v();
}
voidsetting()                    //进行设置
{
    u8 i,j;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table3);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4[j]);
       delayms(5);
    }
}
/*****************************************************************/
void task0()  //欢迎界面
{
    display_w();
    while(1)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task_flag=1;    //跳转到显示界面
              while(!key1);
           }
       }
       if(task_flag!=0)return;
    }
}
/*****************************************************************/
void task1()  //显示界面
{
    write_com(0x0c);
    lcd_init1();
    while(1)
    {
       display();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task_flag=2;
              while(!key1);
           }
       }
       if(task_flag!=1)return;
    }
}
/*****************************************************************/
void task2()  //设置界面
{
    u8 sq=0,sb=0,ss=0,sg=0;
    u16 Sa=0,Sb=0;
    setting();
    while(1)
    {
       if(key2==0)         //消抖
       {
           delayms(5);
           if(key2==0)
           {
              keynum++;
              while(!key2);
              if(keynum==1)  //光标在千位
              {
                  write_com(0x80+10);
                  write_com(0x0f);
              }
              if(keynum==2) //光标在百位
              {
                  write_com(0x80+11);
              }
              if(keynum==3) //光标在十位
              {
                  write_com(0x80+12);
              }
              if(keynum==4) //光标在个位
              {
                  write_com(0x80+13);
              }
              if(keynum==5)  //回零
              {
                  keynum=0;
                  write_com(0x0c);
              }
           }
       }
       if(keynum!=0)     //光标在闪烁时
       {
           if(key3==0)        //KEY3 KEY4可以工作
           {
              delayms(5);
              if(key3==0)
              {
                  while(!key3);
                  if(keynum==1)     //千位时可以对千位进行编辑        进行加操作
                  {
                     sq++;
                     if(sq==10)sq=0;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a(0x30+sq);
                     write_com(0x80+10);
                  }
                  if(keynum==2)      //对百位进行编辑
                  {
                     sb++;
                     if(sb==10)sb=0;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a(0x30+sb);
                     write_com(0x80+11);
                  }
                  if(keynum==3)     //对十位进行编辑
                  {
                     ss++;
                     if(ss==10)ss=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0x30+ss);
                     write_com(0x80+12);
                  }
                  if(keynum==4)    //对个位进行编辑
                  {
                     sg++;
                     if(sg==10)sg=0;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sg);
                     write_com(0x80+13);
                  }
              }
           }
           if(key4==0)            //进行减操作
           {
              delayms(5);
              if(key4==0)
              {
                  while(!key4);
                  if(keynum==1)
                  {
                     if(sq==0)sq=10;
                     sq--;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a(0x30+sq);
                     write_com(0x80+10);
                  }
                  if(keynum==2)
                  {
                     if(sb==0)sb=10;
                     sb--;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a(0x30+sb);
                     write_com(0x80+11);
                  }
                  if(keynum==3)
                  {
                     if(ss==0)ss=10;
                     ss--;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0x30+ss);
                     write_com(0x80+12);
                  }
                  if(keynum==4)
                  {
                     if(sg==0)sg=10;
                     sg--;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x30+sg);
                     write_com(0x80+13);
                  }
              }
           }
       }
       if(key4==0)         //检测KEY4是否按下
       {
           delayms(5);
           if(key4==0)
           {
              while(!key4);        //当KEY4按下时检测是否报警
              Sa=sq*1000+sb*100+ss*10+sg; //设定的值
              while(1)
              {
                  Sb=measure();      //测到的数值
                  if(Sa>Sb)di();       //在设置的范围内则报警
                  if(key4==0)return;
              }
           }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
              task_flag=0;  //回到欢迎界面
              while(!key1);
           }
       }
       if(task_flag!=2)return;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while(1)
    {
       if(task_flag==0)task0();
       else if(task_flag==1)task1();
       else if(task_flag==2)task2();
    }
}
/*****************************************************************/
void time_0()interrupt 1    //         定时器溢出
{
    TimeUp=1;
}
void time_1()interrupt 3      //         用来计算0.5S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
}
void write_com(u8com)   //写指令
{
    lcdrs=0;
    P0=com;
    lcden=0;
    delayms(3);
    lcden=1;
    delayms(3);
    lcden=0;
}
voidwrite_data(u8 date) //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lcden=0;
    delayms(3);
    lcden=1;
    delayms(3);
    lcden=0;
    delayms(1);
}
voidlcd_init()
{
    dula=0;
    we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  //读写一个后地址指针及光标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指针清0
}

网友A(2018-04-19):
有仿真电路图吗?

网友B(2019-05-07):
有仿真图和PCB吗

网友C(2021-11-21):
这个需要霍尔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