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信号采集处理与控制系统设计总结实验报告(卷积 FFT FIR 滤波算法源码)

楼主(2018-01-12):
dsp高速数字处理系统设计总结与实验报告

(2017-2018 学年第 1 学期)

题     目 :_高速数字处理系统设计__

专业班级 :___电子15-2班_______

学生姓名 :________ 王 宇_________

学  号 :__    1505020223_______

指导教师 :____宋华军、周卫东_____

设计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目的

通过对基于TMS320VC5416的信号采集处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掌握PCB设计软件AD(Altium Designer) 的使用方法,以及卷积、FFT、FIR 滤波器等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并熟悉 TI 的 DSP 集成开发环境 CCS软件的使用,掌握基于 DSP的系统设计流程。

系统分析2.1 设计要求

①设计一个功能完备,能够独立运行的精简 DSP 硬件系统。绘制出系统的功能框图、使用AD(Altium Designer)绘制出系统的原理图和PCB 版图。

②利用实验箱的模拟信号产生单元产生不同频率的信号,或者产生两个频率的信号的叠加。在 DSP 中采集信号,并且对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滤波等。通过键盘或者串口命令选择算法的功能,将计算的信号频率或者滤波后信号的频率在LCD 上显示。

主要功能如下:

一、  对外部输入的模拟信号采集到DSP 内存,会用CCS 软件显示采集的数据波形。

二、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如下算法分析:

(1) 频谱分析:使用fft 算法计算信号的频率。

(2) 对信号进行IIR 滤波或FIR 滤波,并且计算滤波前后信号的频率。

三、  外部键盘或者从计算机来的串口命令选择算法功能,并且将结果在LCD 上显示。

2.2 主要任务

①绘制出DSP系统的功能框图、使用AD(Altium Designer)绘制出系统的原理图和PCB 版图。

②在 DSP 中采集信号,用CCS 软件显示采集的数据波形,以及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

三 硬件设计3.1 硬件总体结构

3.2 DSP 模块设计

3.3 电源模块设计

将5V电源电压转换为3.3V和1.6V电源

3.4 时钟模块设计

此处由外部晶振提供时钟信号

3.5 存储器模块设计

3.6 JTAG模块设计

3.7 TMS320VC5416 最小系统 PCB 版图

板上包括了支持TMS320VC5416独立运行的时钟电路、复位电路、Flash模块、JTAG仿真接口电路以及电源模块等。

软件设计

4.1 软件总体流程

4.3 程序运行效果

:采集的数据及其FFT计算结果:

:51阶滤波器波形:

③:滤波前后信号频谱图:

④:采集数据波形和滤后波形比较:

LCD显示结果:

课程设计总结

为期两周的课程设计结束了。此次课程设计包含硬件设计以及软件设计两个方面,从PCB板的绘制,到CCS软件的使用,利用软件实现卷积,FFT算法,滤波器等实验。 首先,感谢两位老师:宋老师,周老师的辛勤付出。

在此次课程设计中,在硬件设计部分,首先从硬件整体模块的设计,到PCB板原理图的绘制,再到最后PCB板的绘制,收获颇丰。真正的理解了实际中做一件东西的具体流程,也学会了些许步骤。在拿到一项设计任务时,首先应当了解实际目的,设计要求,从最终的要求出发,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同时也要查阅各种资料,找到对应的参照项目,这样会省去很多的时间。而一个典型的硬件设计应当包括复位电路,时钟电路,存储器接口,模数接口,通讯接口。在硬件设计的第一步整体模块的设计中,我们应当确定整体的芯片需求以及外围电路的设计,选择合适的芯片,设计恰当的外围电路已达到设计的最终要求。而在画PCB板原理图时,应当详细的画出各个模块,细节部分不能忽视,包括一个电阻,电容,学会新建元器件库,会画部分器件的封装,打到最后的编译无错误。在最后的绘制PCB板的过程中,首先确定元器件的封装无错误,然后进行元器件的摆放以及链接。而在此过程中,要注意规则的设置,以及层数的设计,到达利用最少的层数去完成所需的硬件。

在软件部分的设计中,从刚开始的熟悉CCS编译环境,到AD采样,再到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快速傅里叶运算,进行频谱分析,以及后来的对采样的信号进行滤波,设计IIR和FIR滤波器对AD采样的信号进行处理,观察处理后的信号的频谱,掌握利用软件进行卷积运算,FFT运算,FIR滤波器的设计等。在这一部分的设计过程中,发现由于自己的C语言知识不够牢固,对软件部分的实现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一定的编程能力本来对于电子的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长期的学习中很多人只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略的实际的动手能力,我们都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导致了最后的动手能力,编程能力急剧下降。

在这次的课程设计中,由于自己比较喜欢干货,不太喜欢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在动手这一方面,自己是较为感兴趣的,也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同时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接触之前未曾接触过的知识,不断地提升自己,在实践中成长。同时在此次设计中,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虽然自己对于动手方面比较感兴趣,但是自己的理论知识的储备不够完善,编程能力较为低下等,这都是对于自身发展的很大的阻碍,希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不断地完善自己,充实自己,学习更多的知识,更大程度的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最后,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辛勤付出。

六参考文献

【1】 吴镇扬.数字信号处理[J] 2009,(第1期).

【2】 邹理和.数字信号处理.上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5.

【3】 张雄伟,曹铁勇.DSP芯片的原理与开发应用.第二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0.

4.2 核心模块及实现代码

FFT算法程序:

void kfft(double pr[LEN],double pi[LEN],int n,int k,double fr[LEN],double fi[LEN],int l,int il)
{
                int it,m,is,i,j,nv,l0;
    double p,q,s,vr,vi,poddr,poddi;
    for (it=0; it<=n-1; it++)
      { m=it; is=0;
        for (i=0; i<=k-1; i++)
          { j=m/2; is=2*is+(m-2*j); m=j;}
        fr[it]=pr[is]; fi[it]=pi[is];
      }
    pr[0]=1.0; pi[0]=0.0;
    p=6.283185306/(1.0*n);
    pr[1]=cos(p); pi[1]=-sin(p);
    if (l!=0) pi[1]=-pi[1];
    for (i=2; i<=n-1; i++)
      { p=pr[i-1]*pr[1]; q=pi[i-1]*pi[1];
        s=(pr[i-1]+pi[i-1])*(pr[1]+pi[1]);
        pr[i]=p-q; pi[i]=s-p-q;
      }
    for (it=0; it<=n-2; it=it+2)
      { vr=fr[it]; vi=fi[it];
        fr[it]=vr+fr[it+1]; fi[it]=vi+fi[it+1];
        fr[it+1]=vr-fr[it+1]; fi[it+1]=vi-fi[it+1];
      }
    m=n/2; nv=2;
    for (l0=k-2; l0>=0; l0--)
      { m=m/2; nv=2*nv;
        for (it=0; it<=(m-1)*nv; it=it+nv)
          for (j=0; j<=(nv/2)-1; j++)
            { p=pr[m*j]*fr[it+j+nv/2];
              q=pi[m*j]*fi[it+j+nv/2];
              s=pr[m*j]+pi[m*j];
              s=s*(fr[it+j+nv/2]+fi[it+j+nv/2]);
              poddr=p-q; poddi=s-p-q;
              fr[it+j+nv/2]=fr[it+j]-poddr;
              fi[it+j+nv/2]=fi[it+j]-poddi;
              fr[it+j]=fr[it+j]+poddr;
              fi[it+j]=fi[it+j]+poddi;
            }
      }
    if (l!=0)
      for (i=0; i<=n-1; i++)
        { fr[i]=fr[i]/(1.0*n);
          fi[i]=fi[i]/(1.0*n);
        }
    if (il!=0)
      for (i=0; i<=n-1; i++)
        { pr[i]=sqrt(fr[i]*fr[i]+fi[i]*fi[i]);
          if (fabs(fr[i])<0.000001*fabs(fi[i]))
            { if ((fi[i]*fr[i])>0) pi[i]=90.0;
              else pi[i]=-90.0;
            }
          else
            pi[i]=atan(fi[i]/fr[i])*360.0/6.283185306;
        }
   }

卷积程序:

void Convolveok(           //卷积函数
     double *x,                                          //              原始输入数据
     double *h,                                          //              冲击响应
     double *y,                                          //              卷积输出结果
     UINT16 Leng,                                           //  序列长度
     UINT16 h_Len)
{
                            UINT16 m,p,j;
                            double r,rm;
                            double xmean = 0.0;
                            double xmid[100];
                            for(m=0;m<h_Len;m++)
                            {
                                          xmid[m] = 0.0;
                            }
                  for (m=0; m<Leng; m++)
                            {
                                          xmean = x[m] + xmean;
                            }
                            xmean = 1.0*xmean/Length;

                            for (m=0; m<Leng; m++)
                            {
                                          x[m] = x[m] - xmean;
                            }
                            for (m=0; m<Leng; m++)
                            {
                                          for (p=0; p<h_Len; p++)
                                             {
                                                           xmid[h_Len-p-1] = xmid[h_Len-p-2];
                                             }
                                             xmid[0] = x[m];
                                          r = 0.0;
                                          rm= 0.0;
                                          for (j=0; j<h_Len; j++)
                                          {
                                                        r  = xmid[j] * h[j];
                                                        rm = rm + r;
                                             }
                                          y[m] = rm;
                               }
}

频谱函数,求最大值和次大值函数:

void pinpu(double pr[Length])
{
              num1=0;
              num2=0;
              v=0;
              for(k=0;k<128;k++)
              {
                            value[k]=0;
                            number[k]=0;
              }
              for(k=1;k<127;k++)
              {
                            if(pr[k]>=pr[k-1]&&pr[k]>=pr[k+1])
                            {
                                          value[v]=pr[k];
                                          number[v]=k;
                                          v++;
                            }
              }
              max1=value[0];
              max2=value[0];
              for(k=1;k<=127;k++)
              {
                            if(value[k]>=max1)
                            {
                                          max2=max1;
                                          max1=value[k];
                                          num2=num1;
                                          num1=number[k];
                            }
                            else if(value[k]>=max2)
                            {
                                          max2=value[k];
                                          num2=number[k];
                            }
                            fk1=250000/256*num1;
                            fk2=250000/256*num2;
                            if(fk1>fk2)
                            {
                                          fk3=fk1;
                                          fk1=fk2;
                                          fk2=fk3;
                            }
              }
}

FIR滤波器设计函数

void firdes(double npass)  //FIR滤波器子程序
  {
                int t;
                 for (t=0; t<51; t++)
                {
if (t == ((51-1)/2))
              h[t]=2*npass;
else
              h[t] = sin((t-(51-1)/2.0)*npass*2*pii)/(pii*(t-(51-1)/2.0));
                }

  }

LCD显示函数:
void transform()//databuff转换函数
{
              data_buff3[0]=0xb8;
    data_buff3[1]=0xdf;
    data_buff3[2]=0xc6;
    data_buff3[3]=0xb5;
    number1[0]=fk1/10000;
    number1[1]=fk1/1000-number1[0]*10;
    number1[2]=fk1/100-number1[0]*100-number1[1]*10;
    number1[3]=fk1/10-number1[0]*1000-number1[1]*100-number1[2]*10;
    ffk1=fk1-number1[0]*10000-number1[1]*1000-number1[2]*100;
    ffk1=ffk1*10;
    asm(" nop ");
    number1[4]=ffk1/10;
    data_buff3[4]=number1[0]+0x30;
    data_buff3[5]=number1[1]+0x30;
    data_buff3[6]=number1[2]+0x30;
    data_buff3[7]=number1[3]+0x30;
    data_buff3[8]=number1[4]+0x30;
    //******************************//

    data_buff4[0]=0xb5;
    data_buff4[1]=0xcd;
    data_buff4[2]=0xc6;
    data_buff4[3]=0xb5;
    number2[0]=fk2/10000;
        number2[1]=fk2/1000-number2[0]*10;
        number2[2]=fk2/100-number2[0]*100-number2[1]*10;
        number2[3]=fk2/10-number2[0]*1000-number2[1]*100-number2[2]*10;
        ffk2=fk2-number2[0]*10000-number2[1]*1000-number2[2]*100;
        ffk2=ffk2*10;
        asm(" nop ");
        number1[4]=ffk2/10;
        data_buff4[4]=number2[0]+0x30;
        data_buff4[5]=number2[1]+0x30;
        data_buff4[6]=number2[2]+0x30;
        data_buff4[7]=number2[3]+0x30;
        data_buff4[8]=number2[4]+0x30;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UINT16  temp,i;

              //----------系统初始化-------------------------------
                 asm(" nop ");
                 cpu_initt();          //初始化CPU
                 asm(" nop ");

              //-----------LCD初始化--------------------------------
                 asm(" nop ");
                 Initlcm();
              //------------LCD显示---------------------------------
              for(;;)
              {

                 Delay(500);
              //-----------------------------------------------------------
                 SendCMD(0x0080);      //设定DDRAM的地址在第一行 82H
                 delay_100us();
                 for(i =0;i<16;i++)
                 {

                    SendDat(data_buff1[i]);
                    delay_100us();
                    asm(" nop ");
                 }
                 asm(" nop ");

                 //------------------------------
                 SendCMD(0x0092);      //设定DDRAM的地址在第二行 92H
                 delay_100us();
                 for(i =0;i<10;i++)
                 {

                    SendDat(data_buff2[i]);
                    delay_100us();
                 }
                 asm(" nop ");
                //--------------------------------
                 SendCMD(0x008a);      //设定DDRAM的地址在第三行 8AH
                 delay_100us();
                 transform();
                 for(i =0;i<10;i++)
                 {

                    SendDat(data_buff3[i]);
                    delay_100us();
                 }
                 asm(" nop ");
                 //--------------------------------
                 SendCMD(0x009a);      //设定DDRAM的地址在第四行 9AH
                 delay_100us();
                 for(i =0;i<10;i++)
                 {

                    SendDat(data_buff4[i]);
                    delay_100us();
                 }
                 asm(" nop ");
              //-------------------------------------------------------------
                 delay_100us();
                 Delay(500);
                 delay_100us();
                 SendCMD(CLEAR);       //清除显示

                 }

外部中断2服务函数(包含归一化函数):

interrupt void ExtInt2()           //中断2中断子程序
{

     *(unsigned int*)IFR=0xFFFF;   //清除所有中断标志,"写1清0" ,这个语句可以省略,响应中断自动清除中断标志

     //----读AD7822的转换结果----------------

   data_buff[i] = port8002 & 0x00ff;

   i++;

   if(i == 256)
   {sum=0;
   for(i2=0;i2<256;i2++) //归一化函数
                 {sum=sum+data_buff[i2];}
   ave=sum/256;
   for(i3=0;i3<256;i3++)
   {pr[i3]=data_buff[i3]-ave;
   data_buff[i3]=pr[i3];
    pi[i3]=0.0;
   fr[i3]=0.0;
   fi[i3]=0.0;}
kfft(pr,pi,256,8, fr, fi,0,1);
pinpu(pr);
npass=(fk1+fk2)/500000;
firdes(npass);
Convolvevok(data_buff,h,y,256,51);
              for(j=0;j<256;j++)
{
              pi[j]=0;
}
kfft(y,pi,256,8,fr,fi,0,1);
display();
      i = 0; //在此设断点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