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如何将已知的速度信息转换为脉冲信号

楼主(2018-01-12):
求大神帮忙~~~如何将已知的速度信息转换为脉冲信号

网友A:
先拿一个方向来说,比如A0 A1线,正交信号只有四种可能的组合,按顺序是00 01 11 10,假设这是正的。那么反方向只要向前数就行了。

这样就好办了,在初始状态可以假定两根线是00,向前一个单位,就是01,再向前就是11,这时又向后,就是01,以此类推。

这个组合和数组一样,有点小区别是循环的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