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单片机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1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sbit RS485 = P1^4;
bit SendFlag;
unsigned int ReData,SenData;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TMOD|= 0x20;
                PCON|= 0x80;
                TH1 = 0xF3;
                TL1 = 0xF3;
                TR1  = 1;
                ES   = 1;
                EA   = 1;

           // IE = 0x0;

        while(1)
    {

          if (SendFlag==1)
              {
                                RS485=1;
              SBUF=SenData;
                  delay(50);
       }
         else
             {
              RS485=0;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TI == 1)
{
        TI = 0;
        SendFlag = 0;
}

if(RI == 1)
{
        RI = 0;
        ReData = SBUF;
        SenData=ReData;
        SendFlag = 1;
}
}

楼主: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00,每次接收到的不同

网友A:
兄弟,首先你的代码注释为零啊,如果是老51单片机的话,晶振12MHZ,当前配置应该是正确的void Uart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网友B:
你是不是AB线接反了

网友C:
换11.0592晶体并重新设置定时器试试

楼主:
把232收发口短接收发正常,接上232转485后,短接TR+和TR-收发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AB线接反了

没有接反

楼主:
是不是232转485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首先你的代码注释为零啊,如果是老51单片机的话,晶振12MHZ,当前配置应该是正确的void UartInit(voi ...

和程序里面设置的一样啊

网友D(2018-05-0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期待有人能给予解答。

网友E:
支持正常 哈多发多大大的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真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期待有人能给予解答。

同求  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F:
请问这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D:
我有种想哭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485通信是A连A,B连B,通信数据有问题,但是比较规律,就是在最后一位改成00,其他的位返回有错,但是有规律,我折腾了一晚上,结果就是因为A连B,B连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