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nop_();这句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1-12):
(无正文)

网友A:
NOP指令即“空指令”,在51单片机中机器码为0x00(0)。执行到NOP指令时,CPU什么也不做,仅仅当做一个指令执行过去并继续执行NOP后面的一条指令。所以NOP指令自然也会占用执行一个指令的CPU时间片。
常用于程序延时或精确计时,不过在较快的CPU上不明显。
主要作用:
1、字节填充对齐
2、精确延时和计时
3、破解程序的call验证
4、等待其他设备执行完毕
5、清除由上一个算术逻辑指令设置的flag位
6、辅助jmp[1]  、call[2]  等指令

网友B:
空白指令,只有延时作用。

网友C:
空指令,延时一个指令周期,如果是传统51单片机,外部晶振是12M,那么延时时间为1us、12M*12=1us

网友D:
这个函数是延时一个机器周期的意思,它包含在头文件intrins.h中,只要程序应用到_nop_(),就需要有头文件intrins.h的声明。

网友E:
空操作,用来延时很短暂的时间

网友F:
呵呵,就是等一等用的。

网友G(2018-12-25):
一个Nop指令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H:
空指令。常用于程序延时或精确计时,不过在较快的CPU上不明显。
主要作用:
1、字节填充对齐
2、精确延时和计时
3、破解程序的call验证
4、等待其他设备执行完毕
5、清除由上一个算术逻辑指令设置的flag位
6、辅助jmp、call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