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odem源码下载

楼主(2018-01-12):
xmodem源码

/**************************************************************************
*
* Written by Cencong Su (cencong.su@gmail.com)
*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author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author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AUTHOR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 SHALL THE AUTHOR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 OF SUCH DAMAGE.
*
**********************************************************************//*!
*
* @file xmodem.c
*
* @author Cencong Su
*
* @brief Implement xmodem protocol
*
* @details This module needs the following libray functions:
* 1> memcpy
* 2> memset
* 3> malloc and free
* Target dependent code is marked with special comment "Target Dependent :"
*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modem.h"
#include "crc16.h"

/** Target dependent : header files  */
#include "fnet_serial.h"

/*-----------------------------------------------------------------------------------*/
/* -----------------------------Target Dependent : code ---------------------------*/

/**
* Initiate the xmodem module, serial port etc.
* Leave empty here
*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xmodem_init()
{

}

/**
* Get one byte from xmodem serial port
*
* @param[in] timeout        timeout value for getting one byte from
* serial port unit:ms
*
* @retval >0 data from xmodem serial port, other receive wrong
*/
int getbyte_timeout(uint16_t timeout)
{
        int c = 0, len;
        uint32_t time_cnt = fnet_timer_ms();

        while ((fnet_timer_ms() - time_cnt) < timeout)
        {
                c = fnet_getchar();
                if (c >= 0)
                {
                        return c;
                }
        }

        return -1;
}

/**
* Send one byte to xmodem serial port
*
* @param[in] ch data sent out
*
* @return None
*/
void sendbyte(int ch)
{
        fnet_putchar(ch);
}

/**
* flush serial port buffer
*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flush_input()
{
        while(getbyte_timeout(DLY_1S/3) >= 0);
}

/**
* Send out a group of data
* Implement this function here is because some platform will provide
* similar function to send continuous serial data
*
* @param data  data address
* @param len        data length
*
* @return NONE
*/
void xmodem_send_data(uint8_t * data,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len; i++)
        {
                sendbyte(data[i]);
        }
}
/* -------------------Target dependent code END --------------------*/
/*-----------------------------------------------------------------------------------*/

/**
* Cancel xmodem transmission
*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xmodem_cancel()
{
        sendbyte(CAN);
        sendbyte(CAN);
        sendbyte(CAN);
}

/**
* Receive one xmodem packet with timeout
*
* @param[out] dest      address of memory to place received data
* @param[in]  timeout   keep trying to get data until timeout
* @param[in]  crc_flag  mechanism to check data integrity, 1:CRC, 0:Check sum
*
* @return Received data length
*/
uint16_t xmodem_recv_pkt(uint8_t *dest, uint32_t timeout, uint8_t crc_flag)
{
        int ch;
        uint16_t cnt = 0;

        ch = getbyte_timeout(timeout);

        if(ch >= 0)
        {
                dest[cnt++] = ch;

                while(cnt < ((crc_flag) ? sizeof(XMODEM_PACKET) : (sizeof(XMODEM_PACKET) - 1)))
                {
                        //Try to receive one byte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if (ch >= 0)
                        {
                                dest[cnt++] = ch;
                        }
                        else
                        {
                                /*If the no data receive then keep trying to get data until timeout,
                                 If data already arrives, then received char<0 means end of packet,
                                 return received number*/
                                return cnt;
                        }
                }

                return cnt;
        }
        else
        {
                return 0;
        }
}

/**
* Check xmodem packet integrity
*
* @param[in] crc_flag   Check mechanism, 1:CRC, 0:Check sum
* @param[in] pkt        xmodem packet
*
* @return TRUE: data is OK, FALSE: data wrong
*/
bool xmodem_check(uint8_t crc_flag, XMODEM_PACKET_PTR pkt)
{
        uint16 i, crc;
        uint8_t cks = 0;

        if (crc_flag)
        {
                crc = crc16_ccitt(pkt->data, PACKET_LEN);
                hsb2lsb(crc);
                if (crc == pkt->chk_code.crc)
                {
                        return TRUE;
                }
        }
        else
        {
                for (i = 0; i < PACKET_LEN; ++i)
                {
                        cks += pkt->data[i];
                }

                if (cks == pkt->chk_code.chksum)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
* Parse one xmodem packet
*
* @param[in] data       xmodem packet address
* @param[in] len        packet length
* @param[in] crc_flag   Data check mechanism, 1: CRC, 0: Check sum
*
* @ret PARS_OK    Data is ok
* @ret PARS_NAK   Need to response with "NAK"
* @ret PARS_EOT   Receive "EOT"
* @ret PARS_CAN   Receive "CAN"
*
* @see xmodem_parse_pkt_ret
*/
xmodem_parse_pkt_ret xmodem_parse_pkt(uint8_t * data, uint32_t len,
                uint8_t crc_flag, uint8_t recv_pkt_no)
{
        XMODEM_PACKET_PTR pkt = (XMODEM_PACKET_PTR) data;

        switch (data[0])
        {
        case SOH:
                if ((pkt->packet_num == recv_pkt_no)
                && (pkt->pkt_num_cmplemt == (uint8_t) ~recv_pkt_no)
                && (len == ((crc_flag) ?sizeof(XMODEM_PACKET) : (sizeof(XMODEM_PACKET) - 1)))
                && (xmodem_check(crc_flag, pkt) == 1))
                {
                        return PARS_OK;
                }
                else
                {
                        return PARS_ERR;
                }
                break;

        case EOT:
                return PARS_EOT;

        case CAN:
                return PARS_CAN;

        default:
                return PARS_ERR;
        }
}

/**
* xmodem receive entry
*
* @param[in] dest  destination address to store received data
* @param[in] destsz    destination area size
*
* @return actual data size copied to destination
*/
uint32_t xmodem_recv(uint8_t *dest, uint32_t destsz)
{
        XMODEM_PACKET_PTR xdm_pkt;
        uint8_t crc_flag = 1, i, recv_pkt_no = 1;
        uint32_t recv_len, dest_index = 0, destsz_left = 0;
        xmodem_parse_pkt_ret xdmParsRet;

        flush_input();

        xdm_pkt = (XMODEM_PACKET_PTR) malloc(sizeof(XMODEM_PACKET));
        if (xdm_pkt == NULL)
        {
                printf("Can't allocate memory for new xmodem packet in %s!\n",
                                __FUNCTION__);
                goto RETURN;
        }

        //Send out first byte and try to receive the acknowledge packet
        for (i = 0; i < MAX_RETRANS; i++)
        {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remote: send 'C' -> NAK -> 'C' -> NAK...
                sendbyte((crc_flag) ? USE_CRC : NAK);
                recv_len = xmodem_recv_pkt((uint8_t *) xdm_pkt, (2 * DLY_1S), crc_flag);
                if (recv_len > 0)
                {
                        //Tera term first xmodem packet will contain wrong data
                        //flush serial port buffer to be compatible with teara term
                        flush_input();
                        break;
                }
                else
                {
                        if( i == (MAX_RETRANS/2))
                        {
                            crc_flag = !crc_flag;
                        }

                        //Already try the maximum times to communicate with remote, cancel link
                        if (i == (MAX_RETRANS - 1))
                        {
                                xmodem_cancel();
                                goto RETURN;
                        }
                }
        }

        while (1)
        {
                xdmParsRet = xmodem_parse_pkt((uint8_t *) xdm_pkt, recv_len, crc_flag,
                                recv_pkt_no);

                switch (xdmParsRet)
                {
                case PARS_OK:
                        recv_pkt_no++;
                        destsz_left = destsz - dest_index;
                        if (destsz_left < PACKET_LEN)
                        {
                                memcpy(dest + dest_index, xdm_pkt->data, destsz_left);
                                dest_index += destsz_left;
                                xmodem_cancel();
                                goto RETURN;
                        }
                        else
                        {
                                memcpy(dest + dest_index, xdm_pkt->data, PACKET_LEN);
                                dest_index += PACKET_LEN;
                                sendbyte(ACK);
                        }
                        break;

                case PARS_CAN:
                        sendbyte(ACK);
                        goto RETURN;

                case PARS_EOT:
                        sendbyte(ACK);
                        goto RETURN;

                case PARS_ERR:
                default:
                        flush_input();
                        sendbyte(NAK);
                        break;
                }

                recv_len = xmodem_recv_pkt((uint8_t *) xdm_pkt, (10 * DLY_1S),
                                crc_flag);

                if (recv_len <= 0)
                {
                        xmodem_cancel();
                        goto RETURN;
                }
        }

        RETURN:
        free(xdm_pkt);
        return dest_index;
}

/**
* Start xmodem transmit
*
* @param[in] crc_flag    check data integrity method: 1 - crc, 0 - checksum
* @param[in] data_src    address of data be sent
* @param[in] data_sz     size of data be sent
*
* @ret >0   actual sent data length
* @ret -1   remote cancel
* @ret -2   communication timeout
*
* @see REMOTE_CANCEL,COM_TIMEOUT
*/
int xmodem_start_trans(uint8_t crc_flag, uint8_t *dat_src, int data_sz)
{
        XMODEM_PACKET xmodem_pkt;
        uint8_t packetno = 1, i;
        int sent_len = 0, left_num;
        int ch;

        START_TRANS:
        memset(&xmodem_pkt, 0, sizeof(xmodem_pkt));
        left_num = data_sz - sent_len;
        xmodem_pkt.soh = SOH;
        xmodem_pkt.packet_num = packetno;
        xmodem_pkt.pkt_num_cmplemt = ~packetno;

        //Still have left bytes to send
        if (left_num > 0)
        {
                if (left_num >= PACKET_LEN)
                {
                        memcpy(xmodem_pkt.data, &dat_src[sent_len], PACKET_LEN);
                }
                else if (left_num < PACKET_LEN)
                {
                        //The remain data can't fill one packet, so fill it with "CTRL-Z(0x1a)"
                        memcpy(xmodem_pkt.data, &dat_src[sent_len], left_num);
                        memset(xmodem_pkt.data + left_num, CTRLZ, PACKET_LEN - left_num);
                }

                //Calculate check code, checksum/CRC
                if (crc_flag)
                {
                        xmodem_pkt.chk_code.crc = crc16_ccitt(xmodem_pkt.data, PACKET_LEN);

                        //Exchange the lsb and hsb byte, hsb output first
                        hsb2lsb(xmodem_pkt.chk_code.crc);
                }
                else
                {
                        for (i = 0; i < PACKET_LEN; i++)
                        {
                                xmodem_pkt.chk_code.chksum += xmodem_pkt.data[i];
                        }
                }

                //Transmit the packet
                for (i = 0; i < MAX_RETRANS; i++)
                {
                        xmodem_send_data((uint8_t *) &xmodem_pkt,
                                        sizeof(xmodem_pkt) - (crc_flag ? 0 : 1));

                        //Read response byte from remote
                        if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 10)) >= 0)
                        {
                                switch (ch)
                                {
                                case ACK:
                                        packetno++;
                                        sent_len += PACKET_LEN;
                                        goto START_TRANS;

                                case CAN:
                                        if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 CAN)
                                        {
                                                sendbyte(ACK);
                                                return REMOTE_CANCEL; /* canceled by remote */
                                        }
                                        break;

                                case NAK:
                                default:
                                        break;
                                }
                        }

                        if(i == MAX_RETRANS -1)
                        {
                                //Has retransmit the maximum times without response from remote
                                xmodem_cancel();
                                return COM_TIMEOUT;
                        }
                }
        }
        else
        {
                for (i = 0; i < MAX_RETRANS; i++)
                {
                        sendbyte(EOT);
                        if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 1)) == ACK)
                                break;
                }
                return (ch == ACK) ? sent_len : COM_TIMEOUT;
        }
}

/**
* Transmit entry
*
* @param[in] src    address of data be sent
* @param[in] srcsz  size of data be sent
*
* @ret >0 actual sent data length
* @ret -1 remote cancel
* @ret -2 communication timeout
*
* @see REMOTE_CANCEL,COM_TIMEOUT
*/
int xmodemTransmit(unsigned char *src, int srcsz)
{
        int ch = 0;

        flush_input();

        //Try to receive the first byte from remote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 30);
        if (ch >= 0)
        {
                switch (ch)
                {
                case USE_CRC:
                        return xmodem_start_trans(1, src, srcsz);

                case NAK:
                        return xmodem_start_trans(0, src, srcsz);

                case CAN:
                        if ((ch = getbyte_timeout(DLY_1S)) == CAN)
                        {
                                //Canceled by remote
                                sendbyte(ACK);
                                return REMOTE_CANCEL;
                        }
                        break;
                default:
                        printf("Unrecognized xmodem command byte: %d\n", ch);
                        break;
                }
        }

        xmodem_cancel();
        return COM_TIMEOUT; /* no sync */

}

/**
* Xmodem module test sample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void xmodem_test()
{
        int st;
        uint8_t buf[128];

        st = xmodem_recv(buf, 128);
        xmodemTransmit(buf, st);
}

网友A(2018-11-30):
正要学习这个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