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可控硅控制灯亮度问题

楼主:
当我把电路和单片机断开,把220v电源接上试,电灯不会亮也不会暗,但是当我把vcc和信号端接入电路试,不知道为什么直接跳闸。求问什么原因导致的,知道的大神求教

网友A(2018-01-12):
跳闸说明你未按图接线,或接错。因为按图即使短掉可控硅,也不会跳闸。

网友B:
上图似乎是正确的

网友C:
LZ,不会是用词不当吧
线路能产生跳闸的有可能是短路或有漏电现象发生。

网友D:
可以参考我的原理图,你的图缺了个电阻放电,还有就是加个压敏电阻会安全点。

网友E:
挻好的,备份下留着下次用。

网友F:
先接入过零检测电路,一部分一部分排除问题

网友G:
谢谢大家了,跳闸原因是光耦烧坏了

网友H:
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I:
请问哪位大神懂,这个图如果可控硅想提高功率,110a的改如何改驱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