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单片机课程设计论文

楼主(2018-01-13):
附录二:
       原理图如图15所示。
                     图15  原理图
附录三
       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图16   心率部分实物测量
              图17   温度部分实物测量口腔温度
图18  温度部分实物图
                  图19 指尖脉搏测量部分实物图

摘要

本设计是在PROTEUS环境下完成的,以热敏电阻、ST188光电传感器、ADC0809、AT89C51单片机、LCD1602液晶显示屏等构成的多参数实时生理参数监测系统的硬件电路及软件系统的设计。本文介绍了PROTEUS和Keil软件,热敏电阻、AT89C51单片机和LCD1602等的性能、结构特点以及工作原理。该系统可以完成对温度、心率等参数的采集、处理和显示。

目录

一、总体方案· ······················································1

1.1方案论证及系统工作原理·········································1

1.2总体方案图·····················································1

二、硬件选择························································2

2.1主控芯片MCS-51介绍············································2

       2.1.1主要功能···················································2

       2.1.2 MCS-51单片机内部结构······································3

       2.1.3引脚信号···················································5

2.2 ADC0809的介绍·················································7

三、硬件电路的设计··················································9

3.1温度检测原理的设计·············································9

   3.1.1温度测量··················································9

   3.1.2温度部分电路图············································10

   3.1.3 A/D转换部分电路图·········································11

3.2脉搏检测原理的设计·············································11

   3.2.1 ST188光电传感器介绍·······································11

   3.2.2 脉搏测量部分仿真··········································13

3.3 LCD显示电路的设计·············································14

   3.3.1 LCD1602简介···············································14

   3.3.2 LCD1602与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16

四、软件设计·························································17

4.1主程序流程图····················································17

4.2部分程序························································18

五、结论······························································19

附录一································································20

附录二································································30

附录三································································31

一、总体方案

1.1方案论证及系统工作原理

本系统设定两种工作方式:人体体温检测和指尖脉搏检测。指尖脉搏检测采用ST188光电传感器将脉搏的跳动转换成单片机可以接受的脉冲信号,每跳动一次就产生一个脉冲,利用单片机计数功能对信号进行计数,十秒钟进行一次采样,得到人体每分钟的脉搏跳动次数。人体体温检测使用MF58系列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将输出电压通过ADC0809进行A/D转换,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利用温度与电压之间的关系得到当前的温度值。测得的脉搏、温度数据通过LCD1602进行显示。

该方案可以有效、实时的测量脉搏、体温这些要求监测的参数,能够达到系统设计的各项指标,设计方案切实可行。

1.2总体方案图

二、硬件选择

2.2 ADC0809的介绍

       本系统采用ADC0809与ST188光电传感器组成脉搏测量系统。ADC0809是带有8位A/D转换器、8路多路开关以及微处理机兼容的控制逻辑的CMOS组件。它是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可以和单片机直接接口。

ADC0809的内部逻辑结构如图4所示。

           图4  ADC0809内部结构图

由图4可知,ADC0809由一个8路模拟开关、一个地址锁存与译码器、一个A/D转换器和一个三态输出锁存器组成。多路开关可选通8个模拟通道,允许8路模拟量分时输入,共用A/D转换器进行转换。三态输出锁存器用于锁存A/D转换完的数字量,当OE端为高电平时,才可以从三态输出锁存器取走转换完的数据。

引脚图如图5所示。

        图5 ADC0809引脚图

  •      IN0~IN78条模拟量输入通道
  •      ALE: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
  •      A,B,C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IN0~IN7上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道选择表如1所示:

           表1  通道选择表

C

B

A

选择的通道

0

0

0

IN0

0

0

1

IN1

0

1

0

IN2

0

1

1

IN3

1

0

0

IN4

1

0

1

IN5

1

1

0

IN6

1

1

1

IN7

  • ST为转换启动信号
  • EOC为转换结束信号
  • OE为输出允许信号
  • CLK为时钟输入信号线
  • VREF(+),VREF(-)为参考电压输入

三、硬件电路的设计

3.1温度检测原理的设计

3.1.1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原理图如图6所示。

图中Rt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R1=R3,R5=R7,R6=R8,R4=R2(R2为Rt在25℃时的电阻值),R5//R6>>Rt,由电路理论知识不难得到

   (1-1)

由上式可知在25℃时,Vo=0V,适当调整R6(R8)和R5(R7)的比值,容易做到45℃时,Vo=Vc=5V。

事实上,只要取

    (1-2)

   式中,R为温度为45℃时Rt的值。从而温度在25~45℃变化时,输出电压Vo变化范围是0~5V。

   可以根据热敏电阻阻值和温度的关系以及Vo和阻值的关系,事先制作一张Vo(V)~t(℃)的关系表,存入单片机内部ROM中,以便通过查表的方式根据电压值得到温度值。

3.1.2  温度部分电路图

               温度部分硬件电路如图7所示。

                 图7   温度部分硬件电路图

      3.1.3   A/D转换部分电路图

                A/D转换部分电路图如图8所示。

                    图8  A/D转换部分电路图

3.2脉搏检测原理的设计

      3.2.1  ST188光电传感器介绍

  • 特点:

1.采用高发射功率红外光电二极管和高灵敏度光电晶体管组成。

2.检测距离可调整范围大,4-13mm 可用。

3.采用非接触检测方式。

  • 底视图与内部电路示意图如图9所示。

图9  底视图与内部电路示意图

                       左边是光电二极管的外形图,由发射二极管和接收管组成,如右图的电路示意图。A、K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正负极,C、E是接收管的正负极。

                        因此只要A极接高电平、K极接低电平,红外发射管就能发出红外线。可以在传感器加上外围电路来检测接收管的信号,进而确定是否接受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

  • 常用电路图如图10所示。

                        根据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的原理和内部结构,我们可以设计下面的电路,电阻主要起限流作用,电阻值常设置R1=510Ω,R2=20kΩ。这样,如果接收管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红外接收头导通,E管脚输出高电平,接近Vcc;如果没有没有接收到反射回来的红外线,红外接收头不导通,E管脚输出低电平,接近GND。

图10  ST188常用电路图

           3.2.2  脉搏测量部分仿真

                脉搏部分Multisim仿真如图11所示。

如图所示,电路的输入部分接上图的OUT引脚,利用LM358进行信号的放大、滤波和整流,将输入的信号转换成方波,方便单片机进行计数。

当输入1HZ,20mv的正弦信号,转换的结果如图12所示。

图11   脉搏部分电路仿真

图12  脉搏部分仿真结果

3.3  LCD显示电路的设计

      3.3.1  LCD1602简介

  • 引脚功能简介

1脚:Vss,电源地。

2脚:Vdd,电源正极。

3脚:Vee,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电源端时,对比度最弱,接地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通过一个10KΩ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4脚:RS,数据/命令选择端,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5脚:R/,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4脚和5脚联合作用的功能如表2所列。

6脚:E,使能端。当E端为下降沿时,液晶模块写指令或写数据;当E为高电平时,为读状态或读数据。表3所列为4~6脚共同作用实现的功能。

7~14脚:DB0~DB7,8位双向数据线。

15脚:背光源正极。

16脚:背光源负极。

表2  4脚和5脚共同作用实现的功能表

RS

R/

功能

0

0

可以写入指令或显示地址

0

1

读忙信号或读取地址计数器的内容

1

0

写入数据

1

1

读取DDRAM或CGRAM中的内容

表3   4~6脚共同作用实现的功能表

RS

R/

E

功能

0

0

下降沿

写指令,DB7~DB0=指令码,输出无

0

1

1

读状态,输出:DB7~DB0=状态字

1

0

下降沿

写数据,DB7~DB0=数据,输出无

1

1

1

读数据,输出:DB7~DB0=数据

  • 常用指令集

清屏指令;

光标归位指令;

进入模式设置指令;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设定显示屏或光标移动方向指令;

功能设定指令等。

     3.3.2  LCD1602与单片机连接电路图

            1602与单片机连接如图13所示。

图13  LCD1602与单片机连接图

四、软件设计

4.1主程序流程图

4.2部分程序

   部分程序如图14所示。

                      图14  部分程序

五、结论

通过这次设计的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对单片机的认知更进一步,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资料没有查找清楚,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DS18B20上面,经过老师的指导,才意识到温度传感器不能够准确的测量温度值,存在很大的误差。需要用到热敏电阻进行AD转换读取温度值。在得到新的方案后开始设计电路图进行编程,在编程仿真过程中,存在一个温度值一直无法准确读出的问题,经过自己一天的查找,发现问题在AD转换结束后的查表部分,所以经过半天的修改,因为调用子程序过多,导致问题的出现,所以及时的将程序改成顺序结构,减少子程序的调用,这么做虽然没有问题,但增加了程序,占用的内存也会变多,对于存在的这一问题将会在以后的学习中进一步改进。通过这次课设,学到了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得到一个问题之后要及时的查找资料,找到最适合这个问题的设计,不能因为偷懒减少计算量而使用不精确的元件,其次就是遇到问题要冷静的分析问题,不能焦躁,一步一步的将问题拆分,细化,找到问题的所在。最后,要学会自主分析,不能轻信他人的语言,本次课设属于你自己的课设,别人只是给你提意见,并不能够完整的理解你所设计的问题,如果百分百的相信他人,那么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学会,而且容易被误导。以上就是我对本次设计的总结。

附录一

源程序:

;********************************************************************
;           基于AT89C51的多参数床边监护系统
;********************************************************************
                              SHIWEI     EQU          32H;
                              GEWEI    EQU          33H;
                              HUANCUN  EQU          36H;
                              BEATS      EQU          40H;
         XIN_BAI    EQU          41H;
         XIN_SHI    EQU          42H;
         XIN_GE     EQU          43H;
                              CLOCK      BIT          P2.4;
                              ST         BIT          P3.2;
                              EOC      BIT          P3.1;
                              D_A      BIT                                          P2.3;
                              D_B      BIT                                          P2.2;
                              D_C                 BIT          P2.1;
                              E        BIT          P2.7;
                              RW       BIT          P2.5;
                              RS       BIT          P2.6;
                              XIN      BIT          P3.5;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_T0;
                              ORG      0100H;
;***********主程序开始************************
START:    LCALL    LCDINIT;调用液晶显示屏初始化程序
          LCALL    TISHI1;
                              LCALL    TISHI2;
;********************************************************************
;                                  温度部分
;********************************************************************
BEGIN:                MOV      TMOD,#02H;
          MOV      TH0,#236;              定时钟频位50khz
                              MOV      TL0,#236;
                              MOV      IE,#82H;                 开T0中断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CLR      D_A;              AD0809选择IN0通道
                              CLR      D_B;
                              CLR      D_C;
WEN:
                    CLR      ST;
          SETB     ST;
                              CLR      ST;启动AD转换
                              JNB      EOC,$; 等待转换结束
                              LCALL    DELAY1S;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仿真工程+源码+word格式论文)
http://www.51hei.com/bbs/dpj-1041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