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音乐盒PPT演示文稿下载(内含程序流程图等资料)

楼主(2018-01-13):
         发音原理:播放一段音乐需要的是两个元素,一个是音调,另一个是音符。首先要了解对应的音调,音调主要由声音的频率决定,同时也与声音强度有关。对一定强度的纯音,音调随频率的升降而升降;对一定频率的纯音、低频纯音的音调随声强增加而下降,高频纯音的音调却随强度增加而上升。另外,音符的频率有所不同。基于上面的内容,这样就对发音的原理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音符的发音主要靠不同的音频脉冲。利用单片机的内部定时器/计数器0,使其工作在模式1,定时中断,然后控制P2.0引脚的输出音乐。只要算出某一音频的周期(1/频率),然后将此周期除以2,即为半周期的时间,利用定时器计时这个半周期时间,每当计时到后就将输出脉冲的I/O反相,然后重复计时此半周期时间再对I/O反相,就可在I/O脚上得到此频率的脉冲。

设计采用STC89C52作为主控芯片,利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产生特定的音符频率,控制节拍。采用DS18B20采集温度,通过LCD1602显示歌曲名称和序号和温度值,并可以通过按键实现歌曲的开始/暂停播放,上下曲的切换等功能。

         原理图如下所示,将数据口D0-D7连接到51单片机的P0上方便进行数据的传输;而V0口接一个可调电位器,当调节电位器位置改变时接入V0的电压也随之变化进行显示的清晰度也随之变化,所以在实际时采用电位器而不采用固定阻值的电阻就是为了能够方便的调节以使用在电压不同的场合;E是片选信号,R/W是读写信号,RS是寄存器选择信号分别用一个IO口进行控制。
          原理图如右图所示,其中DQ口为该芯片的数据口,单片机通过控制该口将采集到的温度值传输到单片机上进行处理,由于DS18B20是单线通信,即发送和接收都是通过通信脚来进行。其接收时高阻输入,其发送时是开漏输出,即输出0时通过三极管下拉为低电平,而输出1时,则为高阻,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将其拉为高电平,因此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否则无法输出稳定高电平。
         电路图如右边所示,按键一端连接单片机的I/O口,另一端连接电源地。而单片机的I/O在悬空没有作为输出的情况下是默认高电平,当按键按下后相当于I/O口短接电源地,这种按键是金属接触的方式所以会有抖动纹波的情况,所以在程序中需要适当的加上短暂的延时消抖。
         这样通过检测I/O口是否有出现低电平然后消抖就可以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在对应执行相应的功能。
         主函数void main()是程序的入口函数,单片机上电后先进行初始化,重置变量数值,然后对外围器件进行初始化,完后进入死循环不断的检测处理。如果没有进入死循环的话,那么程序就只执行一遍就退出了,而达不到实时检测的效果。
注意:程序流程图详见附件
         首先需要将显示位置的地址通过命令写入,然后将数据按顺序的进行写入即可。在写入地址后显示第一个内容后地址会自动加一。函数名lcd1602_write_character(uchar x,uchar y,uchar *p),参数为x,y,*s,其中的x,y表示在液晶显示屏上的位置坐标,*s是需要显示的字符数组。程序会根据位置坐标计算出显示位置的首地址。
         首先需要让DS18B20复位,然后如果总线上只有一个传感器的话可以跳过读系列号,如果有多个传感器的时候就需要匹配系列号,接着启动温度转换,然后在进行一次复位同样跳过系列号的匹配,接着发送读取温度指令,最后读取温度寄存器。读取完后将数据进行转换成实际温度即可。
         通过这次设计,我学到了不少课本、课堂上没涉及到的知识。学会了将以前学过的零散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解决问题,也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经过长时间的硬件设计、软件调试,本系统基本完成要求的功能。不足之处有:1.硬件的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2.系统界面人性化还不足。
         我的综合设计主要涉及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些我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能力都获得了提高。首先硬件方面,基本掌握了原理图绘制软件的使用方法,并设计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通过硬件电路搭建的过程,使我对51系单片机的接口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熟悉了一些单片机常用的外围电路引脚和连接方法,如LCD液晶,键盘等。并且提高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加深了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单片机音乐盒ppt+仿真+论文+程序+原理图与pcb文件):
http://www.51hei.com/bbs/dpj-105013-1.html

网友A(2018-12-01):
怎么被删了??能再发一下么?

网友B:
能再发下吗?谢谢!

网友C:
可以再发一下吗

网友D:
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