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仿真ILI9341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2018-01-13):
ILI9341的单片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给各位做了参考.ILI9341 8位模式,16位色

ILI934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REGX5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p.h"

//#define     RED          0XF800          //红色
//#define     GREEN        0X07E0          //绿色
//#define     BLUE         0X001F          //蓝色
//#define     WHITE        0XF785          //白色

#define DATA_H P2
#define DATA_L P1

sbit LCD_CS = P3^1;
sbit LCD_RS = P3^2;
sbit LCD_WR = P3^3;
sbit LCD_RD = P3^4;
sbit LCD_RESET = P3^0;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ms--)
        {
                Delay1ms();
        }
}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char val)
{
        LCD_RS=1;  //RS=1;
        LCD_CS=0;        //CS=0;
        DATA_L=val;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reg)
{
          LCD_RS=0;        //RS=0;
        LCD_CS=0;        //CS=0;
        DATA_L=reg;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Init()
{
        LCD_RESET=0;
        delay_ms(10);
        LCD_RESET=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电源控制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存储器访问控制)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像素格式设置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列地址设定
        LCD_WR_DATA(0x00); //第一个参数
        LCD_WR_DATA(0x00);        //第二参数
        LCD_WR_DATA(0x00);                //第三参数
        LCD_WR_DATA(0xef);                 //第四参数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void LCD_SetArea(unsigned int stx,unsigned int sty,unsigned int endx,unsigned int endy)
{//分别四个参数来设置起使X,起使Y,结整X,结束Y
        LCD_WR_REG(0x2A);          //列地址
        LCD_WR_DATA(stx>>8);
        LCD_WR_DATA(stx&0xff);
        LCD_WR_DATA(endx>>8);
        LCD_WR_DATA(endx&0xff);

        LCD_WR_REG(0x2B);        //页地址
        LCD_WR_DATA(sty>>8);
        LCD_WR_DATA(sty&0xff);
        LCD_WR_DATA(endy>>8);
        LCD_WR_DATA(endy&0xff);
}

void LcdWirteColorData(unsigned int color)
{
//        LCD_RS=1;  //RS=1;
//        LCD_CS=0;        //CS=0;
//         DATA_H=color>>8;
//        DATA_L=color;
//        LCD_WR=0;        //WR=0;
//        LCD_WR=1;        //WR=1;
//        LCD_CS=1;        //CS=1;

        LCD_RS=1;  //RS=1;
        LCD_CS=0;        //CS=0;
        DATA_L=color>>8;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DATA_L=color;
        LCD_WR=0;        //WR=0;
        LCD_WR=1;        //WR=1;
        LCD_CS=1;        //CS=1;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        unsigned int i,j;

//        LCD_SetArea(0,0,180,240); //设置行列起使与结束
//  LCD_WR_REG(0x2C); //写存储器
//        for(i=0;i<320;i++)
//        {
//                for(j=0;j<360;j++)
//                {
//                        LcdWirteColorData(color);
//                }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image;
        image=(unsigned int*)gImage_map;
……………………

网友A: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这是16bit 程序   8bit 程序?  3线?   4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学习一下  这是16bit 程序   8bit 程序?  3线?   4线?

16bit 8条线,由于仿真屏只支持8线16色

网友B(2018-05-04):
请问这是用哪个版本打开的?7.5和8.0都没打开

网友C(2018-07-24):
请问里边包括TFT LCD Arduino Mega Shield吗?谢谢

网友D(2018-08-23):
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E:
论坛有你更精彩,希望今后彩屏方面的文章更多些出现在本坛,谢谢楼主!

网友F(2019-01-08):
黑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2019-03-16):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用哪个版本打开的?7.5和8.0都没打开

8.6版本的protues

网友H:
大佬,图片的代码是通过什么转化的

网友I: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J(2019-04-20):
求问, 图片是如何转化的, 格式是什么?

网友J:
是用什么软件转化的图片到c数组呢,
格式是什么呢?

网友K(2019-07-18):
请帮老大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输入的是单张小黄鸭,仿真出来颜色却变了,还变成了3只鸭,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请老大们指点一下,谢谢!

小黄鸭

小黄鸭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网友L(2019-11-18):
引用 网友C:
请问里边包括TFT LCD Arduino Mega Shield吗?谢谢

proteus里面有例程,打开主页搜ssd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L:
楼主可以教一下怎么用32在proteus里用tftLCD显示图片吗

网友M(2020-02-22):
你这个代码跟电路都不匹配哎,DC是个啥?

网友M:
确定8位模式是用低8位吗?

网友N:
正好需要這個東西

网友N:
目前正在學習

网友O:
请问楼主 用的PROTEUS是哪个版本的,我的8.7的,仿真会出现错误,说是严重仿真错误,没有已经创建好的ILI9341电器模型

网友P(2020-03-23):
引用 网友K:
请帮老大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输入的是单张小黄鸭,仿真出来颜色却变了,还变成了3只鸭,不知道是 ...

哈哈哈有意思

网友Q: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R:
怎么显示文字啊

网友S(2020-08-08):
设置怎么调都这样啊。。。

网友T(2024-07-17):
谢谢分享!
非常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U: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STC89C52RC, STC12C5A60S2
兼容 8位8051,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兼容 32位8051,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35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I2S, QSPI, 4组串口,I2C, SPI
LQFP48/LQFP44/PDI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