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单片机矩阵键盘按键信息输出proteus仿真+源码

楼主:
原创输出程序
晶振的速度与扫描输出无关
晶振速度越快,扫描速度就越快
建议是12MHz,12T模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c"

#define GPIO_KEY P1

uchar KeyValue;
//存放捕获到的键值
uchar KeyState;

const uchar dat[]="0123456789ABCDEF";

const uchar output[]={      //单个16进制
0xf0,0xf1,0xf2,0xf3,
0xf4,0xf5,0xf6,0xf7,
0xf8,0xf9,0xfa,0xfb,
0xfc,0xfd,0xfe,0xff
};

void Delay10ms()   //延时10毫秒,误差0微秒
{
    u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scan()
{
        char a;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测试列
                        GPIO_KEY=0X0F;
//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检测出错回复17意思是把数码管全灭掉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a=0;
                }
        }
}

void main()
{
        P3=0xf0;
        LcdInit();
        LcdPrintf("by:With commands");
        while(1)
        {
                keyscan();
                if(KeyState)
……………………

网友A(2021-07-16):
好东西先学习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