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统计字符个数 汇编语言

楼主(2018-01-13):
DATAS SEGMENT
STRING1 DB'Please input a string:
    ;输入提示信息
STRING2 DB'Number of letter:
               ;各类字符提示信息
STRING3 DB'Number of digits:

STRING4 DB'Number of others:

STRING5 DB'Number of upperletter:

STRING6 DB'Number of lowerletter:

LETTER DB 0         ;字母
UPPERLETTER DB 0;大写字母
LOWERLETTER DB 0;小写字母
DIGIT DB 0          ;数字
OTHERS DB 0         ;其他

DATAS ENDS

STACKS SEGMENT PARA STACK 'STACK';此处输入堆栈段代码
        DB 256 DUP(?)
STACKS ENDS
CODES SEGMENT

ASSUME CS:CODES,DS:DATAS,SS:STACKS

start: MOV AX,DATAS
        MOV DS,AX
        LEA DX,STRING1                 ;显示输入提示信息Please input a string,LEA取指功能实现。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中断调用,INT 21H 中断为DOS中断
        MOV CX,80                 ;设置循环次数足够大,CX用来保存循环指令

L1:        MOV AH,01H                 ;中断调用,单字符输入,01H带回显的键盘输入,
        INT 21H                 ;输入符号的ASCII代码在AL寄存器中。

        CMP AL,0DH                 ;若输入回车符则结束,CMP比较指令。如果为数字:30H---39H
        JZ OVER2                 ;JZ条件转移指令,根据ZF进位转移
        CMP AL,30H                 ;若<30H(0),OTHERS++
        JB OTHER                 ;JB条件转移指令,为低于不高于指令。
        CMP AL,39H                 ;若>39H(9),跳转进一步比较
        JA ONE                         ;JA条件转移指令。为高于/不低于指令。
        JMP DIGITAL                 ;DIGIT++,JMP无条件转移指令,
ONE:        CMP AL,41H                 ;若IF<41H(A),OTHERS++ 如果为大写字母“A-Z”字符:41H---5AH
        JB OTHER
        CMP AL,5AH                 ;若IF>5AH(Z),跳转继续比较
        JA TWO
        JMP CHAR1                ;检测为大写字母,字母和大写字母数加一
TWO:        CMP AL,61H                ;若IF<61H(a),OTHERS++ 如果为小写字母字符“a-z”字符:61H--7AH
        JB OTHER
         CMP AL,7AH
        JA OTHER
        JMP CHAR2                 ;检测为小写字母,字母和小写字母数加一
        JMP OVER                 ;比较结束
OTHER:  INC OTHERS
        JMP OVER
CHAR1:         INC LETTER                 ;字母
        INC UPPERLETTER                ;大写字母
        JMP OVER                 ;比较结束
CHAR2:        INC LETTER                ;字母
        INC LOWERLETTER                ;小写字母
        JMP OVER                ;结束比较
DIGITAL:INC DIGIT                 ;DIGIT++
        JMP OVER                 ;比较结束
         JMP OVER                 ;比较结束
OVER:        NOP
LOOP L1                         ;循环,输入下一字符
OVER2:        CALL HUANHUANG                 ;回车换行

        LEA DX,STRING2                 ;字符串的输出Number of letter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中断调用,INT 21H 中断为DOS中断
        XOR AX,AX
        MOV AL,LETTER                 ;将统计的数字送 AX
        CALL OUTPUT                 ;调用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
        CALL HUANHUANG                 ;回车换行

        LEA DX,STRING5                ;字符串的输出Number of upperletter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XOR AX,AX
        MOV AL,UPPERLETTER        ;将统计的数字送AX
        CALL OUTPUT                 ;调用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
        CALL HUANHUANG                ;回车换行

        LEA DX,STRING6                 ;字符串的输出Number of lowerletter: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XOR AX,AX
        MOV AL,LOWERLETTER        ;将统计的数字送AX
        CALL OUTPUT                 ;调用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
        CALL HUANHUANG                ;回车换行

        LEA DX,STRING3                ;字符串的输出为Number of digits: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XOR AX,AX
        MOV AL,DIGIT                ;将统计的数字送AX
        CALL OUTPUT                ;调用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
        CALL HUANHUANG                ;回车换行

        LEA DX,STRING4                 ;字符串的输出Number of others
        MOV AH,09H                 ;09H为字符串输出
        INT 21H
        XOR AX,AX
        MOV AL,OTHERS                ;将统计的数字送AX
        CALL OUTPUT                 ;调用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
        MOV AH,4CH                 ;4CH带返回码结束
        INT 21H

        HUANHUANG PROC NEAR        ;控制输出格式,输出回车换行子程序
        MOV AH,02H
        MOV DL,0AH                 ;0AH键盘输入至缓冲区
        INT 21H                 ;输出换行符
        MOV AH,02H
        MOV DL,0DH                 ;0DH键盘复位。
        INT 21H                 ;输出回车符
        RET
        HUANHUANG ENDP

        OUTPUT  PROC NEAR        ;输出两位数字的子程序(输出两位数字为十进制)
        MOV BL,10
        DIV BL                         ;AX/BL,AL=商,AH=余数
        PUSH AX                 ;保存AX中的信息
        MOV DL,AL
        ADD DL,30H                 ;十进制转为ASCAII码
        MOV AH,02H                ;显示一个字符
        INT 21H                 ;输出十位数
        POP AX                         ;出栈送AX
        MOV DL,AH
        ADD DL,30H
        MOV AH,02H                 ;显示一个字符
        INT 21H                 ;输出个位数
        RET
        OUTPUT ENDP

        CODES ENDS
        END START

楼主:
附件见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