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4中断,语法一直有一个错误,一直没改掉

楼主(2018-01-13):
这段代码,运用串口4中断,语法一直有一个错误,一直没改掉,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报什么错误?请把错误提示也截图,这样大家才可以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B:
没有定义或单片机内没有这个串口

网友C:
应该是你使用的单片机没有这么多串口

网友D:
少打了个 S 吧

网友E:
把错误提示截一些图,应该是端口没定义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由于我的STM32选取flash应该选取high,即内部可以调用串口4,而我原来flash选取的是medium,不能调用串口4,可以直接在keil中修改就行了,代码上没问题,这个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