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和按键混合控制开关怎么编程。

楼主(2018-01-13):
手机通过蓝牙去开灯,同时可以用蓝牙和按键去关。按键去开灯,同时可以用蓝牙和按键去关灯。

网友A:
思路如下:
连接蓝牙模块 电源线 地线 数据线rxd txd接到单片机txd rxd。
模块默认处于从模式。
中断处理程序:当接收到数据时,判断接受到的数据,控制开关通和断。
按键处理程序: 按下按键改变开关状态,原来是开修改为关,原来是关,修改为开。

上位机程序, 初始化蓝牙和配对。
设置图形界面按钮开,按钮关 ,按下时发送约定的数据。下位机判断即可。

网友B:
蓝牙控制的参数和按键控制的参数用逻辑“或”运算。

网友C:
同问,前期自己设计了一个红外线遥控和按键共同控制的台灯。做好后要么只能用红外线,要么只能用按键,无法同时用。最后只能取消按键。可以肯定是程序没有规划好。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