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2012年初赛题目+答案,串口设置温度报警+DS1302显示时间

楼主(2018-01-13):
选用材料为蓝桥杯官方提供的开发板。

因为此板选用了4块74LS573芯片用于锁存P0口信号,这种设计可节约很多的i/0口,与市面上很多的开发板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换到其他开发板上使用,需要改一下显示代码 和LED亮灭代码,但是大致思路不变,只要改变一下那几个比较特殊的使用到了573锁存来编程的函数即可。

我也是一名菜鸡  如果有那个大神有更好的编程思路的话 那就拜托大神赐教了。

设计要求如下:
1、        读取DS18B20温度,在数码管的最后两位显示。
2、读取DS1302时间,初始化为13:30。在数码管的高五位显示,格式为:13-30
3、其余没用到的数码管灭。
4、通过串口设置DS18B20温度上限和下限,设置格式为:30-28,其中30是高温上限,28是低温下限
5、采集DS18B20温度,通过串口上传实时数据给上位机。
6、当温度超过上限,LED1隔1秒亮一次。超过下限,LED2隔1秒亮一次。
7、串口波特率一律用2400bps

效果图: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定义stc15芯片的特殊寄存器AUXR地址 因为采用的是52的头文件 如果采用15的头文件择不用设置
                                                                 // 如果改为51系列芯片的话只需删掉这行然后把定时器和中断的初始化函数改掉  此寄存器的作用在此为设置定时器速度为1T还是12T模式
sbit DQ=P1^4;                                         //温度引脚

sbit CE=P1^3;                                         //1302芯片引脚
sbit SCL=P1^7;
sbit io=P2^3;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共阳数码管数值
                                 //  0,  1 ,  2  , 3 ,   4  ........                                         — ,关显示
uchar dspbuf[]={11,11,11,11,11,11,11,11};        //显示缓冲区
uchar DSP;

uchar zi[]={"wendu:"};                                                //串口发送数据

uchar jieshou[6];
uchar zd4_add;

uchar max,min;

uchar cmd_ds[3];                                                        //接收1302时间
uchar int_ds[]={30,13,0,0,0,0};                                //初始化1302

uchar temp;

uint sec_add;
bit sec_flag;

bit sz_flag;

void int_t0();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t_chuankou();                                           //串口初始化
void display();

//*********************1302*****************************************//

void DS1302_wuchar(uchar cmd);                                  //写一个字节到1302
uchar DS1302_ruchar();                                                   //读取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md,uchar dat);                  //写dat数据到cmd寄存器地址
uchar red_DS1302(uchar cmd);                                  //读取cmd地址中的数据
void red_ds();                                                                  //读取全部时间
void int_DS1302();                                                          //初始化1302

//***********************温度函数**********************************//

void w_18(uchar cmd);                                   //写cmd到1820
uchar r_18();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d_18();                                                   //读取温度
void int_18();                                                   //初始化温度
void Delay500us();                                           //延时
void Delay100us();

void open_led1();                                           //开LED1
void cls_led1();                                           //关LED1
void open_led2();
void cls_led2();

void ckfz();                                                   //串口发送

void main()
{
        max=30;                                                           //初始最大值与最小值
        min=28;
        int_t0();                                                   //初始化定时器t0
        int_DS1302();                                           //初始化1302
        int_chuankou();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temp=red_18();                                   //读取温度
                red_ds();                                           //读取时间
                dspbuf[6]=temp/10;                           //显示
                dspbuf[7]=temp%10;                           //显示格式为       xx—xx xx
                dspbuf[0]=cmd_ds[1]/10;
                dspbuf[1]=cmd_ds[1]%10;
                dspbuf[2]=10;                                   //显示横杠
                dspbuf[3]=cmd_ds[0]/10;
                dspbuf[4]=cmd_ds[0]%10;

                ckfz();                                                   //串口发送温度到PC

                if(sz_flag)                                           //如果串口接收到修改最大值最小值指令  sz_flag会由0变1 最大值与最小值更新
                {
                        max=jieshou[0]*10+jieshou[1];
                        min=jieshou[3]*10+jieshou[4];
                        sz_flag=0;                                   //标志位清零
                }

//                dspbuf[6]=jieshou[0];
//                dspbuf[7]=jieshou[1];
//                dspbuf[2]=jieshou[2];
//                dspbuf[3]=jieshou[3];
//                dspbuf[4]=jieshou[4];
        }
}

void t0() interrupt 1
{
        sec_add++;
        if(sec_add==1000)                                   //1s
        {
                sec_add=0;
                sec_flag=~sec_flag;                           //1秒标志位
        }

        if(temp>max)                                           //如果温度大于最大值  LED1隔1秒闪烁
        {
                if(sec_flag)
                {open_led1();}
                else
                {cls_led1();}
        }

        if(temp<min)                                           //如果温度小于最小值  LED2隔1秒闪烁
        {
                if(sec_flag)
                {open_led2();}
                else
                {cls_led2();}
        }

        display();                                                   //中断刷新显示函数
}

void ck()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if(RI)                                                           //如果RI接收标志位为1
        {
                EA=0;
                RI=0;
                jieshou[zd4_add]=SBUF-48;           //接收  xx-xx格式数据  5个字节  串口应为文本发送  因为字符0 代表十进制48 所以应减去48 才是10进制的0
                zd4_add++;
                if(zd4_add==5)                                   //接收5次
                zd4_add=0;
                EA=1;
        }
        sz_flag=1;                                           //单片机接收到数据时  sz_flag=1
}

void int_t0()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1ms延时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int_chuankou()                                                                                                    //2400波特率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8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B;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关闭定时器1中断
        ES=1;                        //开启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
        P2=(P2&0x1f)|0xe0;                   //关显示
        P0=0xff;
        P2&=0X1F;

        P2=(P2&0x1f)|0xc0;                   //位选
        P0=1<<DSP;
        P2&=0X1F;

        P2=(P2&0x1f)|0xe0;                   //查表显示
        P0=tab[dspbuf[DSP]];
        P2&=0X1F;

        DSP++;
        if(DSP==8)
        DSP=0;
}

//******************温度函数************************//

void int_18()                                  //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
        DQ = 0;
          Delay500us();// 延时大于480us
          DQ = 1;
    Delay500us();
}

void w_18(uchar cmd)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cmd&0x01;                                          //从低位写起
                Delay100us();
                DQ=1;
                cmd>>=1;
        }
}

uchar r_18()
{
        uchar num,i;
         for(i=0;i<8;i++)
         {
                 DQ=0;                                                          //温度从低位读起
                 num>>=1;
                 DQ=1;
                 if(DQ)
                 {
                          num=num|0x80;
                 }
                 Delay100us();
         }
         return num;
}

uchar red_18()
{
        uchar low,high,num;
        int_18();
        w_18(0xcc);
        w_18(0x44);
//        Delayus(200);

           int_18();
        w_18(0xcc);
        w_18(0xbe);
        low=r_18();                                           //先读低八位
        high=r_18();

        num=high<<4;
        num=num|(low>>4);
        return num;
}

void Delay5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6;
        j = 9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DS1302****************//

void int_DS1302()          //初始化DS1302,把int_ds[]数组里的数写入相应时间寄存器地址
{
        write_DS1302(0x8e,0x00);                  //写保护关
        write_DS1302(0x80,int_ds[0]);
        write_DS1302(0x82,int_ds[1]);
        write_DS1302(0x8e,0x80);                     //写保护开
}

void DS1302_wuchar(uchar cmd)
{
        uchar i;
        for(i=0;i<8;i++)
        {
                SCL=0;
                io=cmd&0x01;
                SCL=1;
                cmd>>=1;
        }
}

uchar DS1302_ruchar()
{
        uchar dat,i;
        for(i=0;i<8;i++)
        {
                SCL=0;
                dat>>=1;
                if(io)
                dat|=0x80;
                SCL=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md,uchar dat)
{
        uchar x;
        CE=0;
        SCL=0;
        CE=1;
        DS1302_wuchar(cmd);
        x=(dat/10<<4)|(dat%10);//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
        DS1302_wuchar(x);
        CE=0;
}

uchar red_DS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uchar dat1,dat2;
        CE=0;
        SCL=0;
        CE=1;
        DS1302_wuchar(cmd);
        dat=DS1302_ruchar();
        dat1=dat/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2=dat%16;
        dat=dat1*10+dat2;
        io=0;
        CE=0;
        return dat;
}

void red_ds()
{
        write_DS1302(0x8e,0x00);
        cmd_ds[0]=red_DS1302(0x81);
        cmd_ds[1]=red_DS1302(0x83);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ckfz()
{
        uchar i;
        if(sec_flag)
        {
                for(i=0;i<6;i++)                                                   //发送温度数据到PC
                {
                        SBUF=zi[i];
                        while(TI==0);
                        TI=0;
                }
                SBUF=temp/10+0x30;//(temp/10)<<4|(temp%10);
                while(TI==0);
                TI=0;

                SBUF=temp%10+0x30;//(temp/10)<<4|(temp%10);
                while(TI==0);
                TI=0;

                SBUF='\n';
                while(TI==0);
                TI=0;
                sec_flag=0;
        }
}

void open_led1()
{
        P2=(P2&0x1f)|0x80;
        P0=0x7f;
        P2&=0x1f;
}

void cls_led1()
{
        P2=(P2&0x1f)|0x80;
        P0=0xff;
        P2&=0x1f;
}

void open_led2()
{
        P2=(P2&0x1f)|0x80;
        P0=0xbf;
        P2&=0x1f;
}

void cls_led2()
{
        P2=(P2&0x1f)|0x80;
        P0=0xff;
        P2&=0x1f;
}

附上代码和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