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检测到有人经过的时候,蓝牙发送信息到手机上怎么弄 求教导 谢谢 赶时间

楼主:
本人用两个超声波和一个蓝牙模块hc06和stc89c52rc和一个5v降3.3v的某块弄了一个东西,就是超声波检测到有人经过的时候,蓝牙发送信息到手机上,
但是我已经将蓝牙和手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却接收不到数据,为什么呢,本人以前没有玩过蓝牙模块,没有怎么设置蓝牙  AT指令之类的 该怎么做呢?
或者是我的程序出了问题 帮我看看问题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rig=P1^1;
        sbit trig2=P1^2;
        sbit echo=P1^3;
        sbit echo2=P1^4;

                unsigned long s1=0,s2=0;
                uchar code words[]="guard is here turn it  off";
                uchar code words2[]="guard is gone keep playing";
                uchar code words3[]="guard is here";
                uchar o,p,q;
                uint tim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1ms延时函数,100ms以内可用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124;i>0;i--);
        }

void Count1(void)                   //计算距离
        {
                 trig=1;
                 delay(1);
                 trig=0;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1=(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unt2(void)                   //计算距离
        {
                  trig2=1;
                  delay(1);
                  trig2=0;
          while(!echo2);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2);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2=(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Init(void)
{
    TMOD    = 0x31;
    PCON   &= 0x7f;
    SCON    = 0x50;//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M1=1,SM0=0方式一波特率可变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      = 0;
    RI      = 0;
        TH0= TL0= 0;
        ET0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定时器中断

}
void count()
{
while(1)
{
        Count1();
        Count2();
                if((s1<80)||(s2<80)) //如果有一个超声波有反应 证明宿舍阿姨进入了检测区
                {
                ES=0;
                for(o=0;o<26;o++)
                {
                SBUF=words[o];
                while(!TI);
                TI=0;
                }
                ES=1;

                        if((s1<80)||(s2<80))//进入了之后两个超声波都没有反应,证明阿姨在反应区内
                    {
                        ES=0;
                        for(p=0;p<26;p++)
                        {
                        SBUF=words2[p];
                        while(!TI);
                        TI=0;
                        }
                        ES=1;
                    }
                            else if((s1>150)&&(s2>150))//有一个超声波反应了,证明阿姨出去了 可以玩手机了
                            {
                            ES=0;
                            for(q=0;q>13;q++)
                            {
                            SBUF=words3[q];
                            while(!TI);
                            TI=0;
                            }
                            ES=1;
                                   }
            }
        }
}
void main()
{
void Init();
while(1)
{
count();
}
}

网友A(2018-01-14):
上位机是蓝牙串口助手Pro

网友B:
先不连接蓝牙,把串口连接到PC,用PC的串口助手先把程序调试好,再换蓝牙模块与手机测试。如果PC端调通了手机端不通,可以换一个APP再试。以前做项目的时候,记得有的蓝牙串口助手有问题。最好用模块厂商提供的APP,好像是H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