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数字日历闹钟设计的一系列问题求解

楼主(2018-01-14):
用C52单片机+DS1302+74HC595+4个四位共阳数码管实现 年月日时分秒显示 并用四位独立按键控制 以及设置两路闹钟  如何用DS1302读取年月日时分秒?

网友A:
DS1302时钟芯片
一、硬件简介:
    1DS1302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实时时钟芯片,附加31字节静态RAM,采用SPI三线接口与CPU进行通信,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和RAM数据。实时时钟可提供秒、分、时、日、月、星期和年,一个月小与31天时可以自动调整,且具有闰年补偿功能。工作电压宽达2.55.5V。采用双电源供电(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可设置备用电源充电方式,提供了对后备电源进行涓细电流充电的能力。
    2HC6800ESV2.0电路图

    3、芯片管脚说明:
1脚:芯片备用电源,可以用电池或大容量电容供电,在主电源掉电时,仍可以工作计时。
23脚:外部晶振接口。芯片就是根据这个晶振的频率进行计时的。
4脚:接地。
5脚:芯片使能信号,由主机控制,高电平有效。
6脚:与主机的数据交流口。
7脚:数据传输时钟,由主机控制。
8脚:芯片主电源。
二、与控制芯片的相关的知识:
    1SPI总线通讯协议:
    SPI接口的全称是“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意为串行外围接口。SPI接口是在CPU和外围低速器件之间进行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在主器件的移位脉冲下,数据按位传输,低位在前,高位在后;时钟上升沿主机发送数据,下降沿从机接收数据(595类似)
    DS1302时钟芯片,有1个控制寄存器,12个日历、时钟寄存器,31RAM可以进行读写操作,只要能操作上述寄存器,就可以控制这块芯片了。
    2、控制寄存器:
    控制寄存器用于存放DS1302的控制命令字节,DS1302CE引脚回到高电平后写入的第一个字就为控制命令。它用于对DS1302读写过程进行控制,它的格式如下: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功能
1
RAM/CK
A4
A3
A2
A1
A0
R/W
RAM/CK1——对RAM操作,0——对时钟寄存器进行操作。
R/W1——读操作,0——写操作。
A4~A0:地址,如下表:

寄存器名称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RAM/CK
A4
A3
A2
A1
A0
R/W
1
0
0
0
0
0
0
1/0
1
0
0
0
0
0
1
1/0
小时
1
0
0
0
0
1
0
1/0
1
0
0
0
0
1
1
1/0
1
0
0
0
1
0
0
1/0
星期
1
0
0
0
1
0
1
1/0
1
0
0
0
1
1
0
1/0
写保护
1
0
0
0
1
1
1
1/0
慢充电
1
0
0
1
0
0
0
1/0
时钟突发模式
1
0
1
1
1
1
1
1/0
RAM0
1
1
0
0
0
0
0
1/0
1
1
1/0
RAM30
1
1
1
1
1
1
0
1/0
RAM突发模式
1
1
1
1
1
1
1
1/0
    3、时钟寄存器:

寄存器

名称

取值范围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0~59
CH
秒的十位
秒的个位
0~59
0
分的十位
分的个位
小时
0~12

0~23
12/24
0
P/A
小时高位
小时的个位
0~31
0
0
日的十位
日的个位
0~12
0
0
0
0/1
月的个位
星期
0~7
0
0
0
0
星期几
0~99
年的十位
年的个位
写保护
WP
0
0
0
0
0
0
0
慢充电
TCS
TCS
TCS
TCS
DS
DS
RS
RS
突发
说明:
(1)时钟数据,都是以BCD码形式保存。
    BCD码是通过4位二进制码来表示1位十进制中的0~910个数码。二进制码转换为BCD码的方式为:4位二进制码大于1001时,加6(110)
(2)小时寄存器的D7位为12小时制/24小时制的选择位,当为1时选12小时制,当为0时选24小时制。当12小时制时,D5位为0是上午,D5位为1是下午,D4为小时的十位。当24小时制时,D5D4位为小时的十位。
(3)秒寄存器中的CH位为时钟暂停位,当为1时钟暂停,为0时钟开始启动。
(4)写保护寄存器中的WP为写保护位,当WP=1,写保护,当WP=0未写保护,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写时WP应清零,当对日历、时钟寄存器或片内RAM进行读时WP一般置1
(5)慢充电寄存器的TCS位为控制慢充电的选择,当它为1010才能使慢充电工作。DS为二极管选择位。DS01选择一个二极管,DS10选择二个二极管,DS1100充电器被禁止,与TCS无关。RS用于选择连接在VCC2VCC1之间的电阻,RS00,充电器被禁止,与TCS无关,电阻选择情况见表。
三、读写数据编程:
    DS1302是通过SPI串行总线跟单片机通信的,当进行一次读写操作时最少得读写两个字节,第一个字节是控制字节,就是一个命令(单字节读写时),告诉DS1302是读还是写操作,是对RAM还是对CLOK寄存器操作。第二个字节就是要读或写的数据了。
    1、单字节读:
    单字节读: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才能将CE置为高电平。所以在进行操作之前先将SCLK置低电平,然后将CE置为高电平,接着开始在IO上面放入要传送的电平信号,然后跳变SCLK。数据在SCLK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在SCLK下降沿时,DS1302放置数据到IO
    详见例子程序。
    2、单字节写:
    单字节写: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才能将RST置为高电平。说以在进行操作之前先将SCLK置低电平,然后将RST置为高电平,开始在IO上面放入要传送的电平信号,然后跳变SCLK。数据在SCLK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在SCLK下降沿时,DS1302放置数据到IO
    详见例子程序。
    3、常见命令、地址集合:

网友B:
先把你的图画出来,论坛1302的程序很多,多参考

网友C:
很详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的图画出来,论坛1302的程序很多,多参考

这种数码管显示模块 用DS1302读取年月日时分秒 并用按键控制

网友D: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S1302时钟芯片一、硬件简介:    1、DS1302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实时时钟芯片,附加31字节静态RAM,采用 ...

很详细,谢谢了

网友D: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