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Header系列在altium元件库中表示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1-14):
刚接触芯片,小白一个,提问的问题谢谢大家了!
   芯片Header系列在altium元件库中表示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一般表示连接器。

网友B:
可以当作排针或排阻用

网友C:
一般表示连接器件,比如说一些接线的端子,接插座之类的

网友C:
一般表示连接器件,比如说接线端子、排母、排针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