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GUI界面关于汇率转换和存储汇率计算

楼主:
这是我之前课程设计写的一段代码,老师让自主设计我就写了一个有关于汇率转换的,包括很多国家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转换,还可以用于计算银行的存储的日利息,月利息和年利息。

MATLAB源程序如下:
function varargout = Interest_rate1(varargin)
% INTEREST_RATE1 MATLAB code for Interest_rate1.fig
%      INTEREST_RATE1,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INTEREST_RATE1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singleton*.
%
%      H = INTEREST_RATE1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INTEREST_RATE1 or the handle to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INTEREST_RATE1('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INTEREST_RATE1.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INTEREST_RATE1('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INTEREST_RATE1 or raises the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Interest_rate1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Interest_rate1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Interest_rate1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28-Aug-2016 18:27:40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gui_Singleton = 1;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gui_OpeningFcn', @Interest_rate1_OpeningFcn, ...
                   'gui_OutputFcn',  @Interest_rate1_OutputFcn, ...
                   'gui_LayoutFcn',  [] , ...
                   'gui_Callback',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end

if nargout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lse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end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Executes just before Interest_rate1 is made visible.
function Interest_rate1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Interest_rate1 (see VARARGIN)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Interest_rate1
handles.output = hObject;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UIWAIT makes Interest_rate1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function varargout = Interest_rate1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radiobutton1.
function radio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radio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 get(hObject,'Value') returns toggle state of radiobutton1
global type
type=1;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radiobutton2.
function radiobutton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radiobutton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 get(hObject,'Value') returns toggle state of radiobutton2
global type
type=2;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
function push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money t
t=1;
f1=fopen('money.txt');                       %By reading the text file to input the principal
money=fscanf(f1,'%d');
fclose(f1);                                  %close the file
set(handles.text3,'string',num2str(money));  %Display the value in the static text box
axes(handles.axes1);
title('存款本金');
stem(t,money);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2.
function pushbutton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Time Amount Type Name
fid=fopen('Bill.txt');                    %By reading the text file to input the bill
fscanf(fid, '%s %s',2);
Name=fscanf(fid, '%s',1);                 %obtain the user's name
fgetl(fid);
fgetl(fid);
Time=[];
Amount=[];
Type=[];
while ~feof(fid);
    Time=[Time,fscanf(fid, '%d ',1)];      %obtain the time of deposit or withdrawals
    Amount=[Amount,fscanf(fid, '%f ',1)];   %obtain the amount of deposit or withdrawals
    Type=[Type,fscanf(fid, '%c ',1)];       %obtain the type of deposit or withdrawals
end
Name
Time
Amount
Type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1.
function popupmenu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e
n=get(handles.popupmenu1,'Value');
e=n;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1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1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1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3.
function pushbutton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3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e money Rate  Loan_rate
fid=fopen('Data.txt');                   %By reading the text file to obtain the rate of deposit and loan ,exchange rate
fgetl(fid);                              % returns the next line of the specified file, removing the newline characters.
Exchange=[];                             %exchange rate
Rate=[];                                 %the rate of deposit
Loan_rate=[];                            %the rate of loan
while ~feof(fid);
    Rate=[Rate,fscanf(fid, '%f ',1)];
    Exchange=[Exchange,fscanf(fid, '%f ',1)];
    Loan_rate=[Loan_rate,fscanf(fid, '%f ',1)];
end
Exchange_rate=Exchange(e);
amount0=money*Exchange_rate;
set(handles.text4,'string',num2str(amount0));         %Display the converted amount in the static text box
set(handles.text6,'string',num2str(Exchange_rate));  %Display the exchange rate
axes(handles.axes1);
title('外汇汇率');
x=1:1:6;
stem(x,Exchange);

% --- Executes on selection change in popupmenu2.
function popupmenu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Hints: contents = cellstr(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popupmenu2 contents as cell array
%        contents{get(hObject,'Value')} returns selected item from popupmenu2
global t_deposit
m=get(handles.popupmenu2,'Value');      %Choose the currency
t_deposit=m;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function popupmenu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opupmenu2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Hint: popupmenu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See ISPC and COMPUTER.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end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4.
function pushbutton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4 (see GCBO)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global Rate type t_deposit money amount1  t_loan Loan_rate
switch type
    case 1
         switch t_loan
             case 1      %loan for one year
                 amount1=(Loan_rate(1)+1)*money;
                 set(handles.text11,'string',num2str(Loan_rate(t_loan)));
                 set(handles.text9,'string',num2str(amount1));
             case {2,3,4,5}    %loan for 2~5 years
                 amount1=(Loan_rate(t_loan)+1)^t_loan*money;
                 set(handles.text11,'string',num2str(Loan_rate(t_loan)));
                 set(handles.text9,'string',num2str(amount1));
             case {6,7,8,9,10} %loan 6~10 years
                 amount1=(Loan_rate(6)+1)^t_loan*money;
                 set(handles.text11,'string',num2str(Loan_rate(6)));
                 set(handles.text9,'string',num2str(amount1));
         end
    case 2
        switch t_deposit
            case 1
                amount1=(Rate(t_deposit+1)/4.0+1)*money;%Time deposit for three months
            case 2
                amount1=(Rate(t_deposit+1)/2+1)*money;   %Time deposit for six months
            case 3
                amount1=(Rate(t_deposit+1)+1)*money;      %Time deposit for one year
            case 4
                amount1=(Rate(t_deposit+1)+1)*(Rate(4)+1)*money;   %Time deposit for two years
            case 5
                amount1=(Rate(t_deposit+1)+1)*(Rate(5)+1)*(Rate(5)+1)*money;  %Time deposit for three years
        end
      set(handles.text9,'string',num2str(amount1));%diaplay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set(handles.text11,'string',num2str(Rate(t_deposit+1)));%display the rate
end
axes(handles.axes2);                %draw the matchstick picture of the diffrent
……………………

实验1(Interest

网友A(2018-09-03):
太复杂了,有点看不懂啊,能不能求一个只有几种货币互相转换的,不要利息部分的,简单一点就好,学习学习就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