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可调的单片机方波发生器仿真与源程序(带数码管显示功能)

楼主(2018-01-14):
利用单片机、串行口和3位数码管,构建电脑设置周期可调的方波发生器。要求:
1)周期范围200~500ms,具体数值在数码管上显示,显示方式不限,共阴共阳不限;
2)从电脑键盘输入方波周期值,单片机按此周期产生方波,并在虚拟示波器上观察效果。

单片机方波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1 = P1^0;
sbit L2 = P1^1;
sbit L3 = P1^2;
sbit L4 = P1^3;
sbit OUT=P3^0;
u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get_value(void);
void display_s();
void timer_init();
void delay(uint z);
char scan(void) ;
uchar num=0;
uchar temp=0;
///////////////////
uint result=0;
bit flag=0;
uchar flag1=0;
uchar a=0,b=0,c=0;
uchar buf[4]={0,0,0,0};
uchar buffer;
void main()
{
        timer_init() ;                        //初始化
        while(1)
        {
           flag1=get_value();        //获取确认的flag1
           temp=result/2;                //计算出周期一半
           if(flag1==1)
           {
                     TR0=1;                        //打开定时器
           }
           display_s();                        //显示
        }
}

void timer_init() //方式一 定时1ms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0;
   ET0=1;
   EA=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num++;
   if(num==temp)
   {
             OUT=~OUT;          //取反输出
          num=0;
   }

}
uchar get_value()
{
        static         uchar i=0;
        uchar j=0;
        P1 &= 0x0f;
        if(P1 != 0x0f)
        {
                delay(10);
                P1 &= 0x0f;
                if(P1 != 0x0f)
                {
                        if(flag==1)
                        {
                                   if(scan()==10)//当按下确认键时进入
                                  {
                                        if((result <= 250)&&(result >= 50))        //判断范围
                                        {
                                                i=0;
                                                flag=0;
                                                return 1;                                           //在范围内则执行
                                        }
                                        else
                                        {                                                                //否则清零 重新开始
                                                flag=0;
                                                i=0;
                                                result=0;
                                                return 0;
                                        }
                                  }
                                buf[i] = scan();                                   //按键值放入数组中
                                i++;
                                result=0;
                                for(j=0;j<i;j++)
                                {
                                        buffer = buf[j]        ;
                                        result = result*10 + buffer;  //计算输入值和
                                }
                                if(i==4)
                                {
                                        i=0;
                                        result=999;
                                        flag=0;
                                }
                        }

                        if( scan()==11)                                                  //按下设置键 进入
                        {
                                flag=1;
                                flag1=0;
                                TR0=0;
                                result=0;
                        }
                }
                while(P1 != 0x0f)
                {
                  P1 &= 0x0f;
                }
        }
                return 0;
}
void display_s()                                           //扫描显示
{
        a = result / 100;
        b = result %100/10 ;
        c = result % 10;

        P2=0x04;              //个位位选打开
        delay(1);
        P0=dis_code[c];
        delay(1);
        P0=0xff;
        delay(1);

        P2=0x02;                  //十位位选打开
        delay(1);
        P0=dis_code[b];
        delay(1);
        P0=0xff;
        delay(1);

        P2=0x01;                   //百位位选打开
        delay(1);
        P0=dis_code[a];
        delay(1);
        P0=0xff;
        delay(1);
}
char scan(void)                                                  //按键键值扫描
{
        uchar temp,i;
        P1=0xef;
        for(i=0;i<=3;i++)
        {
                if(L1==0)
                {
                        delay(3);
                        if(L1==0)
                        {
                        return (i*4+0);
                        }
                        while(L1==0);
                }
                if(L2==0)
                {
                        delay(3);
                        if(L2==0)
                        {
                        return (i*4+1);
                        }
                        while(L2==0);
                }
                if(L3==0)
                {
                        delay(3);
                        if(L3==0)
                        {
                                return (i*4+2);
                        }
                        while(L3==0);

                }
                if(L4==0)
                {
                         delay(3);
……………………

网友A(2018-12-09):
哥,这题有汇编语言的代码吗

网友A:
有汇编语句的代码吗

网友B(2019-12-03):
题目要求不是电脑键盘吗?为什么你这里用的是矩阵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