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Proteus联调必备设置教程和VDM51.dll文件下载

楼主(2018-01-14):
1、实现Keil C和Proteus的联动调试的设置:

我的
keil安装目录为:D:\Tool_engineer\KEIL4
Proteus安装目录为:D:\Tool_engineer\proteus

(1)将D:\Tool_engineer\proteus\MODELS\VDM51.dll 复制到keil的目录D:\Tool_engineer\KEIL4\C51\BIN中。如果发现没有VDM51.dll可到这里下载 (见附件)
(2)记事本打开D:\Tool_engineer\KEIL4\TOOLS.INI,然后在【c51】后面加上:
TDRV9=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这里的“9”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只要和之前的不重复,就可以。

2、使用Proteus与keilC51联调的使用设置方法

(1)、打开Proteus,在【菜单】【Debug】下拉菜单中选【User Remote Debug Monitor】(在该项前打勾);
(2)打开KeilC51,点击【菜单】【工程】【为目标'XX'设置选项】,在【调试】标签下选择右边的【使用U】单选,并在下拉框中选【Proteus VSM Simulator】仿真设备;
(3)在Proteus侧做好硬件连线,Keil侧写好软件,点击Keil【调试】【运行】,您可以欣赏联调了。
(4)切记防火墙中不能阻止Proteus和KEIL的网络访问;

VDM51.dll文件:

Keil驱动 for

网友A(2018-05-15):
有用啊, 终于找到你.

网友B(2020-02-04):
为什么我的找不到:【使用U】单选,并在下拉框中选【Proteus VSM Simulator】仿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