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二极管钳位为什么负载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呢?

楼主:
如下图这题,为什么负载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呢?

网友A(2018-01-14):
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使得电容不断地被单方向充电,而RL上双消耗不完C上的电。
这时你把积累了电荷的C,看作是电池就能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二极管的作用,使得电容不断地被单方向充电,而RL上双消耗不完C上的电。
这时你把积累了电荷的C,看作 ...

那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是只能通过负载放电吗,会不会受到交流电的影响

网友C:
二极管是恒压器件,恒压大约0.7V,因此正向钳位在0.7V,整个波形下移如图。

网友A:
二极管截止的时候,你去除二极管。把交流电源的瞬间,看成是一个电池,这时你再看电路就明白了。注意:这时C上已有一个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