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

楼主(2018-01-1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循环左右移要用该头文件(-cror-(),-crol-())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array[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uchararray1[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uchar a;
ulong num1=0,num2=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F1=PSW^1;//定义一个标志位,F0在头文件里已定义
void displayljy(void);//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inkeylove(void);//声明"判断按下的是什么键"子函数
void iskeyyou(void);//声明"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子函数
void bian1(void);//声明"将uchar型变量转化为ulong型变量"子函数
void bian2(void);//声明"将ulong型变量转化为uchar型变量"子函数
void jia(void);//声明"加运算"子函数
void jian(void);//声明"减运算"子函数
void cheng(void);//声明"乘运算"子函数
void chu(void);//声明"除运算"子函数
void error(void);//声明"出错显示"子函数
void main()
{uchar r7=0x00,i;
while(1)
{displayljy();
inkeylove();
if(a!=0xff)//如果有键输入,继续往下执行,否则从新开始
{if(a==0x0f) //如果输入的是"清除"键,将显示器清屏,同时清存放运算符号的单元
{r7=0x00;
for(i=0;i<8;i++)
{array=0x10;
  array1=0x10;
  }
}
else if(a==0x0e)//如果输入的是"=",继续往下执行,否则从新开始
{if(r7==0x0d)//如果r7中存放的是"+",则执行加运算
  {bian1();
    jia();
    bian2();
    }
  else if(r7==0x0c)//如果r7中存放的是"-",则执行减运算
  {bian1();
    jian();
    }
    elseif(r7==0x0b)//如果r7中存放的是"*",则执行乘运算
  {bian1();
    cheng();
    bian2();
    }
    elseif(r7==0x0a)//如果r7中存放的是"÷",则执行除运算
  {bian1();
    chu();
    }
    else
      error();//如果r7没有存进运算符,则转出错处理
    }
else
{if(r7!=0x00)//如果已按过运算键,往下执行,否则转else
  {if(a>0x09&&a<0x0e)//如果还按下运算键,则后按的取代前面按的
      r7=a;
    elseif(array1[0]==0x10)//判断是不是输入加数(减数...)的第一个数
    {for(i=0;i<8;i++)//是的话,将被加数(被减数...)存入array1中
      array1=array;
     for(i=0;i<8;i++)
      array=0x10;
      for(i=7;i>0;i--)//array中存入加数(减数...)
       array=array[i-1];
     array[0]=a;
     }
    else            //不是输入加数(减数...)的第一个数
     {if(array[7]!=0x10)//如果加数(减数...)已是八位整数,则转出错处理
        error();
      else
      {for(i=7;i>0;i--)//否则将加数左移
          array=array[i-1];
       array[0]=a;
     }
     }
  }
else//之前还没有运算键按下
  {if(a>0x09)//有运算键按下
  {if(array[0]==0x10)//但是在运算键按下之前没有输入被加数,则转出错
      error();
    else
     r7=a;//否则将运算键输入r7中保存
  }
  else if(array[7]!=0x10)//如果被加数已是八位整数,则转出错
     error();
  else                 //否则将被加数左移
  {for(i=7;i>0;i--)
      array=array[i-1];
    array[0]=a;
    }
    }
     }
     }
     }
     }
void bian1(void)//"将uchar型变量转化为ulong型变量"子函数
{uchar i;
for(i=7;i>0;i--)
{if(array==0x10)
    array=0x00;
if(array1==0x10)
    array1=0x00;
}
num1=(ulong)array1[7]*10000000;
num1+=(ulong)array1[6]*1000000;
num1+=(ulong)array1[5]*100000;
num1+=(ulong)array1[4]*10000;
num1+=(ulong)array1[3]*1000;
num1+=(ulong)array1[2]*100;
num1+=(ulong)array1[1]*10;
num1+=(ulong)array1[0];
num2=(ulong)array[7]*10000000;
num2+=(ulong)array[6]*1000000;
num2+=(ulong)array[5]*100000;
num2+=(ulong)array[4]*10000;
num2+=(ulong)array[3]*1000;
num2+=(ulong)array[2]*100;
num2+=(ulong)array[1]*10;
num2+=(ulong)array[0];
}
void bian2(void)//声明"将ulong型变量转化为uchar型变量"子函数
{uchar i=7,F0=1;
if(num1>99999999)
  error();
else
{array[7]=(uchar)(num1/10000000);
array[6]=(uchar)(num1%10000000/1000000);
array[5]=(uchar)(num1%1000000/100000);
array[4]=(uchar)(num1%100000/10000);
array[3]=(uchar)(num1%10000/1000);
array[2]=(uchar)(num1%1000/100);
array[1]=(uchar)(num1%100/10);
array[0]=(uchar)(num1%10);
while(i>0&&F0)
{if(array==0x00)
     {array=0x10;
      i--;
      }
  else
     F0=0;
  }
}
}
void jia(void)//"加运算"子函数
{num1+=num2;
}
void jian(void)//"减运算"子函数
{uchar i;
if(num1>num2)
{num1-=num2;
bian2();
}
else if(num1==num2)
{for(i=1;i<8;i++)
     array=0x10;
    array[0]=0x00;
    }
  else
  {num1=num2-num1;
    bian2();
    if(array[7]!=0x10)
      error();
    else
    array[7]=0x11;
    }
}
void cheng(void)////声明"乘运算"子函数
{num1*=num2;
}
void chu(void)//"除运算"子函数
{uchar i,j=0x00,k;
double num3;
num3=(double)(num1)/(double)(num2);
num1=(ulong)(num3);
num3-=num1;
if(num3==0||num1>9999999)
    bian2();
else
  {bian2();
    while(array[7]==0x10)
    {j++;
     for(i=7;i>0;i--)
        array=array[i-1];
     array[0]=0x10;
     }
     array[j]+=0x12;
     k=j-1;
     while(k>0)
     {num3*=10;
      num2=(ulong)(num3);
      num3-=num2;
      array[k]=(uchar)(num2);
      k--;
      }
      array[0]=(uchar)(num3*10);
      while(array[0]==0x00)
      {for(i=0;i<7;i++)
          array=array[i+1];
        array[7]=0x10;
       }
      }
}
void error(void)//"出错显示"子函数(出错显示"Chu cuo.")
{array[7]=0x0c;
array[6]=0x1d;
array[5]=0x1f;
array[4]=0x10;
array[3]=0x10;
array[2]=0x1c;
array[1]=0x1f;
array[0]=0x1e;
}
void displayljy(void)//"显示"子函数
{uchararray3[32]={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0x00,0x40,0xbf,0x86,0xdb,
                  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x58,0x74,0xdc,0x1c};
uchar *p=array,count=0x80,i,time;
F0=1;
while(F0)
{i=*(p+7);
P2=count;
P0=array3;
for(time=0xff;time>0x00;time--);
p--;
count=_cror_(count,1);
if(count==0x80)
    F0=0;
}
}
void iskeyyou(void)//"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子函数
{P2=0x00;
P1|=0x0f;
a=P1;
a|=0xf0;
}
void inkeylove(void)//"判断按下的是什么键"子函数
{uchar b=0xfe,c=0x00,d;
uchar array4[16]={0x07,0x08,0x04,0x05,0x01,0x02,0x0f,0x00,
                   0x09,0x0a,0x06,0x0b,0x03,0x0c,0x0e,0x0d};
F1=0;
iskeyyou();
if(a!=0xff)
{displayljy();
  displayljy();
  iskeyyou();
  if(a!=0xff)
  {F0=1;
    while(F0)
    {P2=b;
     P1|=0x0f;
     if(P10==0)
       {a=0x00;
        F1=1;
        }
     else if(P11==0)
       {a=0x02;
        F1=1;
        }
     else if(P12==0)
       {a=0x04;
        F1=1;
        }
     else if(P13==0)
       {a=0x06;
        F1=1;
        }
     else
     {a=c;
      a%=4;
      if(a==0x01)
      {a=0x07;
       c+=a;
       }
       else
       c++;
       b=_crol_(b,1);
       if(b&0x10==0)
         {F0=0;
         a=0xff;
          }
      }
      while(F1)
      {a+=c;
       a=array4[a];
       d=a;
       while(a!=0xff)
       {displayljy();
        iskeyyou();
        }
        a=d;
        F1=0;
        F0=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