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3A单片机的照度测量项目原理图与源代码

楼主(2018-01-14):
基于PIC16F873A的照度测量C语言代码。
可以使用Labview以RS232接口和PC通信,并获取实时数据

#include <pic.h>           //调用PIC16F87XA单片机的头文件

__CONFIG(HS&WDTDIS&LVPDIS);

#define U5A  RC0           //4位数码管单元的U5(74HC138)的A脚接在RB0口上
#define U5B  RC1           //4位数码管单元的U5(74HC138)的B脚接在RB1口上
#define U5C  RC2           //4位数码管单元的U5(74HC138)的C脚接在RB2口上

unsigned char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const unsigned char LED[28]=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0x77,/*A*/
0x7C,/*b*/
0x39,/*C*/
0x58,/*c*/
0x5E,/*d*/
0x79,/*E*/
0x71,/*F*/
0x76,/*H*/
0x74,/*h*/
0x38,/*L*/
0x54,/*n*/
0x37,/*N*/
0x5C,/*o*/
0x73,/*P*/
0x50,/*r*/
0x78,/*t*/
0x3E,/*U*/
0x40,/*-*/
};
//---------------------------------------
//A/D转换用寄存器设置
unsigned int  ADbuf;   //设置16位的unsigend int型寄存器用来暂存转换结果
unsigned int adcbuf[16];

void main(void)            //主函数,单片机开机后就是从这个函数开始运行
{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USARTbuf;

    unsigned char c=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e=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做延时用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d=0;     //定义一个char型变量,控制显示位置
    TRISA=0B11111111;      //初始化RA5-RA0的输出方向
   TRISC=0B11111000;           //RB0-3设置为输出
        TRISB=0B00000000;           //RD设置为输出
    PORTA=0B00000000;      //初始化RA5-RA0数值
    PORTB=0B00000000;      //初始化RB7-RB0的数值
    PORTB=0B00000000;      //初始化RD7-RD0的数值

    //****A/D模块初始化****
    //ADCON1=0B10001110;     //RA0为A/D输入口;ADFM=1,转换后数据右移,ADRESL为低8位数据
     ADCON1=0B10001111;     //RA0为A/D输入口;ADFM=1,转换后数据右移,ADRESL为低8位数据
//设置RA2=Vref-(GND),RA3=Vref+
/*
详细分析该设置:
ADFM=1,结果右移,ADRESH寄存器的高六位读作“0”
bit6~4未用,以0设置
bit3~0 RA0作为模拟信号输入端,其余引脚(RA1~7)都是数字信号输入端

*/

    ADIE=0;                //禁止A/D中断
    //*********************

        //*****USART串口初始化*****
    SPBRG=25;              //设置波特率为9600,误差0.16%
    BRGH=1;                //设置高速波特率
    SYNC=0;                //SYNC=0为异步模式,SYNC=1为同步模式
    SPEN=1;                //允许串口操作
    CREN=1;                //CREN=0禁止连续接收,CREN=1允许连续接收
    TXIE=0;                //禁止发送中断
    RCIE=0;                //禁止接收中断
    TX9=0;                 //TX9=0为8位发送,TX9=1为9位发送
    RX9=0;                 //RX9=0为8位接收,RX9=1为9位接收
    TXEN=1;                //TXEN=0为禁止发送,TXEN=1为允许发送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1个死循环
    {
                for(i=0;i<16;i++)  //连续采样16次,然后取平均数
                {
    //***启动一次A/D转换***
                ADCON0=0B00000001;     //选择AN0通道准备进行A/D转换,启动A/D模块
/*
详细分析该设置:
ADCS1:ADCS0=00,fosc/2;4MHz/2=2MHz?
CHS2:CHS0=000,选择模拟通道RA0
GO/DONE=0,未进行A/D转换,A/D转换完成后该位自动清零
bit1=0,该位未用
ADON=1,打开A/D转换器的工作状态
*/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asm("NOP");            //略做延时
                ADGO=1;                //开始进行A/D转换
                while(ADGO) continue;  //等待A/D转换结束
                adcbuf[i]=ADRESH*256+ADRESL;

    //*********************
                }
                ADbuf=0;
                for(i=0;i<16;i++)
                {
                        ADbuf+=adcbuf[i];           //把连续转换了16次的AD值加在一起
                }
                ADbuf=ADbuf/16;                 //除以16,算16次采样的平均值

                ADbuf=(int)(((float)ADbuf/1023)*1000);            //将0-1023换算成电压值000-1000

            temp1=ADbuf/100;
            temp2=ADbuf%100;

      if(ADbuf<999)
{

         PORTB=0;           //关一次显示,以免显示出鬼影
               if(++d>3) d=0;     //先将d加1,然后判断是否大于3,大于3归零
               if(d==0)           //如果d=0,显示千位
               {
           U5A=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U5B=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U5C=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PORTB=LED[(ADbuf%10000)/1000];       //将要显示的f的千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1)      //如果d=1,显示百位
               {
           U5A=1;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U5B=0;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U5C=0;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PORTB=LED[(ADbuf%1000)/100]; //将要显示的f的百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2)      //如果d=2,显示十位
               {
           U5A=0;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U5B=1;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U5C=0;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PORTB=LED[(ADbuf%100)/10];   //将要显示的f的十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3)      //如果d=3,显示个位
               {
           U5A=1;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U5B=1;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U5C=0;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PORTB=LED[ADbuf%10];         //将要显示的f的个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

if(ADbuf>999)
{
         PORTB=0;           //关一次显示,以免显示出鬼影
               if(++d>3) d=0;     //先将d加1,然后判断是否大于3,大于3归零
               if(d==0)           //如果d=0,显示千位
               {
           U5A=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U5B=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U5C=0;         //U5A=0,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千位进行显示
           PORTB=LED[15];       //将要显示的f的千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1)      //如果d=1,显示百位
               {
           U5A=1;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U5B=0;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U5C=0;         //U5A=1,U5B=0,U5C=0,选通数码管的百位进行显示
           PORTB=LED[15]; //将要显示的f的百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2)      //如果d=2,显示十位
               {
           U5A=0;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U5B=1;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U5C=0;         //U5A=0,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十位进行显示
           PORTB=LED[0];   //将要显示的f的十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
               else if(d==3)      //如果d=3,显示个位
               {
           U5A=1;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U5B=1;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U5C=0;         //U5A=1,U5B=1,U5C=0,选通数码管的个位进行显示
           PORTB=LED[10];         //将要显示的f的个位提取出来查表后送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