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9685引脚图与16路舵机Arduino驱动源程序pdf资料下载

楼主:
PCA9685引脚图:

PCA9685 16路舵机驱动原理图:

PCA9685管脚功能定义:

Arduino源程序如下:
/***************************************************
  This is a library for our Adafruit 16-channel PWM & Servo driver
  Pick one up today in the adafruit shop!
  These displays use I2C to communicate, 2 pins are required to
  interface. For Arduino UNOs, thats SCL -> Analog 5, SDA -> Analog 4

  Adafruit invests time and resources providing this open source code,
  please support Adafruit and open-source hardware by purchasing
  products from Adafruit!

  Written by Limor Fried/Ladyada for Adafruit Industries.
  BSD license, all text above must be included in any redistribution
****************************************************/

#include <Adafruit_PWMServoDriver.h>
#include <Wire.h>
#if defined(__AVR__)
#define WIRE Wire
#elif defined(CORE_TEENSY) // Teensy boards
#define WIRE Wire
#else // Arduino Due
#define WIRE Wire1
#endif

// Set to true to print some debug messages, or false to disable them.
#define ENABLE_DEBUG_OUTPUT false

Adafruit_PWMServoDriver::Adafruit_PWMServoDriver(uint8_t addr) {
  _i2caddr = addr;
}

void Adafruit_PWMServoDriver::begin(void) {
WIRE.begin();
reset();
}

void Adafruit_PWMServoDriver::reset(void) {
write8(PCA9685_MODE1, 0x0);
}

void Adafruit_PWMServoDriver::setPWMFreq(float freq) {
  //Serial.print("Attempting to set freq ");
  //Serial.println(freq);
  freq *= 0.9;  // Correct for overshoot in the frequency setting (see issue #11).
  float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if (ENABLE_DEBUG_OUTPUT) {
    Serial.print("Estimated pre-scale: "); Serial.println(prescaleval);
  }
  uint8_t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if (ENABLE_DEBUG_OUTPUT) {
    Serial.print("Final pre-scale: "); Serial.println(prescale);
  }

  uint8_t oldmode = read8(PCA9685_MODE1);
  uint8_t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write8(PCA9685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write8(PCA9685_PRESCAL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write8(PCA9685_MODE1, oldmode);
  delay(5);
  write8(PCA9685_MODE1, oldmode | 0xa1);  //  This sets the MODE1 register to turn on auto increment.
                                          // This is why the beginTransmission below was not working.
  //  Serial.print("Mode now 0x"); Serial.println(read8(PCA9685_MODE1), HEX);
}

void Adafruit_PWMServoDriver::setPWM(uint8_t num, uint16_t on, uint16_t off) {
  //Serial.print("Setting PWM "); Serial.print(num);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on);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off);

  WIRE.beginTransmission(_i2caddr);
  WIRE.write(LED0_ON_L+4*num);
  WIRE.write(on);
  WIRE.write(on>>8);
  WIRE.write(off);
  WIRE.write(off>>8);
  WIRE.endTransmission();
}

// Sets pin without having to deal with on/off tick placement and properly handles
// a zero value as completely off.  Optional invert parameter supports inverting
// the pulse for sinking to ground.  Val should be a value from 0 to 4095 inclusive.
void Adafruit_PWMServoDriver::setPin(uint8_t num, uint16_t val, bool invert)
{
  // Clamp value between 0 and 4095 inclusive.
  val = min(val, 4095);
  if (invert) {
    if (val == 0) {
      // Special value for signal fully on.
      setPWM(num, 4096, 0);
    }
    else if (val == 4095) {
      // Special value for signal fully off.
      setPWM(num, 0, 4096);
    }
    else {
      setPWM(num, 0, 4095-val);
    }
  }
  else {
    if (val == 4095) {
      // Special value for signal fully on.
      setPWM(num, 4096, 0);
    }
    else if (val == 0) {
      // Special value for signal fully off.
      setPWM(num, 0, 4096);
    }
    else {
      setPWM(num, 0, val);
    }
  }
}

……………………

网友A(2018-06-26):
谢谢分享。这玩意我满世界找不到。

网友B(2019-05-06):
有原理图源文件吗

网友C(2024-10-20):
原理图中C2电容的符号是pol2,并不是注释的pol1,而且2.2uf设置不合理,控制多个舵机应该滤低频,采用更大容值的电容,平滑电源的低频波动和瞬态电流,确保舵机工作时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