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义#define LCM1602_DB0_DB7 P1 这句话何解

楼主(2018-01-14):
#define  LCM1602_DB0_DB7        P1 表示P1.0-P1.7的I/O口定义给LCM1602_DB0_DB7

但是如何定义LCM1602_DB4_DB7 对应P1.4-P1.7的I/O口呢

谢谢!!!

网友A:
sbit DB4 = P1^4

网友B:
有个概念问题,宏定义并不是“定义LCM1602_DB4_DB7 对应P1.4-P1.7的I/O口”,宏定义只是给P1取了一个别名而已,在程序最终编译时,编译器会自动用P1来替换LCM1602_DB4_DB7,所以你不用纠结这个,因为真正对应P1.4-P1.7的依然是P1(LCM1602_DB4_DB7只是P1的另一个名称而已),至于P1是怎么对应P1.4-P1.7的,这个在头文件里定义的,你追踪到定义的地方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概念问题,宏定义并不是“定义LCM1602_DB4_DB7 对应P1.4-P1.7的I/O口”,宏定义只是给P1取了一个别名而 ...

谢谢 我需要弄清楚

网友C:
同问   请求解答

网友D:
你的程序的1602是8个数据线的,你想改成4个数据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的1602是8个数据线的,你想改成4个数据线吗?

是这样的 请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