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时提示: MAIN.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请大侠指正(...

楼主(2018-01-14):
#include<reg51.h>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i;
   while(--a !=0)
   {
    for(i=0;i<125;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
   }                   //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void main()
     {
    while(1)
      {
P1_0=0;
Delay(100);
P1_0=1;
P1_1=0;
Delay(100);
P1_1=1;
P1_2=0;
Delay(100);
P1_2=1;
P1_3=0;
Delay(100);
P1_3=1;
P1_4=0;
Delay(100);
P1_4=1;
P1_5=0;
Delay(100);
P1_5=1;
P1_6=0;
Delay(100);
P1_6=1;
P1_7=0;
Delay(100);
P1_7=1;
    }
  }
}

编译时提示: MAIN.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请大侠指正(红字处)。

网友A:
把#//i 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最后的括号放到下面,在void main()的下面加“}”就没问题了,注意点括号就行了

网友B:
main函数不能放于其他函数之中

网友C:
有一个大括弧被你注释掉了。所以少了一个大括弧。

网友D:
注释掉一个花括号,结尾又多了一个括号。代码整理了下。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大侠!能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