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测量TC7107三位半温度计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
TC7107芯片做的三位半温度计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Proteus8.8版本仿真下载:

网友A(2018-01-16):
想知道po主R5的阻值是5k,或者是10k吗?

网友A:
想知道Po主R5阻值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Po主R5阻值是多少

我设的是10K    你可以在调一下

网友C(2018-07-16):
文件的格式能是DSN吗 我的版本低打不开

网友C:
文件能是DSN的格式吗 我proteus是7.0版的

网友D(2018-11-21):
怎么的芯片无反应呢,数码管正常亮灯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否需要自己单独编程,还是已经集成了程序,直接用呢

网友F(2019-06-05):
想请教各位,如果温度传感电路用PT1000再经AD620放大又如何实现呢

网友G:
哇 帮大忙了谢谢

网友H:
这是哪个版本的啊 我8.0打不开

网友I(2019-07-09):
显示不了0℃以下的数值吧,你这个做不到

网友I:
可以显示0℃以下的数值吗?

网友J(2019-08-20):
我把电路修改了一下,如下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以显示0℃以下的数值吗?

用我的的话,正数时可变电阻调至20%,负数时为1%

网友K(2019-12-13):
哇塞,真的太棒了

网友L:
想问下载后怎么拿这工程文件去打板。我原来用AD做的PCB搞不定,求大佬帮忙

网友L:
我打不开文件

网友M:
很实用,学习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N(2020-03-11):
Proteus8.0以下好像无法打开

网友O(2020-08-10):
很棒的设计,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P(2020-10-15):
很棒,本来不懂七段led的我现在有救了

网友Q(2021-04-07):
引用 网友J:
我把电路修改了一下,如下图:

请问用哪种电容?

网友R(2021-12-09):
引用 网友J:
我把电路修改了一下,如下图:

为什么数码管数值不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