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UCOSII的电子密码锁源程序

楼主(2018-01-15):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ove.h"
#include "beep.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rtc.h"
#include "joypad.h"

u8 save[4];
u8 save1[4];
u8 save2[4];
//u8 key_point[4];
/////////////////////////UCOSII任务设置///////////////////////////////////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设置密码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MAIN_TASK_PRIO                               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MAIN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OS_STK 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显示时间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RTC_TASK_PRIO                               7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RTC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RTC_TASK_STK[RTC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rtc_task(void *pdata);

//解码后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HOW_TASK_PRIO                               9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HOW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HOW_TASK_STK[SHOW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how_task(void *pdata);

//按键扫描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KEY_TASK_PRIO                               3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KEY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KEY_TASK_STK[KEY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报警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BEEP_TASK_PRIO                       8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BEEP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输入密码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put_TASK_PRIO                       5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pu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put_TASK_STK[pu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put_task(void *pdata);

//重设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CHANGE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CHANGE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CHANGE_TASK_STK[CHANGE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change_task(void *pdata);

//数字表
const u8* kbd_tbl[9]={"1","2","3","4","5","6","7","8","9",};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void PWM(void);
//void readfromBKP(void);
//void writetoBKP(void);
//得到触摸屏的输入
//x,y:键盘坐标
//返回值:按键键值(1~9有效;0,无效)
u8 py_get_keynum(u16 x,u16 y)
{
        u16 i,j;
        static u8 key_x=0;//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1~9,1~9号按键按下
        u8 key=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for(i=0;i<3;i++)
                {
                        for(j=0;j<4;j++)
                        {
                                 if(tp_dev.x<(x+j*60+60)&&tp_dev.x>(x+j*60)&&tp_dev.y<(y+i*40+40)&&tp_dev.y>(y+i*40))
                                {
                                        key=i*3+j+1;
                                        break;
                                }
                        }
                        if(key)
                        {
                                if(key_x==key)key=0;
                                else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key;
                                        py_key_staset(x,y,key_x-1,1);
                                }
                                break;
                        }
                }
        }else if(key_x)
        {
                py_key_staset(x,y,key_x-1,0);
                key_x=0;
          }
        return key;
}

//////////////////////////////////////////////////////////////////////////////
OS_EVENT * msg_key;                        //按键邮箱事件块指针
OS_EVENT * sem_beep;                //蜂鸣器信号量指针
object  move;   //移动函数时使用

//加载主界面
//void ucos_load_main_ui(void)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TP_Init();    //初始化触摸屏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JOYPAD_Init();
        TIM5_Int_Init(5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60000为6s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        ucos_load_main_ui();        //加载主界面
         RTC_Init();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250,200,16,16,"    -  -  ");
        LCD_ShowString(60,282,200,16,16,"  :  :  ");
  OSInit();                                   //初始化UCOSII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msg_key=OSMboxCreate((void*)0);        //创建消息邮箱
        sem_beep=OSSemCreate(0);                //创建信号量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这里会延时1秒钟左右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main_task,(void *)0,(OS_STK*)&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1],MAIN_TASK_PRIO);
         OSTaskCreate(key_task,(void *)0,(OS_STK*)&KEY_TASK_STK[KEY_STK_SIZE-1],KEY_TASK_PRIO);
        OSTaskCreate(beep_task,(void *)0,(OS_STK*)&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1],BEEP_TASK_PRIO);
        OSTaskCreate(put_task,(void *)0,(OS_STK*)&put_TASK_STK[put_STK_SIZE-1],put_TASK_PRIO);
        OSTaskCreate(rtc_task,(void *)0,(OS_STK*)&RTC_TASK_STK[RTC_STK_SIZE-1],RTC_TASK_PRIO);
  OSTaskCreate(show_task,(void *)0,(OS_STK*)&SHOW_TASK_STK[SHOW_STK_SIZE-1],SHOW_TASK_PRIO);
        OSTaskCreate(change_task,(void *)0,(OS_STK*)&CHANGE_TASK_STK[CHANGE_STK_SIZE-1],CHANGE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TaskSuspend(9);         //挂起显示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RTC时间显示任务

void rtc_task(void *pdata)
{
  u8 t=0;
while(1)
        {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Num(60,25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100,25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124,250,calendar.w_date,2,16);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266,200,16,16,"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Num(60,282,calendar.hour,2,16);
                        LCD_ShowNum(84,282,calendar.min,2,16);
                        LCD_ShowNum(108,282,calendar.sec,2,16);
                }
                delay_ms(10);
        }
}

//蜂鸣器任务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
        u8 err;
        while(1)
        {
                OSSemPend(sem_beep,0,&err);
                BEEP=1;
                delay_ms(60);
                BEEP=0;
                delay_ms(940);
        }
}

//游戏任务
void show_task(void *pdata)
{
    u8 k;
    delay_ms(10);
                move.position_x=100;
          move.position_y=150;
          move.size=7;
          move.color=RED;
          LCD_Draw_Circle(move.position_x,move.position_y, move.size);
          POINT_COLOR=RED;
          LCD_DrawLine(0, 248,240, 248);
    LCD_DrawLine(0,25,240,25);
          LCD_DrawLine(1,25,1, 248);
    LCD_DrawLine(239,25,239,248);

    gui_fill_circle(50,80,7,BLUE);
          gui_fill_circle(40,40,4,RED);
          gui_fill_circle(80,200,10,GREEN);

                 while(1)
        {
                        k=JOYPAD_Read();
                switch(k)
                {
                        case 254:
                        move=move_right(move);break;
                        case 253:
                        move=move_left(move);break;
                  case 247:
                        move=move_forward(move);break;
                  case 251:
                        move=move_back(move);break;
                }
                if(move.position_y-move.size==25)
                {BEEP=1;
                  delay_ms(60);
                  BEEP=0;
                  delay_ms(940);
                        move=move_back(move);
                        LCD_DrawLine(0,25,240,25);
                }
                if(move.position_y+move.size==248)
                {BEEP=1;
                  delay_ms(60);
                  BEEP=0;
                  delay_ms(940);
                        move=move_forward(move);
                        LCD_DrawLine(0, 248,240, 248);
                }
                if(move.position_x-move.size==1)
                {BEEP=1;
                  delay_ms(60);
                  BEEP=0;
                  delay_ms(940);
                        move=move_right(move);
                        LCD_DrawLine(1,25,1, 248);
                }
                if(move.position_x+move.size==239)
                {BEEP=1;
                  delay_ms(60);
                  BEEP=0;
                  delay_ms(940);
                        move=move_left(move);
                        LCD_DrawLine(239,25,239,248);
                }

        }
}
//设置密码任务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int m;
      u32 key1=0;
                  u8 err;
            u8 i=0;
             u8 key;
            u8 inputstr[3];                //最大输入6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POINT_COLOR=BLUE;   //电量界面
            LCD_DrawRectangle(198,2,239,22);
            LCD_DrawRectangle(195,7,198,17);

            LCD_Fill(200,3,208,21,GREEN);
             LCD_Fill(210,3,218,21,GREEN);
            LCD_Fill(220,3,228,21,GREEN);
            LCD_Fill(230,3,238,21,GREEN);
            OSTaskSuspend(6);        //挂起起始任务.
      m=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6);
            if(m==1)
                                {
                                 OSTaskSuspend(4);        //挂起起始任务.
                                }
            OSTaskSuspend(5);        //挂起起始任务.
            py_load_ui(20,75);
                   inputlen=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110,16,24,"Please set ");
            LCD_ShowString(20,50,110,16,24,"your code ");

            POINT_COLOR=BLUE;

                  while(1)
          {
                          i++;
                   delay_ms(10);
                   key=py_get_keynum(20,75);
                   if(key)
                  {
                            key1=(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if(key1==4)//删除
                           {
                                      if(inputlen)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添加结束符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
                             if(inputlen<4)
                                    {
                                             save[inputlen]=key;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nputlen++;
                              }
                               LCD_DrawRectangle(138,53,175,73);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if(inputlen==4)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6,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save[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save[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save[2]);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5,save[3]);
                                                 OSTaskResume (5);  //解挂
                         OSTaskSuspend(4);         //挂起起始任务.

                             }
                }
        }
}

//按键扫描任务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
         u32 key1;
        while(1)
        {
                key1=KEY_Scan(0);
                if(key1)OSMboxPost(msg_key,(void*)key1);//发送消息
                 delay_ms(10);
        }
}

//后加
//加载键盘界面
//x,y:界面起始坐标
void py_load_ui(u16 x,u16 y)
{
        u16 i;
  LCD_Fill(0,50,240,200,WHITE);
        LCD_Fill(0,0,190,50,WHITE);//清屏
        POINT_COLOR=RED;   //键盘界面
        LCD_DrawRectangle(x,y,x+180,y+120);
        LCD_DrawRectangle(x+60,y,x+120,y+120);
        LCD_DrawRectangle(x,y+40,x+180,y+80);

        POINT_COLOR=BLUE;  //在键盘上加载数字
        for(i=0;i<9;i++)
        {
                Show_Str_Mid(x+(i%3)*60,y+4+40*(i/3),(u8*)kbd_tbl[i],24,60);

        }

}

//按键状态设置
//x,y:键盘坐标
//key:键值(0~11)
//sta:状态,0,松开;1,按下;
void py_key_staset(u16 x,u16 y,u8 keyx,u8 sta)
{
        u16 i=keyx/3,j=keyx%3;
        if(keyx>9)return;
        if(sta)LCD_Fill(x+j*60+1,y+i*40+1,x+j*60+59,y+i*40+39,GREEN);
        else LCD_Fill(x+j*60+1,y+i*40+1,x+j*60+59,y+i*40+39,WHITE);
  Show_Str_Mid(x+j*60,y+4+40*i,(u8*)kbd_tbl[keyx],24,60);

}

//输入密码任务
void put_task(void *pdata)
{
      u32 key1=0;
                  u8 err;
             u8 key;
            u8 inputstr[3];                //最大输入6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u8 t=0;
      u8 T[3];
            py_load_ui(20,75);
                   inputlen=0;

                while(1)
        {
                delay_ms(10);
                 PWM();
                  if(c)
                        {
                         OSTaskResume (6);  //解挂
                         LED1=!LED1;
                         OSTaskSuspend(5);        //挂起起始任务.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140,16,24,"Please input ");
            LCD_ShowString(20,50,110,16,24,"your code ");
                        LCD_Fill(138,53,175,73,WHITE);
            POINT_COLOR=BLUE;
                  key=py_get_keynum(20,75);

       if(key)
                   {
                            key1=(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if(key1==4)//删除
                          {
                                   if(inputlen)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添加结束符
                          }
                        if(inputlen<4)
                                {
                                        save1[inputlen]=key;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nputlen++;
                          }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LCD_DrawRectangle(138,53,175,73);
                                if(t<4)
                                {
                                        T[t]='*';//显示*
                                        t++;
                                }
                                Show_Str(140,55,35,16,T,16,0);        //显示成* 的形式
                        }

                    if(a)   //中断判断
                   {
                                        LCD_DrawRectangle(138,53,175,73);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
                         else
                         {
                                 LCD_DrawRectangle(138,53,175,73);
                                 Show_Str(140,55,35,16,T,16,0);        //显示成* 的形式
                         }
                         if(inputlen==4)
                                {
                                          save2[0]=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2);
                                          save2[1]=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3);
                                          save2[2]=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4);
                                          save2[3]=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5);

                                                key1=(u32)OSMboxPend(msg_key,0,&err);
                                                if(key1==2)//确定
                            {
                                                         if(save2[0]==save1[0]&&save2[1]==save1[1]&&save2[2]==save1[2]&&save2[3]==save1[3])
                                           {
               LED1=!LED1;
                                                   LCD_Fill(0,50,240,200,WHITE);
                     LCD_Fill(0,0,190,50,WHITE);//清屏
                                                         USART_SendData(USART1, 1);//向串口1发送数据
                                                   OSTaskSuspend(5);        //挂起起始任务.
                                                 }
              else
                    {
                                                                  LED0=!LED0;
                                                OSSemPost(sem_beep);
                                                                  USART_SendData(USART1, 2);//向串口1发送数据
                                                      delay_ms(1000);
                                                                OSTaskSuspend(5);        //挂起起始任务.
                                       }
                                                 }
                           }
                }
        }

void PWM(void)  //PWM呼吸灯
{
                          u8 dir=1;
              u16 led0pwmval=0;
              if(b==1)
                                {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
                                }
}

//重新设置密码任务
void change_task(void *pdata)
{
      u32 key1=0;
                  u8 err;
             u8 key;
            u8 inputstr[3];                //最大输入6个字符+结束符
             u8 inputlen;                //输入长度
      POINT_COLOR=RED;   //电量界面
            LCD_DrawRectangle(198,2,239,22);
            LCD_DrawRectangle(195,7,198,17);

            LCD_Fill(200,3,208,21,GREEN);
             LCD_Fill(210,3,218,21,GREEN);
            LCD_Fill(220,3,228,21,GREEN);
            LCD_Fill(230,3,238,21,GREEN);

            py_load_ui(20,75);
                   inputlen=0;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10,10,110,16,24,"Please set ");
            LCD_ShowString(20,50,110,16,24,"your code ");

            POINT_COLOR=BLUE;

                  while(1)
          {
                   delay_ms(10);
                   key=py_get_keynum(20,75);
                   if(key)
                  {
                            key1=(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if(key1==4)//删除
                           {
                                      if(inputlen)inputlen--;
                                     inputstr[inputlen]='\0';//添加结束符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
                             if(inputlen<4)
                                    {
                                             save[inputlen]=key;
                                       inputstr[inputlen]=key+'0';//输入字符
                                             inputlen++;
                              }
                               LCD_DrawRectangle(138,53,175,73);
             Show_Str(140,55,35,16,inputstr,16,0);        //显示有效的数字串
                              if(inputlen==4)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6,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2,save[0]);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3,save[1]);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4,save[2]);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5,save[3]);
                                                 c=0;
                                                 OSTaskResume (5);  //解挂
                                                 LED1=!LED1;
                         OSTaskSuspend(6);         //挂起起始任务.

                             }
                }
        }
}

网友A:
大佬!!我这个矩阵按键程序单独按一个键好用,但我现在想把它弄成密码的样子,利用FOR循环在主程序里,可是for循环只会扫描到我的一次按键,六次循环就结束了,,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B(2020-07-08):
有这个密码锁的proues电路图可以传一下吗,大佬,

网友C(2020-10-20):
有原理图可以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