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防静电问题

楼主(2018-01-15):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在焊接时怎样防止静电烧坏集成块,用焊台或热风枪能防止吗?

网友A:
可以,如果你还不放心的话,可以手上戴静电环或防静电手套。然后再操作。静电环必须接大地。

网友B:
利用余热来焊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兄弟

网友C:
现在的IC技术上比过去好多了。一般无需考虑,除非环境中有较强的场强。

网友D:
目前焊接单片机还有号称脆弱的mos都没有特别防护,都挺好

网友E:
最好是在烙铁或者吹风直接在金属部分接地,这样是0电位了

网友F:
日常没必要考虑,现在的器件和以前不一样了,记得以前的IGBT,手碰一下居然击穿了

网友G:
现在焊接一般不存在防静电的问题了

网友H:
戴防静电手环或者手套,台面上铺上防静电的桌布

网友I:
1. 焊接台上铺防静电垫,淘宝有卖,但是记得,静电垫要接地

2. 带静电手环,静电手环要接地。 一般在淘宝上买静电垫都会有送手环的。 切记,静电手环是有1M的生命电阻的。因为静电手环另一端是接着地的,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电阻,万一地线有漏电的话,会被电到。

网友J:
人带防静电手环,手环接地,焊接工具接地,一般都不会有问题。我焊坏了十几个烙铁头了,没有因为静电而损坏芯片的情况出现。现在的芯片技术已经大大提升了。

网友K:
接地是最有效的防静电

网友L:
带手套或者手环

网友M:
买一个防静电手环,有线的,无线的没啥用。

网友N:
需要带个静电手环进行放电就可以了,去淘宝搜静电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