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单片机交通灯程序,求指教为什么不能运行

楼主(2018-01-15):
这是我自己写的单片机交通灯程序,求指教为什么不能运行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MOV A,#0FFH
MOV P0,A
MOV R7,#64H
MAIN:MOV A,#7BH
MOV P0,A
SETB EA
SETB TR0
SETB ET0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L1:LCALL SUB
MOV R1,#05H
DJNZ R1,L1
RET
MOV A,#7EH
MOV P0,A
L2:LCALL SUB
MOV R2,#05H
DJNZ R2,L2
RET
MOV A,#77H
MOV P0,A
L3:LCALL SUB
RET
MOV A,#0CFH
MOV P0,A
L4:LCALL SUB
MOV R4,#05H
DJNZ R4,L4
RET
MOV A,#0EDH
MOV P0,A
L5:LCALL SUB
MOV R5,#05H
DJNZ R5,L5
RET
MOV A,#0AFH
MOV P0,A
LCALL SUB
RET
SJMP MAIN
SUB:
AJMP TO
TO:DEC R7
DJNZ R7,SUB
RETI
END

网友A:
ORG 000BH后面应该加一句 “ AJMP 中断函数的标号”
每个子函数前面要加 ”标号“
子函数不会在主函数执行完后执行,子函数只能在主函数里调用

网友B:
1、把你的程序画成流程图,先走通流程图。
2、弄清楚RET、RETI指令是什么含义,CPU在这两条指令下,做些什么动作?

网友C:
led模拟交通灯 本人做的c语言版
http://www.51hei.com/bbs/dpj-105169-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你可以看里面的汇编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排版问题,还是你写程序就这个习惯,建议把函数标号突出,写在最前面,这样容易看

网友E:
找一个正确的程序,自己对照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