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口设置方法详解

楼主(2018-01-15):
看到好多新手对AVR单片机位变量使用不明白,现在提供一个I/O口位操作方法供大家学习:
下面是我用的宏定义方式:
#define LED_SET    PORTD |= (1 << PD5)           //位置高
#define LED_CLR    PORTD &= ~(1 << PD5)          //位置低
#define LED_COM    PORTD ^= (1 << PD5)           //位取反
#define LED_R      PIND & (1 << PD5)             //位读取
通过上面的定义就可以在程序中直接操作I/O了。
判断PD5是否为‘1’:
if (LED_R != 0) {
    ;
}
那么如果要判断PD5是否为‘0’时:
if ((LED_R) == 0) {
    ;
}

呵呵,还是C语言没看好。
a |= b; 这是C语言里面的一种简化写法,前面的语语句和后面等同:a = a | b;
PIND & (1 << PD5) 这个语句我也是从书上学的,反正结果就是告诉编译器,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处理成位操作指令。
PD5知道了,它就是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实际数值是数字5;
1 << 5用二进制来看的话:0000 0001 被左移了5位,结果就是0010 0000。
PIND & 0010 0000这个二进制数,结果不就是取PIND.5这一位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你也可以这样理解虽然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标准,但不会错。要是上面有看不懂的,你就应该看书和学习了。

如何用C语言操纵AVR的IO端口(以ICCAVR为例):
举例一:将PB0定义为输出,且输出为高电平
DDRB=BIT(0); //定义 PB0为输出
PORTB|=BIT(0);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二:将PB0、PB1定义为输出,且PB0输出低电平,PB1均为高电平
DDRB|=BIT(0)|BIT(1); //定义 PB0、PB1为输出
PORTB|=BIT(0)|BIT(1);// PB0、PB1 输出高电平
举例三:将PB0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翻转,即如果是1时变成0,如果是0时变成1
PORTB^=BIT(0);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四:将PB0、PB1数据寄存器的数值翻转,即如果是1时变成0,如果是0时变成1
PORTB^=BIT(0)|BIT(1); // PB0 输出高电平
举例五:将PB2、PB3定义为输入,不带上拉电阻
DDRB&=~(BIT(2)|BIT(3)); //定义 PB2、PB3为输入
PORTB&=~(BIT(2)|BIT(3)); // 将 PORT 置0,没有上拉电阻
举例六:将PB2、PB3定义为输入,带上拉电阻。即没有引用这些引脚时,缺省值为高电平
SFIOR&=~BIT(PUD); // SFIOR寄存器的上拉电阻控制位PUD置0,在整个代码中,这句话可以不出现,或仅出现一次即可。因为它是一个控制全部上拉电阻的控制位。
DDRB&=~(BIT(2)|BIT(3)); //定义 PB2、PB3为输入
PORTB|=BIT(2)|BIT(3); // 将 PORT 置1,满足上拉电阻的另一个条件
举例七:DDRB=BIT(0)|BIT(1) 与 DDRB|=BIT(0)|BIT(1) 的区别
假定在执行上面两句指令前,DDRB 的状态为: 1000 0000
如果执行 DDRB=BIT(0)|BIT(1) ,DDRB的状态变为: 0000 0011
如果执行 DDRD|=BIT(0)|BIT(1),,DDRB的状态变为: 1000 0011
那前一句会先清空以前的所有状态,后一句保留前面的状态。
在实际应用中,后一句更常用。
举例八:将第三位置1,除了用BIT(3),还有其它的表达方法吗?
DDRB|=BIT(3);
DDRB|=1<<3;
DDRB|=0x08;
DDRB|=0b00001000;

网友A:
太谢谢了,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B(2018-03-11):
对新手有帮助,谢谢

网友C(2018-06-12):
基本智識對初學者很有用的!

网友D(2020-09-22):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中,AVR单片机的IO口操作必须熟练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