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的ADC结果控制PWM输出

楼主:
STC15的ADC结果控制PWM输出,关系曲线如下,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建立两者的关系,用关系式的话用什么样的关系式运行速度会快一些,谢谢!

网友A(2018-01-15):
你的问题已经给你做出了答案,因为ADC一般采样的是8位或者10位,PWM通常8位也可以做成16位,就拿8位PWM和8位AD转换结果而言,直接把AD采样值赋给PWM脉宽控制定时器值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已经给你做出了答案,因为ADC一般采样的是8位或者10位,PWM通常8位也可以做成16位,就拿8位PWM和8 ...

因为AD采样的值直接赋给PWM输出的电压值跟需要的不一致,满足上面的曲线关系,电压才能满足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AD采样的值直接赋给PWM输出的电压值跟需要的不一致,满足上面的曲线关系,电压才能满足需要。

你这个本身就是非线性的,ADC和PWM本身也不是完全的非线性,要做到这个曲线,说明在某段区间的增量不同,通过软件参数分段调节就可以达到所需要求,另外如果用积分电路去平滑PWM,还要考虑元器件本身的惰性和电压电流惯性,迟滞性问题,我说的只是一种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本身就是非线性的,ADC和PWM本身也不是完全的非线性,要做到这个曲线,说明在某段区间的增量不同, ...

按照你说的做的分段的直线方程式输出大致上吻合,但是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中间有几个电压点不稳定,会有来回跳动的现象,是不是我设置的PWM频率不对,还是可能的其他原因。像这样 PWM应该用多少频率,我用的是系统时钟频率SYSclk/2,8位的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本身就是非线性的,ADC和PWM本身也不是完全的非线性,要做到这个曲线,说明在某段区间的增量不同, ...

/*********************主函数**************************/

void main()
{
        ADC_init();                                        //ADC初始化
        PWM_init();                                        //PWM初始化

        while(1)
        {
                ADC_Value();                   //ADC结果赋值
                LED_display();                                   //led显示
                Update_PWM();                                         //PWM输出
        }
}

/****************************************************/

/************************ADC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init()
{
        P1M1=0x20;
        P1M0=0;                                                 //I/O口模式为P1.5仅为输入(高阻),作为A/D使用,P1其他口为准双向
                                                                 //P1.1为准双向口,作为PWM使用
        P1ASF=0x20;                                 //设置P1.5端口为模拟输入
        CLK_DIV=0x00;         // MCK0_S1=0, MCK0_S1=0        :  主时钟不对外输出时钟
                              //ADRJ=0 :10位A/D转换结果的高8位存放于ADC_RES中,低2位存放于ADC_RESL的低2位中;
                              //Tx_Rx=0 :串口1为正常工作方式
                              //CLKS2=0 , CLKS1=0 , CLKS0=0 :主时钟频率/1,不分频

        ADC_RES = 0;                                         //清除之前ADC结果
        ADC_RESL = 0;                                         //清除之前ADC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ADC电源打开;
                                         //转换速度:540个时钟周期
        delay(2);                                                 //延时,等待ADC_CONTR设置完成
}

/********************************************************/

/******************获取ADC结果**********************/

uchar Get_ADC_result()
{
    uchar ch = 5;                                                //模拟输入通道号5(P1.5)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ADC电源打开;转换速度:540个时钟周期
                                            //模拟输入通道P1.5;ADC开始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ADC_CONTR设置完成
        while(!(ADC_CONTR&ADC_FLAG));                        //等待ADC结束标志位置1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ADC结果赋值*******************/

void  ADC_Value()
{
        adc = Get_ADC_result();                   //ADC结果赋值
}

/****************************************************/

/******************PWM初始化***********************/

void PWM_init()
{
        ACC = P_SW1;
        ACC &= ~( CCP_S0 |  CCP_S1 );           //将P_SW1的运算结果放入累加器
        P_SW1 = ACC;                                                   //CCP在(P1.2/ECI,P1.1/CCP0,P1.0/CCP1,P3.7/CCP2)

        CCON = 0x00;                                         //PCA定时器停止运行,
                                         //PCA计数器溢出标志位CF清零,
                                                                         //模块中断标志位清零
        CMOD = 0x02;                                           //空闲模式PCA计数器继续工作
                                                                   //PCA计数器时钟源:系统时钟频率SYSclk/2
                                                                   //禁止PCA计数器中断使能(计数器CCON中CF位)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在8位PWM
}

/**************************************************/

/********************PCA计数器复位***********************/

void PCA_reset()
{
        CL = 0x00;
        CH = 0x00;                                                           //重置PCA计数器
}

/**************************************************/

/*********************PWM更新**********************/

void Update_PWM()
{

        if(adc <= 11)
        {                                                   //PWM0输出占空比(100H-CCAP0L)/100H)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17;    //PWM0输出占空比(100H-CCAP0L)/100H)
                CCAPM0 = 0x42;                        //PCA比较/捕获寄存器模块0(P1.1)允许比较器功能
                                                                //工作在PWM模式
                CR = 1;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
        }

        if(adc > 11 && adc <= 22)         //
        {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9.6 * adc - 54;      //
                CCAPM0 = 0x42;
                CR = 1;
        }

        if(adc > 22 && adc <= 35)
        {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1.19 * adc + 132;      //
                CCAPM0 = 0x42;
                CR = 1;
        }

        if(adc > 35 && adc <= 68)
        {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0.33 * adc + 163;      //
                CCAPM0 = 0x42;
                CR = 1;
        }

        if(adc > 68 && adc <= 108)
        {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0.106 * adc + 178.6;      //
                CCAPM0 = 0x42;
                CR = 1;
        }

        if(adc > 108)
        {
                PCA_reset();                        //PCA计数器复位
        CCAP0H = CCAP0L = 165;      //
                CCAPM0 = 0x42;
                CR = 1;
        }
}

/*****************************************************/
这是我写的程序,求帮我看一下

网友C(2019-09-11):
我这阵子也在琢磨PWM频率怎么等于adc转化结果,我用的stc8,PWM八位,ADC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