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86的八路抢答器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01-15):
8086芯片八路抢答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8086抢答器源程序如下:
;$CS$ $A1$ $A0$
;  1    1    1  控制端口
;  1    0    0  数据A
;  1    0    1  数据B
;  1    1    0  数据C

C8255 EQU 306H                ;0011 0000 0110b
IPA EQU 300H                ;0011 0000 0000b
IPB EQU 302H                ;0011 0000 0010b
IPC EQU 304H                ;0011 0000 0100b

A8255 EQU 206H                ;0010 0000 0110b
APA EQU 200H                ;0010 0000 0000b
APB EQU 202H                ;0010 0000 0010b
APC EQU 204H                ;0010 0000 0100b

C8253 EQU 106H                ;0001 0000 0110b
CPA EQU 100H                ;0001 0000 0000b
CPB EQU 102H                ;0001 0000 0010b
CPC EQU 104H                ;0001 0000 0100b

data segment
        ;blank DD 255 DUP(?)
        LED DW 40H,79H,24H,30H,19H,12H,02H,78H,00H,10H
        HH  DW 00H
        HL  DW 00H
        LP  DW 0H
        MS  DW 0H
        sxh dw 0h,?,?
        sss dw 0h,?,?
        keydata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07fh        ;0 ~ 7扫描码
        segdata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flag         db 0                ; 0 ~ F 对应字符代码
        zj          db 00111111b
        tmp     db 00111111b
data ends

code        segment 'code' ;定义代码段
        assume cs:code,ds:data

main proc far

start:
        mov ax,data        ;建立DS段地址
        mov ds,ax

        xor ax,ax
        mov es,ax

        mov ax,offset IT
        mov es:[8H],ax

        mov ax,seg IT
        mov es:[0AH],ax

;**********************************初始化C8255
LL:
        mov        dx,306H
        mov al,92h
        out dx,al
        mov dx,304h
        mov al,0FFh
        out dx,al
;**********************************程序初始化
L:
        mov dx,302h
        in al,dx
        cmp al,0ffh
        jz L
        call delay10
        cmp al,011111110b        ;判断是不是按下开始键
        jz  L1
        jmp L
;**********************************复位(目前貌似没啥用了)
L3:
        mov dx,IPC
        mov al,011000000b
        out dx,al                ;数码管复位为0

;***********************************开始 数码管显示为0
L1:
        mov dx,304h
        mov al,0c0h
        mov flag,0
        nop

;***********************************初始化A8255并进行按键检测
AGAIN:
        mov dx,0206h
        mov al,92h
        out dx,al
        mov dx,0204h
        mov al,0c0h
        out dx,al
        mov dx,0302h
        in al,dx
        cmp al,7fh
        jz L3
        cmp al,0F7h
        jz LL

        mov dx,0300h
        in al,dx
        cmp al,0FFh
        jz AGAIN

        call delay10                ;延时防抖动
        in al,dx
        cmp flag,1                ;按下键后,判断flag是否为1
        jz AGAIN

        inc flag
        mov bx,0
;**********************************根据按下的值查表
GKEY:
        mov ah,keydata[bx]
        cmp al,ah
        jz         DISP
        inc bl
        LOOP GKEY
;**********************************再查表并显示抢答的一组
DISP:
        inc bl
        mov al,segdata[bx]
        mov dx,IPC
        not al
        out dx,al
        mov tmp,al
        mov dx,IPB
;*********************************延时等待计时
waits:
        call delay10
        in al,dx
        cmp al,11011111b        ;判断是不是按下计时键
        jz L4
        jmp waits
;*********************************开始计时,计时完跳回程序最初位置
L4:
        ;mov sss,1h
        call jishi
        ;mov sss,0h
        jmp start
;********************************延时循环
loop1:
        loop $
        loop AGAIN

main endp

jishi proc
;*********************************初始化
        mov dx,A8255    ;选中控制寄存器   ***
        mov al,80H   ;命令字 10000000
        out dx,al    ;初始化8255

        mov dx,C8253   ;00010110  ;8253    ***
        mov al,00010100B
        out dx,al

        mov ax,03E8H

        mov dx,CPA                ;****
        mov al,0H
        out dx,al

        mov dx,C8253   ;001000        *****
        mov al,00100100B
        out dx,al

        mov dx,CPA   ;001000        ******
        mov al,ah
        out dx,al

        mov dx,APC        ;        ****
        mov al,00010000B
        out dx,al
        mov HH,00H
        mov HL,06H
;********************************初始赋值
LOP1:
        mov ah,00000010B
        mov LP,0
;********************************数码管计数的显示
LSP:

        mov bx,offset HH
        mov ax,LP
        xlat
        mov bx,offset LED
        xlat

        mov dx,APB        ;        *****
        out dx,al

        mov dx,APA        ;        *****
        mov al,ah
        out dx,al

        mov dx,APA        ;        *****
        mov al,0H
        out dx,al

        shr ah,1
        inc LP

        cmp ah,0H
        jz  LOP1
        loop LSP
ire:
        ret
jishi endp

IT proc
;********************************计时100ms
        inc MS
        cmp MS,64H
        jne re
        mov MS,0H
        jmp ad
;********************************秒的第二位减为0时重新赋值为9
init:
        mov HH,0aH
        DEC HL
        jmp ad
;*******************************倒计时计数 C8255实时显示抢答组号
ad:
        push dx
        push ax
        push bx
        push cx
        mov dx,C8255        ;0111 0000 0000b,8255A控制端口地址
        mov al,92H        ;10010010b,方式选择字:PA,PB输入、PC输出
        out dx,al

        mov al,tmp
        mov dx,IPC
        out dx,al

        pop cx
        pop bx
        pop ax
        pop dx
        out dx,al
        mov dx,IPB
        in al,dx
        cmp sxh,1h
        jz start

        cmp HL,0
        JZ  out1
        cmp HH,0
        jz  init
        jmp oend
;******************************计数判断以及跳转
oend:
        DEC HH
        cmp HH,00H
        jne re

        cmp HL,00H
        jz out2

        cmp HL,00H
        jz re
        jmp re
out1:
        cmp HH,0
        jnz oend
        jmp ire
out2:
        mov HH,0
        MOV HL,0
re:
        iret
IT endp

delay10 proc
        mov cx,8820
        loop $
        ret
delay10 endp                 ;延时

code        ends        ;代码段结束
        end start

网友A(2019-12-29):
感谢dalao,很有帮助

网友B:
不错的资料,感谢

网友C(2024-05-15):
仿真打不开,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