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语句带延时的 立即跳出循环

楼主:
如图

如图

网友A(2018-01-15):
用外部中断试试

网友B:
这种延时是阻塞延时,当执行这个延时函数时,CPU一直在这执行延时函数中自增语句,不会去执行其他操作,所以即便在你两个KEY的状态发生改变时,CPU也不知道,因为它忙着执行延时呢,所以这样写实现不了,可以尝试将判断KEY状态的语句放到中断函数中,不过这样估计你硬件连接就要改改了,要将KEY连接到51单片机的中断引脚上。

网友C:
直接在这个位置使用有条件的for循环延时,否则跳出循环。

网友D:
在Delay()这个函数最后加上按键检测

网友E:
用单片机中断试试

网友F:
写个专用延时函数,在函数里进行IO判断,如果状态符合,立即退出

网友G:
每次延时500(或更少),延时完后检测按键,如此循环12次(或不需12次)

网友H:
办法多多,在延时程序中做文章。

网友I:
改成一个while语句试试,循环结束的条件改成while的

网友J:
你把按键检测函数放到中断函数,,,进入中断函数的时间比延时函数短,,,可以试一试

网友K:
改写延时函数吧!!

网友L:
void delay(uint cnt)
{
     uint i=0,j=0;
     for (i=0; (i<cnt)&&KEY1&&KEY2; i++)
           for (j=0; j<1827; j++)
            ;
}

网友L:
void Delay(uint cnt)
{
     uint i=0,j=0;
     for(i=0; (i<cnt)&&KEY1&&KEY2; i++)
         for(j=0; j<1827; j++)
         ;
}

网友M(2019-01-31):
引用 网友D:
在Delay()这个函数最后加上按键检测

好想法!非常具有开创性

网友N:
应该有挺多方法方法实现的,但是要是不想做太大修改的话,可以修改下延时,像 bro0310 兄弟写的,不过可能把附加判断条件放在延时二级循环里实时性应该会相对更高一点~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 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KEY1&&KEY2; j++);
}

网友O(2020-11-06):
这个方法好,想了好久都没写成功,今天终于参考这个写好了,谢谢

网友P:
return是退出子程序用的。退出循环用break;

网友Q:
我觉得这个最好用中断,如果硬件上不支持中断,那就改用状态机,通过不同的状态切换实现延时,不需要delay函数而实现delay的效果。

网友R:
用中断或延时里面判断

网友S:
地雷里加判断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