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报警实时时钟电路与源程序-蓝桥杯2012年决赛

楼主(2018-01-15):
选用材料为蓝桥杯官方提供的开发板。

因为此板选用了4块74LS573芯片用于锁存P0口信号,这种设计可节约很多的i/0口,与市面上很多的开发板不一样,所以如果要换到其他开发板上使用,需要改一下显示代码 和LED亮灭代码,但是大致思路不变,只要改变一下那几个比较特殊的使用到了573锁存来编程的函数即可。

我也是一名菜鸡  如果有那个大神有更好的编程思路的话 那就拜托大神赐教了。

电路具体功能要求:
1. 电路通电后进入初始化状态:灯L1亮,数码管全亮,蜂鸣器接通,1s后全部关闭,显示时间设定11-50-59。
2. 按下S7按键切换显示实时时钟XX-XX-XX、显示超声波测量距离XXX
3. 显示实时时钟状态下-----------------------------------,按S6按键进行时间调整,第一次按下S6进入时调整,“时”闪烁;第二次按下S6进入分调整,“分”闪烁。再一次按下退出调整。S4、S5为调节数值S5+,S4-(时间距离)的加减按键。
4. 显示超声波测距状态下,按S6按键进行报警距离调整,S6按第一次进入调整状态,第二次按下退出,将调节后的数值保存到24C02中。S4、S5为调节数值S5+,S4-(时间距离)的加按键。显示超声波报警距离--XXX。
5. 超声波测距报警初值设定为30cm,超声波检测超过设定值X不报警,小于X立即报警,小于1.2倍的X, L1灯闪烁。
6. 设计一个欠压电路,12V供电,电压小于10V切断电路电源。

下面有项目的压缩文件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dsp.h"                                        //显示函数头文件
#include"1302.h"
#include"chaoshenbo.h"
#include"iic.h"

sbit s7=P3^0;                                        //按键
sbit s6=P3^1;
sbit s5=P3^2;
sbit s4=P3^3;

uint sec_add;                   //中断1秒标志
bit sec_flag;

uint sec_szadd;
bit sec_szflag;

uchar bj_jl;   //报警距离

uint ss;  //距离函数

uchar sz_time[3];

uchar ms_add;    //模式标志位
bit ms_flag;

bit ms_HCflag;         //测距模式下  设置与正常显示的标志位   为0时正常显示距离  为1时设置报警距离

void int_t0();                //定时器T0、T1初始化

void open_led1();
void cls_led1();
void open_beep();
void cls_beep();

void int_sd();   //上电初始化

void moshi();                                   //正常显示模式
void sz_moshi();                           //设置时间时的显示模式

void szHC_moshi();                           //设置报警距离时的显示模式

void key_s7();                                   //s7功能按钮,设置时间模式或者距离模式
void key_s6_time();                           //s6设置时间模式功能按钮
void key_s6_HC();                           //s6设置距离模式功能按钮

void jiaohu();                                   //功能交互函数

void main()
{
        int_t0();                                     //定时器初始化
        int_sd();                                    //上电初始化
        int_1302();                                          //初始化1302
//        bj_jl=30;                                        //设置报警距离                                                  第一次写入程序时要把这两行屏蔽的恢复  然后再屏蔽掉再写入
//        w_iic(0x00,bj_jl);                        //将报警距离写入24C02
        bj_jl=r_iic(0x00);                        //从24C02中读取报警距离
        while(1)
        {
                red_1302();                                //读取1302时间

                if(sec_flag)                        //1s读取一次超声波距离
                {
                        ss=red_HC();
                        sec_flag=0;
                }

                key_s7();                   //s7按键功能

                jiaohu();                   //功能交互

                if(ss<bj_jl)                   //报警函数
                {
                        open_beep();
                }
                else
                {cls_beep();}

                if(ss<(uint)(bj_jl*1.2))                //小与1.2倍距离时led1闪烁
                {
                        if(sec_szflag)
                        open_led1();
                        else
                        cls_led1();
                }  else cls_led1();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sec_add++;                                                  //1秒后sec_flag标志位置1
        if(sec_add==200)
        {
                sec_add=0;
                sec_flag=1;
        }

        sec_szadd++;
        if(sec_szadd==1000)
        {
                sec_szadd=0;
                sec_szflag=~sec_szflag;
        }

        display();
}

void int_t0()
{
        TMOD=0X11;
        EA=1;
        ET0=1;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TH1=0;
        TL1=0;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open_led1()
{
        P2=(P2&0x1f)|0x80;
        P0=0x7f;
        P2&=0x1f;
}

void cls_led1()
{
        P2=(P2&0x1f)|0x80;
        P0=0xff;
        P2&=0x1f;
}

void open_beep()
{
        P2=(P2&0x1f)|0xa0;
        P0=0xff;
        P2&=0x1f;
}

void cls_beep()
{
        P2=(P2&0x1f)|0xa0;
        P0=0x00;
        P2&=0x1f;
}

void int_sd()
{
        open_led1();                                                                                                    //开led1
        dspbuf[0]=dspbuf[1]=dspbuf[2]=dspbuf[3]=dspbuf[4]=dspbuf[5]=dspbuf[6]=dspbuf[7]=12;                 //数码管全量
        open_beep();                                                                                                    //开蜂鸣器
        while(!sec_flag);                                                                                                    //等待1秒
        cls_led1();                                                                                                    //关led1  关显示   关蜂鸣器  sec_flag标志位清零
        dspbuf[0]=dspbuf[1]=dspbuf[2]=dspbuf[3]=dspbuf[4]=dspbuf[5]=dspbuf[6]=dspbuf[7]=11;
        cls_beep();
        sec_flag=0;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
        while(time--)
        {
                for(i=0;i<800;i++);
        }
}

void moshi()                                                   //显示模式
{
        uchar x;
        x=ms_flag;
        switch(x)
        {
                case 0: dspbuf[0]=shi/10;          //显示时间模式
                                dspbuf[1]=shi%10;
                                dspbuf[2]=10;
                                dspbuf[3]=min/10;
                                dspbuf[4]=min%10;
                                dspbuf[5]=10;
                                dspbuf[6]=sec/10;
                                dspbuf[7]=sec%10;
                                break;

                case 1: dspbuf[5]=ss/100;          //显示距离模式
                                dspbuf[6]=ss%100/10;
                                dspbuf[7]=ss%10;
                                dspbuf[0]=11;
                                dspbuf[1]=11;
                                dspbuf[2]=11;
                                dspbuf[3]=11;
                                dspbuf[4]=11;
                                break;

        }
}

void key_s7()
{
        if(s7==0)
        {
                delay(5);
                if(s7==0)
                {
                        ms_flag=~ms_flag;                //模式 当MS_FLAG=0时 为显示时间模式  当MS_FLAG=1时为显示距离模式
                        while(!s7);
                }
        }
}

void key_s6_time()                   //时间模式下 s6按键功能函数
{
        if(s6==0)
        {
                delay(5);
                if(s6==0)
                {
                        if(ms_add==0)                           //如果s6被按下
                        {
                                sz_time[0]=shi;                   //储存当前的时间
                                sz_time[1]=min;
                                sz_time[2]=sec;
                        }
                        ms_add++;
                        if(ms_add==3)                                   //当按钮按下三次以后 将设置后的时间写入1302
                        {
                                ms_add=0;                                   //标志清零
                                write_13(0x8e,0x00);
                                write_13(0x80,sz_time[2]);                //秒存
                                write_13(0x82,sz_time[1]);                //分存
                                write_13(0x84,sz_time[0]);                //时存
                                write_13(0x8e,0x80);
                        }
                        while(!s6);
                }
        }
}

void key_s6_HC()                                                           //距离模式时  s6按钮功能函数
{
        if(s6==0)
        {
                delay(5);
                if(s6==0)
                {
                        if(ms_HCflag)                                                //再次按下时将设置的报警距离存入24C02
                        {
                                w_iic(0x00,bj_jl);
                                delay(10);
                        }
                        ms_HCflag=~ms_HCflag;
                        while(!s6);
                }
        }
}

void sz_moshi()                                                                                                    //设置时间的显示模式
{
        switch(ms_add)                                                                                                 //ms_add为1时显示case 1的内容 时闪烁   为2时显示case 2的内容 分闪烁
        {
                case 1: if(sec_szflag)                                                                          //小时位闪烁
                                {
                                        dspbuf[0]=sz_time[0]/10;
                                        dspbuf[1]=sz_time[0]%10;
                                }  else
                                {
                                        dspbuf[0]=11;
                                        dspbuf[1]=11;
                                }
                                dspbuf[2]=10;
                                dspbuf[3]=sz_time[1]/10;                                                  //显示按下设置键后存储的时间
                                dspbuf[4]=sz_time[1]%10;
                                dspbuf[5]=10;
                                dspbuf[6]=sz_time[2]/10;
                                dspbuf[7]=sz_time[2]%10;
                                break;
                case 2: if(sec_szflag)
                                {
                                        dspbuf[3]=sz_time[1]/10;
                                        dspbuf[4]=sz_time[1]%10;
                                }  else
                                {
                                        dspbuf[3]=11;
                                        dspbuf[4]=11;
                                }
                                dspbuf[2]=10;
                                dspbuf[0]=sz_time[0]/10;
                                dspbuf[1]=sz_time[0]%10;
                                dspbuf[5]=10;
                                dspbuf[6]=sz_time[2]/10;
                                dspbuf[7]=sz_time[2]%10;
                                break;

        }
}

void szHC_moshi()
{
        dspbuf[5]=bj_jl/100;
        dspbuf[6]=bj_jl%100/10;
        dspbuf[7]=bj_jl%10;
        dspbuf[0]=11;
        dspbuf[1]=11;
        dspbuf[2]=11;
        dspbuf[3]=11;
        dspbuf[4]=11;
        if(s5==0)
        {
                delay(5);
                if(s5==0)
                {
                        bj_jl++;
                        while(!s5);
                }
        }

        if(s4==0)
        {
                delay(5);
                if(s4==0)
                {
                        bj_jl--;
                        while(!s4);
                }
        }

}

void jiaohu()
{
          if(ms_flag==0)
        {
                key_s6_time();
                if(ms_add==0)                        //s6按键没有被按下时 ms_add为0          显示正常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