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两路DS18B20温度检测仿真与源码(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8-01-15):
两路DS18B20温度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注释非常详细):
#include<reg51.h>                  //预处理命令,定义SFR的头文件
#include<math.h>                        //数学函数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 u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 uint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LCD1602接口 P0
sbit P1_1=P1^1;
sbit P1_0=P1^0;
sbit DQ1=P3^7;        //将DQ1位定义为P3.7引脚
sbit DQ=P3^6;         //将DQ位定义为P3.6引脚
sbit lcd_RS=P2^0;                     //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lcd_RW=P2^1;                    //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lcd_EN=P2^2;                    //将EN位定义为P2.2引脚
uchar t[2],speed,temperature;      //用来存放温度值
uchar DS18B20_is_ok;
uchar TempBufferl[16]={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df,0x43,'\0'};
uchar tab[16]={0x20,0x20,0x20,0x54,0x20,0x4d,0x6f,0x6e,0x69,0x74,0x6f,0x72,'\0'};   //显示“T Monitor”
/***********************LCD显示子程序*****************************/
void delay_20ms(void)     //延时20ms函数
{
   uchar i,temp;                    //声明变量i,temp
   for(i=20;i>0;i--)           //循环
   {
     temp=248;                                //给temp赋值248
         while(--temp);                         //temp减1是否等于0,否则继续执行该行
         temp=248;                                  //给temp赋值248
         while(--temp);                           //temp减1是否等于0,否则继续执行该行
   }
}
void delay_38us(void)  //延时38μs函数
{
   uchar temp;                        //声明变量temp
   temp=18;                                // 给temp赋值
   while(--temp);                 //temp减1是否等于0,否则继续执行该行
}
void delay_1520us(void)  //延时1520μs函数
{
   uchar i,temp;                  //声明变量i,temp
   for(i=3;i>0;i--)                   //循环
   {
     temp=252;                                //给temp赋值
     while(--temp);                         //temp减1是否等于0,否则继续执行该行
   }
}
uchar lcd_rd_status()      //读取LCD602的状态,主要用于判断是否忙
{
   uchar tmp_sts;                           //声明变量tmp_sts
   lcd_data=0xff;          //初始化P3口
   lcd_RW=1;                                 //RW=1 读
   lcd_RS=0;                                 //RS=0 命令,合起来表示读命令(状态)
   lcd_EN=1;                                 //EN=1,打开EN,LCD1602开始输出命令数据,100ns后命令数据有效
   tmp_sts=lcd_data;                  //读取命令到tmp_sts
   lcd_EN=0;                                  //关闭LCD1602
   lcd_RW=0;                                  //把LCD1602设置成写
   return tmp_sts;                  //函数返回值tmp_sts
}
void lcd_wr_com(uchar command)          //写一个命令到LCD1602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写之前先判断LCD1602是否忙,看读出的命令的最高位是否为1,为1表示忙,继续读,直到不忙
   lcd_RW=0;
   lcd_RS=0;                                         //RW=0,RS=0写命令
   lcd_data=command;                         //把需要写的命令写到数据线上
   lcd_EN=1;
   lcd_EN=0;                                         //EN高电平脉冲,命令写入
}
void lcd_wr_data(uchar sjdata)          //写一个显示数据到LCD1602
{
   while(0x80&lcd_rd_status());          //写之前先判断LCD1602是否忙,看读出的命令的最高位是否为1,为1表示忙,继续读,直到不忙
   lcd_RW=0;
   lcd_RS=1;                                         //RW=0,RS=1写显示数据
   lcd_data=sjdata;                         //把需要写的显示数据写到数据线上
   lcd_EN=1;
   lcd_EN=0;                                         //EN高电平脉冲,命令写入
   lcd_RS=0;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LCD1602
{
   delay_20ms();                                 //调用延时
   lcd_wr_com(0x38);                   //设置16*2格式,5*8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_38us();                                  //调用延时
   lcd_wr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_38us();                                  //调用延时
   lcd_wr_com(0x01);                   //清屏
   delay_1520us();                        //调用延时
   lcd_wr_com(0x06);                  //显示一个数据后光标自动+1
}
void GotoXY(uchar x,uchar y)        //设置位置,X为列,y为行
{
   if(y==0)
     lcd_wr_com(0x80|x);                         //如果Y为0,则显示第一行
   if(y==1)
     lcd_wr_com(0xc0|x);                          //如果Y为1,则显示第二行
}
void Print(uchar *str)                          //显示字符串函数
{
   while(*str!='\0')                                   //判断字符串是否显示完
   {
     lcd_wr_data(*str);                         //写数据
     str++        ;
   }
}
void LCD_Print(uchar x,uchar y,uchar *str)          //X为列值,Y为行值,str是要显示的字符串
{
   GotoXY(x,y);                                                                  //设定显示位置
   Print(str);                                                                 //显示字符串
}
/************************系统显示子函数********************/
void covert1()                                                         //温度转化程序
{
   uchar x=0x00;                                                         //变量初始化
   if(t[1]>0x07)                                                         //判断正负温度
   {
     TempBufferl[3]=0x2d;                                   //0x2d为“-”的ASCII码
     t[1]=~t[1];                                                   //负数的补码
     t[0]=~t[0];                                                   //换算成绝对值
     x=t[0]+1;                                                           //加1
     t[0]=x;                                                           //把X的值送入t[0]
     if(x>255)                                                           //如果X大于255
     t[1]++;                                                           //t[1]加1
   }
   else
     TempBufferl[3]=0x2b;                                  //0xfe为变“+”的ASCII码
   t[1]<<=4;                                                           //将高字节左移4位
   t[1]=t[1]&0x70;                                           //取出高字节的3个有效数字位
   x=t[0];                                                           //将t[0]暂存到X,因为取小数部分还要用它
   x>>=4;                                                                   //右移4位
   x=x&0x0f;                                                           //和前面两句就是取出t[0]的高四位
   t[1]=t[1]|x ;                                                    //将高低字节的有效值的整数部分拼成一个字节
   temperature=t[1];
   TempBufferl[4]=t[1]/100+0x30;                        //加0X30为变0-9ASCII码
   if(TempBufferl[4]==0x30)                                 //如果百位为0
   TempBufferl[4]=0xfe;                                         //百位数消隐
   TempBufferl[5]=(t[1]%100)/10+0x30;         //分离出十位
   TempBufferl[6]=(t[1]%100)%10+0x30;         //分离出个位
}
/*********************DS18B20函数**********************/
void delay_18B20(uint i)        //延时程序
{
   while(i--);
}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uchar x=0;
   if(P1_0==1&P1_1==0)                                                  //按下P1_1
   {
     TempBufferl[0]=0x32;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2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1=1;                                                                                //DQ1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1=0;                                                                           //单片机将DQ1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确保发出存在脉冲
         x=DQ1;                                   //稍作延迟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如果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if(P1_0==0&P1_1==1)                                                        //按下P1_0
   {
         TempBufferl[0]=0x31;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1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1;                                                                           //DQ1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1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确保发出存在脉冲
         x=DQ;                                   //稍作延迟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如果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if(P1_0==1&P1_1==1)                                                   //无按键按下
   {
     TempBufferl[0]=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空白
     TempBufferl[1]=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空白
   }
}
uchar ReadOneChar(void)                                                 //DS18B20读一个字节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0;
   for(i=8;i>0;i--)
   {
     if(P1_0==1&P1_1==0)                                                  //按下P1_1
     {
           TempBufferl[0]=0x32;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2”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1=0;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dat0>>=1;
       DQ1=1;                                                     //开始读总线释放
       if(DQ1) dat0|=0x80;                                         //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位
           delay_18B20(4);                                   //延时一段时间
         }
   if(P1_0==0&P1_1==1)                                                   //按下P1_0
   {
         TempBufferl[0]=0x31;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1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0;                                                                                 //读前总线保持为低
     dat0>>=1;
     DQ=1;                                              //开始读总线释放
     if(DQ) dat0|=0x80;                                                                          //从DS18B20总线读得一位
         delay_18B20(4);                    //延时一段时间
   }
   if(P1_0==1&P1_1==1)                   //无按键按下
   {
     TempBufferl[0]=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空白
     TempBufferl[1]=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空白
   }
  }
  return(dat0);                                                           //返回数据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1)                                //DS18B20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0;
   for(i=8;i>0;i--)
   {
     if(P1_0==1&P1_1==0)                                                  //按下P1_1
     {
          TempBufferl[0]=0x32;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2”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1=0;                //开始写入DS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DQ1=dat1&0x01;        //写入下一位
          delay_18B20(5);
      DQ1=1;                 //重新释放总线
          dat1>>=1;                 //把一个字节分成8个BIT环移给DQ1
         }
     if(P1_0==0&P1_1==1)         //按下P1_0
     {
          TempBufferl[0]=0x31;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1
          TempBufferl[1]=0x3a;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
          DQ=0;                                 //开始写入DS18B20总线要处于复位(低)状态
          DQ=dat1&0x01;                        //写入下一位
          delay_18B20(5);
      DQ=1;                 //重新释放总线
          dat1>>=1;                 //把一个字节分成8个BIT环移给DQ
         }
     if(P1_0==1&P1_1==1)           //无按键按下
     {
      TempBufferl[0]=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一位为空白
      TempBufferl[1]=0x20;                                          //设置LCD第二行的第二位为空白
         }
   }
}
void ReadTemperature()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
  delay_18B20(80);                                                        //延时一段时间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80);                                                   //延时一段时间
……………………

网友A: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