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电子开关与继电器开关哪个好?

楼主(2018-01-15):
双向可控硅电子开关与继电器开关哪个好? 有比较依据吗?

网友A:
这个各有各的优点,双向可控硅,又叫无触点开关,可以实现静音的电流的通断,来控制设备,不过,它有漏电流,不易控制LED设备,在关断状态下,漏电流也能点亮LED发光管。继电器安装体积大,有噪声,不过它能测底关断电流

网友A:
      各有各的优点,双向可控硅,又叫无触点开关,体积小,无噪音,不过控制电路有点复杂,有PN结漏电流,不易控制LED设备,漏电流能点亮发光管。
       继电器安装体积大,有噪音,控制简单,能彻底关断电流。

网友B:
如果一个比另一个好,另一个就不会存在了。

网友C:
各有所需

网友D:
能把这两个串联使用吗?彻底判断靠继电器,控制靠可控硅

网友E:
看具体应用情况 ,合适选择那个才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F:
主要是看用在哪吧

网友G:
请问大功率的可控硅驱动还能使用光耦吗?110a,220v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H(2024-03-28):
继电器寿命只有几万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功率的可控硅驱动还能使用光耦吗?110a,220v的双向可控硅

可以使用光耦隔离驱动小功率可控硅,再由小功率可控硅驱动大功率可控硅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寿命只有几万次。

那要看型号和使用环境吧

网友K:
关断的半导体器件多的是。可控硅有些落后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关断的半导体器件多的是。可控硅有些落后了

什么东西都是有代价的,不是性能好的东西就先进。同电压同电流等级,MOSFET性能比IGBT好多了,但是电磁炉里面IGBT已经把MOSFET彻底淘汰掉了?为什么???可控硅也一样道理,不是你以为可控硅性能不好就不先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关断的半导体器件多的是。可控硅有些落后了

麻烦不吝赐教,给后辈科普一下吧

网友L:
各有用途的  根据使用情况选择  可控硅 高压大电流  开关频繁    继电器 适合开关不太频繁的电路

网友M:
用固态继电器,兼有两者优点,缺点是成本高。

网友N(2025-03-08):
继电器寿命短,唯一优点可能就是耐冲击能力好一点吧。

网友O:
各有各的优点 ,要看电路应用,可控硅成本低,体积小,可以做调光调速;继电器电流大

网友P:
我的增压泵压力控制开关镀银触点黑了2个了,无奈每天用水,等不得邮购时间几天,因此,想自己弄成晶体管控制试看,不用可控硅,用IGBT.

网友Q:
各有各的优点  适用于不同的工作环境  如化工企业 矿山等 要求防爆 就要避免继电器

网友R:
各有优点,各有不足,看你的应用。

网友S:
看你具体需求 如果是小电流、高频率、需要精确控制的场合,双向可控硅电子开关更合适;如果是大电流、对开关速度要求不高、需要良好抗干扰能力和机械隔离的场合,继电器开关则更为适用。

网友J:
给每个负载增加一个全桥整流,是不是用MOS也可以控制。只是全桥也要占空间,也有损坏的可能,增加了故障率了

网友T:
可控硅并联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先开可控硅,后开继电器,关断反之。这是为减少发热以及保护继电器触点。串联也是可以的,但继电器不可靠,关键时候不一定能断开,所以,需要使用空开或接触器。

网友U:
1. 继电器的优势在于其可以直接控制较大的负载,无需额外的驱动器件,具有良好的断开和接通能力。然而,由于其触点的结构,接通和断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电流冲击,降低设备的可靠性。另外,继电器的开关时间可能较长,影响电路响应速度。2. 双向可控硅作为开关的优点在于其是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具有开关速度快、成本低等优点。它的关断时间和导通时间是相当的,因此可以高速开关。此外,双向可控硅的反向耐压问题比较低,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双向可控硅的开关电流比较小,因此在驱动大负载方面不太理想。另外,双向可控硅抗干扰能力较弱,如果触发电路设计不当或者工作条件恶劣,容易产生干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开关类型。在小电流控制场合,双向可控硅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在大电流控制场合,则可以选择继电器。

网友U:
1. 继电器的优势在于其可以直接控制较大的负载,无需额外的驱动器件,具有良好的断开和接通能力。然而,由于其触点的结构,接通和断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电流冲击,降低设备的可靠性。另外,继电器的开关时间可能较长,影响电路响应速度。2. 双向可控硅作为开关的优点在于其是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具有开关速度快、成本低等优点。它的关断时间和导通时间是相当的,因此可以高速开关。此外,双向可控硅的反向耐压问题比较低,因此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双向可控硅的开关电流比较小,因此在驱动大负载方面不太理想。另外,双向可控硅抗干扰能力较弱,如果触发电路设计不当或者工作条件恶劣,容易产生干扰。因此,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具体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开关类型。在小电流控制场合,双向可控硅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在大电流控制场合,则可以选择继电器.

网友V:
双向可控硅电子开关和继电器开关各具特点,在不同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双向可控硅电子开关基于半导体特性,通过控制触发信号实现双向导通,开关速度快,达微秒级,寿命长,适用于高频快速切换场景,如调光、电机调速,能精确控制相位,但会产生高频谐波干扰。其成本相对较高,维修需专业设备。 继电器开关依靠电磁原理,动作时间在几毫秒到几十毫秒,有机械触点,寿命有限,负载能力范围广,能承受大电流,适用于高可靠性、强弱电隔离的大功率控制场景,如电力系统、汽车电路,电磁干扰频率低。成本因规格而异,小功率简单控制时成本可能更低,且维护相对容易。 实际选择时,需综合考虑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权衡开关速度、寿命、负载能力、控制精度、电磁干扰、成本和维护难度等因素,以确定最适宜的开关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