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夹具

楼主(2018-01-15):
现在电气 控制  爪 紧 松 的   怎么这么贵, DIY的也没有啊  各位能不能推荐一下啊   用电信号控制抓紧和松开 能够抓紧20MM直径圆柱  不要气动的。。

网友A:
不用气动,那控制抓紧和松开的执行部件时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气动,那控制抓紧和松开的执行部件时什么?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控制齿轮 但不太懂机械知识呢。

网友B:
可以用电动推杆实现。

网友C:
建议还是买现成的,不要自己做,否则耽误很多的时间!!!

网友D:
用电机也很方便 网上找些机械动图都有范例 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 你怎么加工出东西啊 机加工尤其是单价 价格也高的吓人

网友E:
可以自己做一个,用电机就行,结构件网上有现成的按着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