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0灯带 想写个呼吸灯的程序 使用PWM后灯带状态变为闪烁,有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吗?

楼主(2018-01-15):
5050灯带 想写个呼吸灯的程序 使用PWM后灯带状态变为闪烁,有高手指点一下迷津吗?

网友A:
只要把 PWM 程序中的数值适当修改就能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其实呼吸灯也没必要非得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B:
5050的什么灯带?我平时用的ws2811,TM1914等灯带,这些都是带芯片的灯带,需要单总线发数据到芯片的,这些都不是用PWM驱动的呢。

网友C:
我有个程序,但只是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的,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我没有控制过5050灯带。
#include <reg52.h>

#define PWM P2
bit DIR;

unsigned int count,value,timer1;

void Time1Config();

void main(void)
{
        Time1Config();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0xff;
                }
                else
                {
                        PWM=0x00;
                }
        }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EA = 1;
        TR1 = 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ff;
        TL1 = 0xff;
        timer1++;
    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程序,但只是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的,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我没有控制过5050灯带。
#include

开发板上面的led呼吸程序已经没问题了 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50的什么灯带?我平时用的ws2811,TM1914等灯带,这些都是带芯片的灯带,需要单总线发数据到芯片的,这些 ...

好的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