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按键按下,1602没有任何显示哈

楼主:
这是我的按键部分
void key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keytemp;
         uint  total_freq;//总频率
         EA=0;
         TR0=0;
         delay(10);
         if(key==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temp=P3&0xf0;//获取P3口高四位的值
                switch(keytemp) //根据按键次数选择波形
                {
                    case 0xe0:
                                  waveform++;
                              if(waveform>2)waveform=0;
                                          break;

                        case 0xd0:
                                        wavefreq[waveform]++; //        频率按单位增加
                              if(wavefreq[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break;

                        case 0xb0:                                                 //        频率按单位递减
                                          wavefreq[waveform]--;
                              if(wavefreq[waveform]<1)wavefreq[waveform]=10;
                                          break;
                }
        THtemp=waveTH[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方括号中选取第几个数后,并把该值赋给T_temp
                TLtemp=waveTL[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total_freq=wavefreq[waveform]*freq_unit[waveform];//求输出频率(个数*单位)

                lcd_hang2[5]=total_freq%10+0x30;//在液晶中显示个位,(0x30在液晶显示中表示数字0)

                total_freq/=10; lcd_hang2[4]=total_freq%10+0x30; //显示十位
                total_freq/=10;        lcd_hang2[3]=total_freq%10+0x30; //显示百位
                total_freq/=10; lcd_hang2[2]=total_freq%10+0x30; //显示千位

                disp_lcd(0x80,&lcd_hang1[waveform*16]);//在第一行显示
                disp_lcd(0xc0,lcd_hang2);//在第二行显示
         }
            EA=1;TR0=1;//开启总中断与定时器
}

网友A(2018-01-15):
主要是1602第二行不显示,按键判断S1是否按下,如果按下,则进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