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基于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仿真设计

楼主(2018-01-15):
这是我做的信号发生器课设,用proteus画的原理图,keil4.1编写的C语言。(都在压缩包里)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各位指点

这只是一部分原理图

这只是一部分原理图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data P0 //DA数据端口
sbit DA_S1=P2^0;
sbit DA_S2=P2^1;
sbit key =P3^2;
uchar wavecount; //波形波码计数标志

uchar THtemp,TLtemp;//传递频率的中间变量
uchar judge=1;   //用于方波函数,作标志
uchar waveform;  //波形计数标志,值不同代表不同的波形
uchar code         freq_unit[3]={10,50,200};//3种波形的频率单位
uchar idata wavefreq[3]={1,1,1}; //数组单元,用于存放单位频率的个数

uchar code  lcd_hang1[]={"SineWave  ""TriangleWave  ""SquareWave " "sawtoothWave "   "Select Wave   "   "  Press No.1 key!    "};
uchar idata lcd_hang2[16]={"f=    Hz      "};

uchar code waveTH[]={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9,0xfc,0xfd,0xfe,0xfe,0xfe,0xff,0xff,0xff,0xff,
                                         0xf6,0xfb,0xfd,0xfb,0xfe,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waveTL[]={
0x79,0x3d,0x7e,0x9e,0xbe,0xbf,0xc8,0xcf,0xd4,0xd9,//正弦波频率调整中间值
0xe8,0xf4,0xf8,0x7a,0x7c,0xfc,0x23,0x3d,0x53,0x64,//锯齿波频率调整中间值
0x3c,0x1e,0x8f,0x32,0xc7,0x63,0xb1,0xd8,0xec,0xf6};//方波频率调整中间值
/*********************************/
uchar code sawtooth_tab[]={
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0x20,0x24,0x28,0x2c,
0x30,0x34,0x38,0x3c,0x40,0x44,0x48,0x4c,0x50,0x54,0x58,0x5c,
0x60,0x64,0x68,0x6c,0x70,0x74,0x78,0x7c,0x80,0x84,0x88,0x8c,
0x90,0x94,0x98,0x9c,0xa0,0xa4,0xa8,0xac,0xb0,0xb4,0xb8,0xbc,
...
0xf0,0xf4,0xf8,0xfc};
/*****************************/
uchar code sine_tab[256]={
0x80,0x83,0x86,0x89,0x90,0x93,0x96,0x99,0x9c,0x9f,
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
0xc2,0xc5,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8,0xda,0xdd,0xdf,
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
...

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
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0xd8,
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0xbf,0xbc,0xba,0xb7,
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0x9f,0x9c,0x99,0x96,0x93,0x90,
...

0x3d,0x3a,0x38,0x35,0x33,0x30,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
0x1e,0x1c,0x1a,0x18,0x16,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
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2,0x03,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void sawtooth_out()//锯齿波输出
{
         uchar i;
     for(i=255;i>0;i--)
         {
                    DAdata=i;
                 DA_S1=0;//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
}
*/
void sawtooth_out()//锯齿波输出
{
            DAdata=sawtooth_tab[wavecount++];
         if(wavecount>64) wavecount=0;
             DA_S1=0;//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
}
void sine_out()//正弦波输出
{
     DAdata=sine_tab[wavecount++];
         DA_S1=0;//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
void square_out()//方波输出
{
         judge=~judge;
         if(judge==1)
            DAdata=0xff;
         else
            DAdata=0x00;
                DA_S1=0;//打开8位输入寄存器
            DA_S1=1;//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
/******************************/
/**********1602***************/
/****************************/
#define lcd_ports  P1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lcden=P2^4;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写指令
         lcden=0;
         lcd_ports=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写数据
         lcden=0;
         lcd_ports=date;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disp_lcd(uchar addr,uchar *temp1)
{
         uchar num;
         write_com(addr);
         delay(1);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emp1[num]);
                 delay(10);
         }
}
void init_lcd()
{
     lcden=0;
         rw=0;        //初始化一定要设置为零,表示写数据
         write_com(0x38);//使液晶显示点阵,为下面做准备
         write_com(0x0c);//初始设置
         write_com(0x06);//初始设置
         write_com(0x01);//清零
         write_com(0x80);//使指针指向第一行第一格
         disp_lcd(0x80,&lcd_hang1[3*16]);//在第一行显示
         disp_lcd(0xc0,&lcd_hang2[4*16]);//在第二行显示
}
/**********************************************/
void main()
{
           DA_S2=0;
     DAdata=0;
         DA_S1=1; //关闭8位输入寄存器
         init_lcd();
         waveform=0;

         TMOD=0x01;//设定定时器0为16位工作方式
         IT0=1;//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T0=1;//开定时器中断
         EA=1;
         while(1)
         {
         }
}

void key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keytemp;
         uint  total_freq;//总频率
         EA=0;
         TR0=0;
         delay(10);
         if(key==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keytemp=P3&0xf0;//获取P3口高四位的值
                switch(keytemp) //根据按键次数选择波形
                {
                    case 0xe0:
                                  waveform++;
                              if(waveform>2)waveform=0;
                                          break;

                        case 0xd0:
                                        wavefreq[waveform]++; //        频率按单位增加
                              if(wavefreq[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break;

                        case 0xb0:                                                 //        频率按单位递减
                                          wavefreq[waveform]--;
                              if(wavefreq[waveform]<1)wavefreq[waveform]=10;
                                          break;
                }
        THtemp=waveTH[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方括号中选取第几个数后,并把该值赋给T_temp
                TLtemp=waveTL[waveform*10+(wavefreq[waveform]-1)];
……………………

网友A(2018-04-22):
仿真的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