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825在调节参考电压时为什么一直显示是0

楼主(2018-01-16):
我买的drv8825在调节参考电压时为什么一直显示是0    从连着拆了三个新的都是这样    在图中我标了我测的两个点应该没问题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么

网友A:
1.是不是模块本身的问题?
2.直接万用表量参考电压,看看是不是0
3.找卖家要demo代码

网友B:
可以发出电路图给大伙分析分析

网友C(2019-11-12):
可联系13691646387

网友D(2020-04-29):
您好,请问您那个通电有指示吗,我买了一个都不知道能不能通电,没有指示灯

网友E(2021-02-02):
忘掉网上那些乱说的吧,

先给模块接通5V和12V, 把万用表调到电压档, 把黑表笔接到电源负极GND, 红表笔接到调微调电阻用的螺丝刀, 一边旋转螺丝刀, 一边就看到电压了, 非常方便。用数字万用表要接触良好才测量得到,没有指针表好使。

因为参考电压是3V的,所以微调电阻触点在中间位置大约是1.5V,顺时针旋转65度左右是0.7V,没表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