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求助-器件焊盘为绿色

楼主:
导入PCB后焊盘变成绿色了,求助各位

网友A(2018-01-16):
规则设置里面把线距调低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则设置里面把线距调低一点

对,没错,间距太小了,该规则就行

网友C:
规则里面间距太大了,改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D:
焊盘距离低于规则所设最小线间距,将其调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