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LED显示器汉字显示—基于74HC595和74HC154驱动

楼主:
点阵LED显示器结构及汉字字模。设计16×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编写程序实现在16×16点阵LED显示器上的汉字显示。16×16点阵LED显示器可由4块8×8点阵LED显示器构成。可采用单片机并行端口、移位寄存器、译码器或锁存器等4种驱动方式中的组合实现对16×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
    电路方面主要包括以下3部分。
(a)设计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复位电路和外接的晶振电路),并确定相关元器件参数。
(b)采用动态驱动的方式,设计单片机并行端口、移位寄存器、译码器或锁存器等与16×16点阵LED显示器的驱动电路,主要包括控制点阵LED行和列的连线。
(c)采用移位寄存器、译码器或锁存器驱动点阵LED显示器时,设计单片机与移位寄存器、译码器或锁存器间的控制连线。

#include<reg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lk P2_5
#define sclk P2_6
#define en P2_4
#define dat P2_7

void hang(uchar a)
{
uchar k;
//p2=0;
//en=1;
for(k=0;k<8;k++)
{

dat=a&0x80;
clk=1;
clk=0;
a<<=1;
}
}

delay1ms(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n;
while(m--)
   {
     for(n=0;n<122;n++);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q;
uchar code a[32]=
{0x04,0x00,0x04,0x00,0x0F,0xE0,0x10,0x20,0x20,0x40,0x7F,0xF8,0xA1,0x08,0x21,0x08,
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2,0x01,0x02,0x00,0xFE,};
uchar code b[32]=
{0x00,0x08,0x20,0x3C,0x17,0xC0,0x14,0x00,0x84,0x1C,0x45,0xE0,0x45,0x20,0x15,0x22,
0x15,0x24,0x25,0x28,0xE5,0x10,0x25,0x10,0x25,0x08,0x29,0x44,0x29,0x82,0x11,0x00,};
uchar code c[32]=
{0x10,0x00,0x10,0x00,0x3F,0xFC,0x20,0x00,0x4F,0xF0,0x80,0x00,0x3F,0xF0,0x00,0x10,
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A,0x00,0x0A,0x00,0x06,0x00,0x02,};
uchar code d[32]=
{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FE,0x40,0x11,0xFC,0x10,0x44,0x10,0x44,0x10,0x44,
0x10,0x44,0x10,0x84,0x10,0x84,0x1E,0x84,0xF1,0x04,0x41,0x04,0x02,0x28,0x04,0x10,};
while(1)
{
P2=0;
en=1;

for(j=0;j<62;j++)
{
         for(i=0;i<32;i=i+2)
         {
                 hang(a[i]);
                 hang(a[i+1]);
                 q=(31-i)/2;
                 P2=P2&0xf0;
                 P2=P2|q;
                 sclk=1;
                 sclk=0;
                 delay1ms(1);
         }
}

for(j=0;j<62;j++)
{
for(i=0;i<32;i=i+2)
{
hang(b[i]);
hang(b[i+1]);
q=(31-i)/2;
P2=P2&0xf0;
P2=P2|q;
sclk=1;
sclk=0;
delay1ms(1);
}
}

for(j=0;j<62;j++)
{
for(i=0;i<32;i=i+2)
{
hang(c[i]);
hang(c[i+1]);
q=(31-i)/2;
P2=P2&0xf0;
P2=P2|q;
sclk=1;
sclk=0;
delay1ms(1);
}
}

for(j=0;j<62;j++)
……………………

网友A(2018-12-28):
很好的东西 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