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天然气检测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
2  系统硬件设计
系统采用32位的STM32F1O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通过气敏探头检测空气中天然气的浓度,当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值时,系统立马报警提示,并自动启动排风设备,同时关闭燃气管道阀门,保障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微控制器
本系统的微处理器选用的是意法半导体公司产的STM32F101单片机,该芯片具有36MHz的时钟频率,并且运行速度也快于传统的51单片机,具备32K~128K的闪存程序存储器,能很好的对天然气的浓度进行检测和报警,同时达到对燃气管道阀门以及排风扇的开闭。其丰富的管脚足以满足智能天然气检测系统的要求。
2.2  电源模块
系统中的各芯片以及传感器的工作电压一般都是5V,在电路中加入电容进行滤波,然后再用三端稳压器7805进行稳压,得到稳定的5V电压,使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2.3  报警电路
报警电路采用蜂鸣器。原理:由于STM32F101单片机的I/O接口只能提供25mA的电流,而蜂鸣器的工作电流基本上在30mA左右,如果直接用I/O口驱动蜂鸣器,就会导致其他地方不能正常的工作。基于此,我们用三级管扩流来代替I/O口驱动蜂鸣器。
2.4  气敏传感器
根据实际的需求,本系统选用MQ-4气敏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越高,传感器的电导率越大。当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进而控制排风扇的开启,并关闭燃气管道阀门。显示模块选用1602液晶显示,该液晶可以很精确的用字体显示空气中天然气的浓度。
2.5  电机驱动
驱动电路如图2所示。
驱动芯片选用的是33886,该驱动芯片可同时驱动两个电机,输出的电流能达到5A,可以实现电机PWM调速、正反转等实时控制功能。
3  系统软件设计
如图3所示,为本次设计的系统流程图。首先对系统中各个模块进行初始化操作,而后气敏传感器开始工作,将采集到的天然气浓度数据值经单片机处理后显示到液晶屏上。当测量的浓度值高于设定值时,蜂鸣器启动进行报警,同时关闭燃气阀门并启动排风扇,延时一段时间后再次检测空气中的天然气浓度值是否高于设定值。如果检测的浓度值低于设定值,说明所处的环境中,天然气的浓度是相对安全的。
4  结果与分析
由于天然气的爆炸极限范围是5%-15%,所以本文的天然气浓度设定为5%。通过对气敏探头释放少量的天然气,来模拟天然气泄漏时的环境。根据液晶显示屏上的浓度值来对应的观察报警器、风扇以及燃气阀门的工作状态并记录来。表1为不同的天然气浓度下对应的报警器、排风扇以及燃气阀门的工作状态。
表1 不同天然气浓度下报警器、排风扇以及燃气阀门的工作状况

网友A(2018-05-20):
有具体的程序么

网友B(2020-12-18):
没有代码吗

网友C(2022-03-16):
没代码,最好不要大家的黑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