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停止

楼主(2018-01-16):
我个人猜想的是用TR0=0来暂停但是没用。。。求大佬看看
void main(void)
{ u16 j,i;
time();

        j=0;
        for(i=0;i<64;i++)
          {P1=0x00;
           P1=FFW[j];
           j++;
           if(j>=8) j=0;
           delay(500);
           }
           TR0=0;
}
这个是我实现步进电机动起来的部分

网友A:
不发脉冲就可以让步进电机不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发脉冲就可以让步进电机不转动。

大佬,我的i只循环64次,也就是说64次脉冲后应该就停了啊>_<可是完全停不下来了啊

网友B:
time()和你后面一大段代码有关系么?     TR0=0

网友C:
感觉你是8位并口 操作 。
第一你得确定你的端口位。
第二你的FFW[j]数据逻辑对不对。这里你的循环就错了  if(j>=8) j=0;  多执行了一次。

网友B:
TR0=0?你是打算关掉定时器?可是跟你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有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的i只循环64次,也就是说64次脉冲后应该就停了啊>_

看我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Rotation P1//步进电机,只用低四位
unsigned char code FFW1[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nsigned char code FFW2[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sbit k1=P3^1;                //以下四个为独立键盘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jd;
bit k=0,key1=0,key2=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void  Motor()//电机旋转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 (jd==0)        //jd为0则停转
                {
                        Rotation=0xf0;
                        break;
                }
                if (k==0)
                {
                        Rotation=FFW2[i];//输出正转的相
                }
                else
                {
                        Rotation=FFW1[i];//输出反转的相
                }
                Delay(Time);//最小120,最快
                jd--;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m=0;
        Time=255;
        jd=20480;//可以转5圈
        while(1)
        {

                if(k1==0)
                {
                        Delay10ms(1);
                        if(k1==0)
                        {
                                if (key1==0)//按第奇数次,正转,偶数次反转
                                {
                                        Time=105;
                                        k=0;//正转
                                        jd=20480;
                                        key1=1;
                                }
                                else
                                {
                                        Time=105;
                                        k=1;//反转
                                        jd=20480;
                                        key1=0;
                                }

                                while((m<50)&&(k1==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2==0)
                {
                        Delay10ms(1);
                        if(k2==0)
                        {
                                if (key2==0)//按奇数次转180度,偶数次90度
                                {
                                        Time=255;
                                        k=1;
                                        jd=2048;
                                        key2=1;
                                }
                                else
                                {
                                        Time=205;
                                        k=0;
                                        jd=1024;
                                        key2=0;
                                }

                                while((m<50)&&(k2==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3==0)
                {
                        Delay10ms(1);
                        if(k3==0)
                        {

                                Time=Time+100;//最大500
                                if (Time>505)
                                {
                                        Time=505;
                                }
                                jd=20480;

                                while((m<50)&&(k3==0))
                            {
                                    Delay10ms(1);
                                    m++;
                            }
                            m=0;
                        }
                }

                if(k4==0)
                {
                        Delay10ms(1);
                        if(k4==0)
                        {

                                Time=Time-100;//最小105
                                if (Time<105)
                                {
                                        Time=105;
                                }
                                jd=20480;

                                while((m<50)&&(k4==0))
                            {
                                    Delay10ms(1);
                                    m++;
                            }
                            m=0;
                        }
                }
                Motor();
        }
}

这是我多年前做步进电机试验时的程序,现在看起来很“小儿科”。不过,正反转动、加速减速都有。
适用电路:

网友D:
要停还不简单?断电就是了!

网友E:
TR0是51单片机定时器T0的开定时器位,有可能你的用到了中断了 你还是把所有的程序贴出来看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0=0?你是打算关掉定时器?可是跟你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有关系么

哈,这个跟定时器没关嘛>_<

网友F:
通过pwm控制,不给pwm

网友G:
没有方波信号输出时,步进电机不会转的

网友H:
学习大神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pwm控制,不给pwm

emmm我才知道pwm。。。是个啥,学习下

网友I(2020-04-23):
请问下是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停止的呢

网友J:
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控制的,如果你不给脉冲,自然就停下来了